[技术求助] 有什么注意的事项?

楼主(2020-09-09):
对OTL电路来说,如果要提高输出功率,可采取什么措施?
同时有什么注意的事项?

网友A:
在电路可承受的情况下尽量提高电源电压。

网友B:
OCL功率放大器即为无输出电容功率放大器。采用两组电源供电,使用了正负电源,在电压不太高的情况下,也能获得比较大的输出功率,省去了输出端的耦合电容。使放大器低频特性得到扩展。OCL功放电路也是定压式输出电路,其电路由于性能比较好,所以广泛地应用在高保真扩音设备中。OTL功率放大器,它具有非线性失真小,频率响应宽,电路性能指标较高等优点,也是目前OTL电路在各种高保真放大器应用电路中较为广泛采用的电路之一。

网友B:
OTL功放的最大输出功率由公式决定:POM = UOM^2 / RL
提高功率应提高电源电压,降低负载阻抗(这常常不能做到)和减小功放管的压降。
提高效率要靠降低静态工作点(在不产生交越失真的前提下)和减小管压降(选用优质功放管)。
找一些简单的OTL电路图自己焊接、调试
看看这个TDA2030吧,非常简单了,网上也有套件,自己焊一下就成了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换芯片,换性能更好的芯片。

网友D:
当负载电阻等于电源内阻时

网友E:
理论上B类的效率可达78.5%

网友F:
提高驱动电压

网友G:
组成互补推挽OTL功放电路

网友H:
与负载相连的最后一级放大电路 要向负载提供足够的电压

网友I:
功率放大器啊

网友J:
OCL是OTL电路的升级

网友K:
足够的电流,即提供足够的功率

网友L:
OCL和OTL两种功放电路的效率很高

网友M:
可适当提高供电电压

网友N:
如何提高DAC输出功率?

网友O:
变压器功率也最好加大、滤波电容容量也加大

网友P:
在负载电阻上能获得最大功率,系统效率才能最高。

网友Q:
电源的利用率都不高

网友R:
其他的只能换其他电路 。

网友S:
每一个管子都接成射极输出器形式,因此具有输出电阻低,负载能力强

网友T:
省去了输出电容,使系统的低频响应更加平滑。

网友U:
向负载提供足够的电流

网友V:
OCL功率放大器 和OTL功率放大器

网友E:
OTL电路怎么设计的呢?

网友W:
OTL电路为单端推挽式无输出变压器功率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