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不会报错也不会报警

楼主(2020-09-09):
DMA, dc, DM, IDMA, RS

#include "sh166a"
data unsigned char ss[2];
void www(void)
{
ss[34]=0;
}
void main (void)
{

ss[244]=0;
www();
while(1)
{
}
}
上面的数组ss调用编译的时候

网友A:
啊?没遇到过啊

楼主:
大家在用的时候注意下就行

网友B:
按道理数组超标应该要报错或者报警

网友C:
什么意思?

楼主:
嗯,啥原因还不知道

网友D:
本来就不报警

网友A:
C99可能会报警

网友E:
不报警很正常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哈

网友F:
没有遇到过,这个没有道理呀,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不晓得怎么回事。

网友G(2020-10-10):
也没有用的地方啊

网友H:
没有错 当然不报错

网友I:
不报错 不报警告 那就是没有呀

网友J:
挺简单的问题啊

网友K:
楼主你觉悟了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