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AWEI D15 电脑蓝屏问题

楼主(2020-09-09):
一天蓝屏几次。。。。。
如果在蓝屏的时候编写文件。那么你的文件就成白板咯。
今天已经有2次白板咯。。。。

网友A:
一天蓝屏几次,,是不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天蓝屏几次,,是不是硬件问题?

才买了2个月不到。 硬件又能够正常使用。

那赶紧要求售后服务,该修就修,该换就换。

网友B:
如果使用了驱动精灵、驱动人生等第三方软件升级的驱动没有经过华为的验证,会导致蓝屏。请您将升级后的驱动卸载,并通过华为电脑管家来升级驱动。

网友B:
  • 是否安装了新的软件或插件导致与系统不兼容出现蓝屏错误,请重启计算机后卸载新安装的软件和插件。
  • 如果使用了驱动精灵、驱动人生等第三方软件升级的驱动没有经过华为的验证,会导致蓝屏。请您将升级后的驱动卸载,并通过华为电脑管家来升级驱动。
  • 计算机在联网过程中,感染了病毒,会导致蓝屏,建议您使用杀毒软件(如360,百度,金山,微软MSE等)进行全盘查杀。

网友C:
笔记本这种东西现在已经很成熟了,硬件问题基本很小,大部分是因为系统和驱动以及软件的兼容性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