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没跑几遍就提示堆栈溢出

楼主(2020-09-09):
没跑几遍就提示堆栈溢出

网友A:
仿真器连接不稳定?

楼主:
防真器每次从新上电的时候,都不能跑

网友B:
这么悲剧,那你怎么办啊?

楼主:
必须把IDD TEST 断开,再重新插上才能用

网友C:
估计你没有正确安装驱动吧

网友D:
DEMO程序到上面地址下载

楼主:
可能仿真器的问题,我换仿真器试试

网友E:
是有仿真器的吗 。楼主这情况好像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F:
怎么会这么样,我感觉还是仿真器电压的问题,电压你没有真正的搞定吧。

网友G(2020-10-10):
方便的话 看看报错的图片

网友H:
编译的时候提示占用了多少资源啊

网友I:
全局变量过多?

网友J:
编译成功的界面看看先

网友K: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