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tx 和rx不够用怎么办

楼主(2020-09-09):
做一个东西,要用几个传感器采集数据发送,但是单片机就一个tx rx,要怎么办?

网友A:
可以用单片机io模拟串口

网友B:
你好!
1、你一共需要多少个串口?
2、传感器都有什么?

网友C:
传感器都是串口的吗???

网友D:
低速小容量,加地址,分时复用..

网友E:
可以用STC15W4K系列单片机, 有4个串行口

网友F:
速度要求不高可以用IO口模拟或串口分时复用,要求高选多串口的芯片。

网友G:
如果采用MODBUS协议,所有的从站可以接在一起。

网友C:
建议用串口集线器。硬件方案的可靠性高,调试也容易一些。

网友D:
可以用普通IO口+中断模拟的,网上资料很多

网友E:
STC单片机对原有51内核进行了重大改进并增加了很多片内外设.

网友F:
使用i2c总线对传感器的数据进行采集

网友H:
可以使用IO口进行串口的模拟操作,只有这样才是可以的。

网友I:

1、用其他IO口软件模拟。2、选择串口多的MCU。现在MCU型号很丰富,功能也很全,很多厂家有2串口或4串口的MCU。
3、用外接芯片扩展。比如说SC16550等,NXP有很多此类芯片。

网友A:
可以采用总线形式,RS485。。

网友J:

可买一个串口拓展的集线器。就跟USB的HUB一样~

网友K:

另一个方案:一路串口,传感器供电加PMOS开关,要和哪个通讯 打开哪个,但是这个要看传感器 通讯口是否会倒灌 影响信号,你可以试试
还有个办法,用多路切换开关 切RX TX

网友L:
实用IO口进行模拟,比较好一些,IO口模拟低速的串口,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M:
有一个rx和tx是不影响的,你只需要多字节发送就好了。

网友N(2020-10-09):
使用沁恒的芯片进行转换,效果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