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学到什么程度能学32系列的单片机?

楼主(2020-09-09):
现在在学51系列的单片机,但社团的人说51系列的理解一下就行,32的功能比较强大。想知道51的学到什么程度能学32系列的。

网友A:
51单片机是单片机中最简单的一款,学习51单片机的人,很少能掌握C语言,很多人学习51单片机,就从简单的流水灯------数码管---------LCD1602液晶------------LCD12864液晶-----------DS1302时钟-------------DS18B20温度传感器------LED8*8点阵,在学习的时候参考教材,写出来程序

网友B:
。断点 单步 走不了 头痛啊

网友C:
学无止境的,特别是硬件方面,更是学无止境的。

网友D:
没有掌握到重点,就觉得以上程序都能写我已经51单片机入门了,这个就是51单片机学习误区,学习C51单片机的真正目地是,借助51单片机来学习C语言..

网友E:
通过51单片机以上实验把C语言32个关键字能灵活应用,结构体、数组、指针、宏定义、条件编译、都能在以上实验中灵活应用,这样才能学好51然后再去学32

网友E:
个人建议,能够独立做一个小型的稍微复杂一点的项目,自己定目标的那种

网友F:
比如做一个温度的控制系统,具体控制到多少度由一个重力传感器控制,另外加一些IO设备,可以用遥控器加串口的液晶屏。

网友E:
不过现在说出来自己都觉得复杂,不用这么多吧,3-4个点整合起来,自己能够实现,那我觉得51就已经学得很不错了。

网友F:
利用C51学好C语言,多练习编程,理解软硬件的逻辑实现。

网友E:
C51是采用寄存器控制一些功能,在STM32中,采用库函数实现功能调用。

网友F:
51偏向于单片机底层的东西,让你明白一个单片机工作的原理,理解它的结构,32的让你更好地应用和开发去实现一些更复杂的功能如果你把51月的很透彻清楚学习对你学习32也会有帮助

网友E:
我建议51单片机作为入门 把实验板例程学习一遍就学stm32,51单片机处理速度比较慢,stm32 速度相对比较快,适合做一些小项目。

网友G:
C51是采用寄存器控制一些功能,在STM32中,采用库函数实现功能调用。如果是走软件的道路,在大型一点的软件设计。

网友H:
可以直接32  在出错中修改,我就是这么做的   不是很难

网友I:
只要C语言能过关,51和32位机可以并行不误啊,它们又不是相同架构的

网友J:
你是做软件的吧。现在的单片机都是库和例程很完善的。想要一个模块就从库和例程中拿过来用就可以了。但是例程给你的可能是UART1的例程,你要一葫芦画瓢更改为uart2的,并且如果你粗心大意某个地方忘记修改了,你要有会查找错误和调试。这就要求你要有独立的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51单片机可以做的产品已经有很多很多了,如果你能独立用51做产品,那么32位的ARM也是很快就能熟悉起来的。如果你没有独立的编程思维,不熟悉GPIO,定时器,UART,SPI,IIC,PWM,ADC,DAC的概念和原理,不能看懂英文资料和寄存器描述。那么还是要多做产品锻炼锻炼基本功。一般来说,arm的产品会更复杂一些,基础先要打扎实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