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移植步骤之支持网络和 nand flash操作命令

楼主(2018-09-21):
1 添加网络命令

在include/configs/gec2410.h

只要在

#define CONFIG_COMMANDS

添加定义

CFG_CMD_NET |\

CFG_CMD_PING |\

就可以了

说明:include/configs/gec2410.h

文件是与开发板相关的配置头文件。

2 支持nand flash启动和读写

(1) 支持从nand flash 启动

a 添加nandflash寄存器的定义

修改include/configs/gec2410.h文件,

添加如下内容:

/* * Nandflash Boot */

#define CONFIG_S3C2410_NAND_BOOT 1

#define STACK_BASE    0x33f00000

#define STACK_SIZE    0x8000

#define UBOOT_RAM_BASE    0x33f80000

/* NAND Flash Controller */

#define NAND_CTL_BASE            0x4E000000

#define bINT_CTL(Nb)        __REG(INT_CTL_BASE + (Nb))

/* Offset */

#define oNFCONF               0x00

#define oNFCMD                0x04

#define oNFADDR               0x08

#define oNFDATA               0x0c

#define oNFSTAT               0x10

#define oNFECC                0x14

***********************************************************************************************

b 在start.S加入搬运代码

修改cpu/arm920t/start.S文件

在ldr pc, _start_armboot之前加入:

************************************************************************************************

#ifdef    CONFIG_S3C2410_NAND_BOOT

bl    copy_myself

@ jump to ram

ldr   r1, =on_the_ram

add  pc, r1, #0

nop

nop

1:    b     1b          @ infinite loop on_the_ram:

#endif

************************************************************************************************

在_start_armboot: .word start_armboot之后加入:

************************************************************************************************

#ifdef CONFIG_S3C2410_NAND_BOOT

copy_myself:  mov r10, lr

@ reset NAND

mov r1, #NAND_CTL_BASE

ldr   r2, =0xf830           @ initial value

str   r2, [r1, #oNFCONF]

ldr   r2, [r1, #oNFCONF]

bic  r2, r2, #0x800              @ enable chip

str   r2, [r1, #oNFCONF]

mov r2, #0xff         @ RESET command

strb r2, [r1, #oNFCMD]

mov r3, #0                   @ wait

1:add  r3, r3, #0x1

cmp r3, #0xa

blt   1b

2:ldr   r2, [r1, #oNFSTAT]      @ wait ready

tst    r2, #0x1

beq  2b

ldr   r2, [r1, #oNFCONF]

orr  r2, r2, #0x800              @ disable chip

str   r2, [r1, #oNFCONF]

@ get read to call C functions (for nand_read())

ldr   sp, DW_STACK_START       @ setup stack pointer

mov fp, #0                    @ no previous frame, so fp=0

@ copy vivi to RAM

ldr   r0, =UBOOT_RAM_BASE

mov     r1, #0x0

mov r2, #0x20000

bl    nand_read_ll

tst    r0, #0x0

beq  ok_nand_read

#ifdef CONFIG_DEBUG_LL

bad_nand_read:

ldr   r0, STR_FAIL

ldr   r1, SerBase

bl    PrintWord1:b     1b          @ infinite loop

#endif

ok_nand_read:

#ifdef CONFIG_DEBUG_LL

ldr   r0, STR_OK

ldr   r1, SerBase

bl    PrintWord

#endif

@ verify

mov r0, #0

ldr   r1, =UBOOT_RAM_BASE

mov r2, #0x400     @ 4 bytes * 1024 = 4K-bytesgo_next:

ldr   r3, [r0], #4

ldr   r4, [r1], #4

teq   r3, r4

bne  notmatch

subs r2, r2, #4

beq  done_nand_read

bne  go_next

notmatch:

#ifdef CONFIG_DEBUG_LL

sub  r0, r0, #4

ldr   r1, SerBase

bl    PrintHexWord

ldr   r0, STR_FAIL

ldr   r1, SerBase

bl    PrintWord

#endif

1:b     1bdone_nand_read:

#ifdef CONFIG_DEBUG_LL

ldr   r0, STR_OK

ldr   r1, SerBase

bl    PrintWord

#endif

mov pc, r10

@ clear memory

@ r0: start address

@ r1: length  mem_clear:

mov r2, #0

mov r3, r2

mov r4, r2

mov r5, r2

mov r6, r2

mov r7, r2

mov r8, r2

mov r9, r2

clear_loop:

stmia      r0!, {r2-r9}

subs r1, r1, #(8 * 4)

bne  clear_loop

mov pc, lr

#endif @ CONFIG_S3C2410_NAND_BOOT

*************************************************************************************************

在文件的最后加入如下,堆栈地址:

************************************************************************************************

   .align     2

DW_STACK_START:

.word      STACK_BASE+STACK_SIZE-4

*************************************************************************************************

c 添加nand_read_ll函数的实现在board/gec2410/建立nand_read.c,

加入如下内容(copy from vivi):

************************************************************************************************

#include <config.h>

#define __REGb(x) (*(volatile unsigned char *)(x))

#define __REGi(x) (*(volatile unsigned int *)(x))

#define NF_BASE  0x4e000000#define NFCONF  __REGi(NF_BASE + 0x0)

#define NFCMD  __REGb(NF_BASE + 0x4)

#define NFADDR  __REGb(NF_BASE + 0x8)

#define NFDATA  __REGb(NF_BASE + 0xc)

#define NFSTAT  __REGb(NF_BASE + 0x10)

#define BUSY 1

inline void wait_idle(void)

{

int i;

while(!(NFSTAT & BUSY))

for(i=0; i<10; i++);

}

#define NAND_SECTOR_SIZE 512

#define NAND_BLOCK_MASK  (NAND_SECTOR_SIZE - 1)

/* low level nand read function */

intnand_read_ll(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long start_addr, int size)

{

int i, j;

if ((start_addr & NAND_BLOCK_MASK) || (size & NAND_BLOCK_MASK))

{

return -1;

/* invalid alignment */

  }

/* chip Enable */

NFCONF &= ~0x800;

for(i=0; i<10; i++);

for(i=start_addr;

i < (start_addr + size);)

{

     /* READ0 */

    NFCMD = 0;

   /* Write Address */

    NFADDR = i & 0xff;

    NFADDR = (i >> 9) & 0xff;

   NFADDR = (i >> 17) & 0xff;

   NFADDR = (i >> 25) & 0xff;

   wait_idle();

   for(j=0; j < NAND_SECTOR_SIZE; j++, i++)

   {

          *buf = (NFDATA & 0xff);

          buf++;

     }

}

/* chip Disable */

NFCONF |= 0x800;

/* chip disable */

  return 0;

}

修改board/gec2410/Makefile为

OBJS := gec2410.o flash.o nand_read.o

以上步骤就可以把u-boot烧写到nandflash上了

(2) 支持nand flash操作命令

a 在/include/configs/gec2410.h

文件中添加宏定义

#define CONFIG_COMMANDS添加定义

CFG_CMD_NAND

CFG_CMD_ENV

b 定义环境变量宏

#define   CFG_ENV_IS_IN_FLASH 1

#define CFG_ENV_SIZE           0x10000

/* Total Size of Environment Sector */

改为

#define   CFG_ENV_IS_IN_NAND  1

#define CFG_ENV_OFFSET                   0x030000

#define CFG_NAND_BASE    0x4E000000

#define CMD_SAVEENV

#define CFG_NAND_LEGACY

#define CFG_ENV_SIZE           0x10000

/* Total Size of Environment Sector */

/*set env*/

#define CFG_MONITOR_BASE PHYS_SDRAM_1

c 修改common/cmd_nand.c文件,

添加nand flash初始化函数添加

#define rNFCONF (*(volatile unsigned *)0x4E000000)

#define rNFCMD (*(volatile unsigned *)0x4E000004)

#define rNFADDR (*(volatile unsigned *)0x4E000008)

#define rNFDATA (*(volatile unsigned *)0x4E00000C)

#define rNFSTAT (*(volatile unsigned *)0x4E000010)

#define rNFECC (*(volatile unsigned *)0x4E000014)

#define CFG_NAND_BASE    0x4E000000

#define CFG_MAX_NAND_DEVICE 1

/* Max number of NAND devices */

#define SECTORSIZE 512

#define ADDR_COLUMN 1

#define ADDR_PAGE 2

#define ADDR_COLUMN_PAGE 3

#define NAND_ChipID_UNKNOWN  0x00

#define NAND_MAX_FLOORS 1

#define NAND_MAX_CHIPS 1

#define NAND_WAIT_READY(nand) {while(!(rNFSTAT&(1<<0)));}

#define NAND_DISABLE_CE(nand) {rNFCONF|=(1<<11);}

#define NAND_ENABLE_CE(nand) {rNFCONF&=~(1<<11);}

#define WRITE_NAND_COMMAND(d , adr) {rNFCMD=d;}

#define WRITE_NAND_ADDRESS(d, adr) {rNFADDR=d;}

#define WRITE_NAND(d , adr) {rNFDATA=d;}

#define READ_NAND(adr)         (rNFDATA)

/*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are NOP's because S3C24X0 handles this in hardware */

#define NAND_CTL_CLRALE(nandptr)

#define NAND_CTL_SETALE(nandptr)

#define NAND_CTL_CLRCLE(nandptr)

#define NAND_CTL_SETCLE(nandptr)

#define CONFIG_MTD_NAND_VERIFY_WRITE 1

********************************************************************************************************

添加nand_init()函数的实现

************************************************************************************************

void nand_init(void)

{

int i;

unsigned long j;

rNFCONF=(1<<15)|(1<<14)|(1<<13)|(1<<12)|(1<<11)|(0<<8)|(3<<4)|(0<<0);

rNFCONF=rNFCONF&~(1<<11);

rNFCMD=0xff;

for(i=0;i<10;i++);

while(!(rNFSTAT&(1<<0)));

rNFCONF=rNFCONF|(1<<11);

  j=nand_probe(0x4e000000);

printf("nand flash : %4lu MB\n",j>>20);

}

********************************************************************************************************

d 在nand_probe函数中添加一行

************************************************************************************************

#endif

oob_config.badblock_pos = 5;

nand_dev_desc[0].ChipID = 0x00;

uboot移植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