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表头单链表的基本操作

楼主(2018-09-21):
typedef struct node

{

        int data;

        struct node *next;

}Lnode,*linklist;

void link_print(linklist head);        //打印链表

{

        linklist   *p = head;

        if (p == NULL)

        {

                printf("empty list \n");

        }

        while(p != NULL)

        {

                printf("p->data  is   %d\n",p->data);

                p = p->next;

        }

}

linklist link_create()                //创建链表(后插)并且返回链表的头指针

{

        linklist head=NULL,tail=NULL,s1=NULL;

        int a;

        printf("请输入数据,零除外\n ");

        scanf("%d\n",&a);

        while(a != 0)

        {

                s1 = (linklist)malloc(Lnode);

                if(s1 == NULL)

                {

                        printf("malloc  fail\n");

                        return head;

                }

                s->data = a;

                if (head == NULL)

                {

                        head = s1;

                        tail = s1;

                        head->next = NULL;

                }

                else

                {

                        tail ->next = s1;

                        tail = s1;

                        tail ->next = NULL;

                }

                printf("请输入数据,零除外\n ");

                scanf("%d\n",&a);

        }

        return head;

}

linklist link_create()                //创建链表(前插)并且返回链表的头指针

{

        linklist head=NULL,tail=NULL,s1=NULL;

        int a;

        printf("请输入数据,零除外\n ");

        scanf("%d\n",&a);

        while(a != 0)

        {

                s1 = (linklist)malloc(Lnode);

                if(s1 == NULL)

                {

                        printf("malloc  fail\n");

                        return head;

                }

                s->data = a;

                if (head == NULL)

                {

                        head = s1;

                        head->next = NULL;

                }

                else

                {

                         s1->next = head;

                        head = s1

                }

                printf("请输入数据,零除外\n ");

                scanf("%d\n",&a);

        }

        return head;

}

int link_getLength(linklist head)//测试链表的长度

{

        linklist  p=head ;

        int len = 0;

        while(p != NULL)

        {

                len ++;

                p=p->next;

        }

        return len;

}

linklist link_searchByindex(linklist head,int index)  //查找链表中的第几个结点

{

        int i=0;

        linklist p = head ;

        if((index<1)||(index>link_getLength(head)))

        {

                printf(" 不存在 \n");

                return head;

        }

        for(i=1;i<index;i++)

        {

                p=p->next;

        }

        return p;

}

void delete_list(linklist head)   //删除整个链表

{

        linklist p = head ;

        while(head != NULL)

        {

                p = head->next;

                free(head);

                head = p;

        }

}

int link_insert_add(linklist head,int data,int index)

*入参:head:要插入链表头指针的地址,data插入的数据,index:插入位置

*返回值:插入成功返回0,插入失败返回-1,

*/

{

        linklist p = head,s1=NULL;

        if((index<1)||(index>link_getLength(head)))

        {

                printf("没有这个位子");

                return -1;

        }

        s1=(linklist)malloc(sizeof(Lnode));

        if(s1 == NULL)

        {

                printf("malloc fail\n");

                return -1;

        }

        s1 ->data = data;

        if((index ==1)||(head == NULL))

        {

                s1->next =head;

                head = s1;

        }

        else

        {

                int len=link_getLength(head);

                linklist p=NULL;

                p = link_searchByindex(head,index-1);

                if(p!=NULL)

                {

                        s1->next = p->next;

                        p->next = s1;

                }

                else

                {

                        printf("insert  error\n");

                        free(s1);

                        return -1;

                }

        }

        return 0;

}

linklist link_delete(linklist head,int index)             //删除链表中的第index个节点

{

        linklist p=head,p1=NULL;

        if(p==NULL)

        {

                printf("empty  list\n");

                return head;

        }

        if((index<1)||(index>link_getLength(head)))

        {

                printf("没有这个节点\n");

                return head;

        }

        if(index ==1)

        {

                head =p->next;

                free(p);

        }

        if(index ==(link_getLength(head)))

        {

                index=index-1;

                while(index--)

                {

                        p1=p;

                        p=p->next;

                }

                p1->next=NULL;

                free(p);

        }

        if((index != 1)&&(index !=(link_getLength(head))))

        {

                index=index-1;

                while(index--)

                {

                        p1=p;

                        p=p->next;

                }

                p1->next = p->next;

                free(p);

        }

        return head;

}

linklist getMaxFormOld(linklist pold)//找节点中最大的data

{

        linklist pMax = pold;

        linklist p=pold->next;

        while(p!=NULL)

        {

                if(pMax->data < p->data)

                {

                        pMax = p;

                }

                p=p->next;

        }

        return pMax;

}

linklist removeFormOld(linklist pold,linklist pmax)//移除链表中的最大节点

{

        if(pold == pmax)

        {

                pold =pold->next;

        }

        else

        {

                linklist p =pold;

                while(p!=NULL)

                {

                        if(p->next ==pmax)

                        break;

                        p=p->next;

                }

                p->next =pmax->next;

        }

        return pold;

}

linklist addToNew(linklist pnew,linklist pmax)//添加新的节点

{

        pmax->next = pnew;

        pnew = pmax;

        return pnew;

}

linklist link_sort(linklist pOld)

{

        linklist pNew = NULL;

        linklist pmax;

        while(pOld!=NULL)

        {

        /*从旧链表上找最大值节点的地址*/

                pmax = getMaxFormOld(pOld);

        /*将最大值节点从旧链表上拆下来*/

                pOld=removeFormOld(pOld,pmax);

        /*将最大值节点以前插入的方式插入到新链表*/

                pNew=addToNew(pNew,pmax);

        }

        return pN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