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的作用

楼主(2018-09-21):
内核中有很多的宏定义,在宏定义define中经常看到两个字符串##和#,这里把它的用法做一下说明:

   ##是一个连接符号,用于把参数连在一起

       例如:

           > #define  FOO(arg)   my##arg

       则

           > FOO(abc)

       相当于   myabc

    #是“字符串化”的意思。出现在宏定义中的#是把跟在后面的参数转换成一个字符串

       例如:

           > #define STRCPY(dst, src)  strcpy(dst, #src)

       则

           > STRCPY(buff, abc)

       相当于   strcpy(buff, "abc")

    另外,如果##后的参数本身也是一个宏的话,##会阻止这个宏的展开 。

   #define STRCPY(a, b)    strcpy(a## _p, #b)

   int main()

    {

       char var1_p[20];

        char var2_p[30];

       strcpy(var1_p, "aaaa");

       strcpy(var2_p, "bbbb");

       STRCPY(var1, var2);

       STRCPY(var2, var1);

       printf("var1 = %s\n", var1_p);

       printf("var2 = %s\n", var2_p);

       return 0;

       /* 注意这里 */

       STRCPY(STRCPY(var1,var2),var2);

       /* 这里是否会展开为:strcpy(strcpy(var1_p,"var2")_p,"var2“)?

        * 答案是否定的:

        * 展开结果将是:  strcpy(STRCPY(var1,var2)_p,"var2")

        * ## 阻止了参数的宏展开!

        * 如果宏定义里没有用到 # 和 ##, 宏将会完全展开

        */

    }

/////////////////////////////////////////////////////////////////////////

tell you about ## in common text

关于记号粘贴操作符(token paste operator): ##

1. 简单的说,“##”是一种分隔连接方式,它的作用是先分隔,然后进行强制连接。

   其中,分隔的作用类似于空格。我们知道在普通的宏定义中,预处理器一般把空格

   解释成分段标志,对于每一段和前面比较,相同的就被替换。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

   被替换段之间存在一些空格。如果我们不希望出现这些空格,就可以通过添加一些

   ##来替代空格。

   另外一些分隔标志是,包括操作符,比如 +, -, *, /, [,],...,所以尽管下面的

   宏定义没有空格,但是依然表达有意义的定义: define add(a,b)  a+b

   而其强制连接的作用是,去掉和前面的字符串之间的空格,而把两者连接起来。

2. 举列 -- 试比较下述几个宏定义的区别

  #define A1(name, type)  typename_##type##_type 或

  #define A2(name, type)  typename##_##type##_type

  A1(a1, int);  /* 等价于: int name_int_type; */

  A2(a1, int);  /* 等价于: int a1_int_type;   */

   解释:

       1) 在第一个宏定义中,"name"和第一个"_"之间,以及第2个"_"和第二个

  "type"之间没有被分隔,所以预处理器会把name_##type##_type解释成3段:

   “name_”、“type”、以及“_type”,这中间只有“type”是在宏前面出现过

    的,所以它可以被宏替换。

       2) 而在第二个宏定义中,“name”和第一个“_”之间也被分隔了,所以

   预处理器会把name##_##type##_type解释成4段:“name”、“_”、“type”

   以及“_type”,这其间,就有两个可以被宏替换了。

       3) A1和A2的定义也可以如下:

          #define A1(name, type)  typename_  ##type ##_type

                                      <##前面随意加上一些空格>

          #define A2(name, type)  type name##_ ##type ##_type

    结果是## 会把前面的空格去掉完成强连接,得到和上面结果相同的宏定义

3. 其他相关 -- 单独的一个 #

   至于单独一个#,则表示 对这个变量替换后,再加双引号引起来。比如

     #define  __stringify_1(x)   #x

那么

     __stringify_1(linux)  <==>  "linux"

所以,对于MODULE_DEVICE_TABLE

    1) #define MODULE_DEVICE_TABLE(type,name)

            MODULE_GENERIC_TABLE(type##_device,name)

    2) #define MODULE_GENERIC_TABLE(gtype,name)

            extern const struct gtype##_id __mod_##gtype##_table

            __attribute__ ((unused, alias(__stringify(name))))

得到

     MODULE_DEVICE_TABLE(usb, products)

                             /*notes: structusb_device_id products; */

<==>MODULE_GENERIC_TABLE(usb_device,products)

<==> extern const struct usb_device_id__mod_usb_device_table

            __attribute__ ((unused, alias("products")))

注意到aliasattribute需要一个双引号,所以在这里使用了__stringify(name)来

给name加上双引号。另外,还注意到一个外部变量"__mod_usb_device_table"被alias

到了本驱动专用的由用户自定义的变量products<usb_device_id类型>。这个外部变量

是如何使用的,更多的信息请参看《probe()过程分析》。

4. 分析方法和验证方式 -- 编写一个简单的C程序

   用宏定义一个变量,同时用直接方式定义一个相同的变量,编译报告重复定义;

   用宏定义一个变量,直接使用该宏定义的变量名称,编译通过且运行结果正确;

   使用printf打印字符串数据。printf("token macro is%s", __stringify_1(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