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重入和不可重入

楼主(2018-09-21):
这种情况出现在多任务系统当中,在任务执行期间捕捉到信号并对其进行处理时,进程正在执行的指令序列就被信号处理程序临时中断。如果从信号处理程序返回,则继续执行进程断点处的正常指令序列,从重新恢复到断点重新执行的过程中,函数所依赖的环境没有发生改变,就说这个函数是可重入的,反之就是不可重入的。

众所周知,在进程中断期间,系统会保存和恢复进程的上下文,然而恢复的上下文仅限于返回地址,cpu寄存器等之类的少量上下文,而函数内部使用的诸如全局或静态变量,buffer等并不在保护之列,所以如果这些值在函数被中断期间发生了改变,那么当函数回到断点继续执行时,其结果就不可预料了。打个比方,比如malloc,将如一个进程此时正在执行malloc分配堆空间,此时程序捕捉到信号发生中断,执行信号处理程序中恰好也有一个malloc,这样就会对进程的环境造成破坏,因为malloc通常为它所分配的存储区维护一个链接表,插入执行信号处理函数时,进程可能正在对这张表进行操作,而信号处理函数的调用刚好覆盖了进程的操作,造成错误。

满足下面条件之一的多数是不可重入函数:

(1)使用了静态数据结构;

(2)调用了malloc或free;

(3)调用了标准I/O函数;标准io库很多实现都以不可重入的方式使用全局数据结构。

(4)进行了浮点运算.许多的处理器/编译器中,浮点一般都是不可重入的 (浮点运算大多使用协处理器或者软件模拟来实现。

1) 信号处理程序A内外都调用了同一个不可重入函数B;B在执行期间被信号打断,进入A (A中调用了B),完事之后返回B被中断点继续执行,这时B函数的环境可能改变,其结果就不可预料了。

2) 多线程共享进程内部的资源,如果两个线程A,B调用同一个不可重入函数F,A线程进入F后,线程调度,切换到B,B也执行了F,那么当再次切换到线程A时,其调用F的结果也是不可预料的。

在信号处理程序中即使调用可重入函数也有问题要注意。作为一个通用的规则,当在信号处理程序中调用可重入函数时,应当在其前保存errno,并在其后恢复errno。(因为每个线程只有一个errno变量,信号处理函数可能会修改其值,要了解经常被捕捉到的信号是SIGCHLD,其信号处理程序通常要调用一种wait函数,而各种wait函数都能改变errno。)

可重入函数列表:

_exit()、 access()、alarm()、cfgetispeed()、cfgetospeed()、cfsetispeed()、cfsetospeed ()、chdir()、chmod()、chown()、close()、creat()、dup()、dup2()、execle()、 execve()、fcntl()、fork()、fpathconf ()、fstat()、fsync()、getegid()、 geteuid()、getgid()、getgroups()、getpgrp()、getpid()、getppid()、getuid()、 kill()、link()、lseek()、mkdir()、mkfifo()、 open()、pathconf()、pause()、pipe()、raise()、read()、rename()、rmdir()、setgid ()、setpgid()、setsid()、setuid()、 sigaction()、sigaddset()、sigdelset()、sigemptyset()、sigfillset()、 sigismember()、signal()、sigpending()、sigprocmask()、sigsuspend()、sleep()、 stat()、sysconf()、tcdrain()、tcflow()、tcflush()、tcgetattr()、tcgetpgrp()、 tcsendbreak()、tcsetattr()、tcsetpgrp()、time()、times()、 umask()、uname()、unlink()、utime()、wait()、waitpid()、write()。

书上关于信号处理程序中调用不可重入函数的例子: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pwd.h>

static void func(int signo)

{

    struct passwd *rootptr;

    if( ( rootptr = getpwnam( "root" ) ) == NULL )

    {

        err_sys( "getpwnam error" );

    }

    signal(SIGALRM,func);

    alarm(1);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signal(SIGALRM,func);

    alarm(1);

    for(;;)

    {

        if( ( ptr = getpwnam("sar") ) == NULL )

        {

            err_sys( "getpwnam error" );

        }

    }

    return 0;

}

signal了一个SIGALRM,而后设置一个定时器,在for函数运行期间的某个时刻,也许就是在getpwnam函数运行期间,相应信号发生中断,进入信号处理函数func,在运行func期间又收到alarm发出的信号,getpwnam可能再次中断,这样就很容易发生不可预料的问题。

可重入函数与不可重入函数

主要用于多任务环境中,一个可重入的函数简单来说就是可以被中断的函数,也就是说,可以在这个函数执行的任何时刻中断它,转入OS调度下去执行另外一段代码,而返回控制时不会出现什么错误;而不可重入的函数由于使用了一些系统资源,比如全局变量区,中断向量表等,所以它如果被中断的话,可能会出现问题,这类函数是不能运行在多任务环境下的。

也可以这样理解,重入即表示重复进入,首先它意味着这个函数可以被中断,其次意味着它除了使用自己栈上的变量以外不依赖于任何环境(包括static),这样的函数就是purecode(纯代码)可重入,可以允许有该函数的多个副本在运行,由于它们使用的是分离的栈,所以不会互相干扰。如果确实需要访问全局变量(包括static),一定要注意实施互斥手段。可重入函数在并行运行环境中非常重要,但是一般要为访问全局变量付出一些性能代价。

编写可重入函数时,若使用全局变量,则应通过关中断、信号量(即P、V操作)等手段对其加以保护。

说明:若对所使用的全局变量不加以保护,则此函数就不具有可重入性,即当多个进程调用此函数时,很有可能使有关全局变量变为不可知状态。

示例:假设Exam是int型全局变量,函数Squre_Exam返回Exam平方值。那么如下函数不具有可重入性。

unsigned int example( int para ) {

     unsigned int temp;

         Exam = para; // (**)

         temp = Square_Exam( );

         return temp;

     }

    此函数若被多个进程调用的话,其结果可能是未知的,因为当(**)语句刚执行完后,另外一个使用本函数的进程可能正好被激活,那么当新激活的进程执行到此函数时,将使Exam赋与另一个不同的para值,所以当控制重新回到“temp = Square_Exam( )”后,计算出的temp很可能不是预想中的结果。此函数应如下改进。

     unsigned int example( int para ) {

         unsigned int temp;

         [申请信号量操作] //(1)

         Exam = para;

         temp = Square_Exam( );

         [释放信号量操作]

         return temp;

     }

     (1)若申请不到“信号量”,说明另外的进程正处于给Exam赋值并计算其平方过程中(即正在使用此信号),本进程必须等待其释放信号后,才可继续执行。若申请到信号,则可继续执行,但其它进程必须等待本进程释放信号量后,才能再使用本信号。

    保证函数的可重入性的方法:

    在写函数时候尽量使用局部变量(例如寄存器、堆栈中的变量),对于要使用的全局变量要加以保护(如采取关中断、信号量等方法),这样构成的函数就一定是一个可重入的函数。

     VxWorks中采取的可重入的技术有:

     * 动态堆栈变量(各子函数有自己独立的堆栈空间)

     * 受保护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

     * 任务变量

--------------------------------------------------

    在实时系统的设计中,经常会出现多个任务调用同一个函数的情况。如果这个函数不幸被设计成为不可重入的函数的话,那么不同任务调用这个函数时可能修改其他任务调用这个函数的数据,从而导致不可预料的后果。那么什么是可重入函数呢?

所谓可重入函数是指一个可以被多个任务调用的过程,任务在调用时不必担心数据是否会出错。不可重入函数在实时系统设计中被视为不安全函数。

满足下列条件的函数多数是不可重入的:

     1) 函数体内使用了静态的数据结构;

     2) 函数体内调用了malloc()或者free()函数;

     3) 函数体内调用了标准I/O函数。

    下面举例加以说明。

     A. 可重入函数

     void strcpy(char *lpszDest, char *lpszSrc){

         while(*lpszDest++=*lpszSrc++);

         *dest=0;

     }

     B. 不可重入函数1

     charcTemp;//全局变量

     void SwapChar1(char *lpcX, char *lpcY){

         cTemp=*lpcX;

         *lpcX=*lpcY;

         lpcY=cTemp;//访问了全局变量

     }

     C. 不可重入函数2

     void SwapChar2(char *lpcX,char *lpcY){

         static char cTemp;//静态局部变量

         cTemp=*lpcX;

         *lpcX=*lpcY;

         lpcY=cTemp;//使用了静态局部变量

     }

    问题1,如何编写可重入的函数?

    答:在函数体内不访问那些全局变量,不使用静态局部变量,**只使用局部变量,写出的函数就将是可重入的。如果必须访问全局变量,记住利用互斥信号量来保护全局变量。

    问题2,如何将一个不可重入的函数改写成可重入的函数?

    答:把一个不可重入函数变成可重入的唯一方法是用可重入规则来重写它。其实很简单,只要遵守了几条很容易理解的规则,那么写出来的函数就是可重入的。

     1) 不要使用全局变量。因为别的代码很可能覆盖这些变量值。

     2) 在和硬件发生交互的时候,切记执行类似disinterrupt()之类的操作,就是关闭硬件中断。完成交互记得打开中断,在有些系列上,这叫做“进入/退出核心”。

     3) 不能调用其它任何不可重入的函数。

     4) 谨慎使用堆栈。最好先在使用前先OS_ENTER_KERNAL。

    堆栈操作涉及内存分配,稍不留神就会造成益出导致覆盖其他任务的数据,所以,请谨慎使用堆栈!最好别用!很多黑客程序就利用了这一点以便系统执行非法代码从而轻松获得系统控制权。还有一些规则,总之,时刻记住一句话:保证中断是安全的!

    实例问题:曾经设计过如下一个函数,在代码检视的时候被提醒有bug,因为这个函数是不可重入的,为什么?

     unsigned int sum_int( unsigned int base ) {

         unsigned int index;

         static unsigned int sum = 0; // 注意,是static类型

         for (index = 1; index <= base; index++)

             sum += index;

         return sum;

     }

    分析:所谓的函数是可重入的(也可以说是可预测的),即只要输入数据相同就应产生相同的输出。这个函数之所以是不可预测的,就是因为函数中使用了static变量,因为static变量的特征,这样的函数被称为:带“内部存储器”功能的的函数。因此如果需要一个可重入的函数,一定要避免函数中使用static变量,这种函数中的static变量,使用原则是,能不用尽量不用。

    将上面的函数修改为可重入的函数,只要将声明sum变量中的static关键字去掉,变量sum即变为一个auto类型的变量,函数即变为一个可重入的函数。

    当然,有些时候,在函数中是必须要使用static变量的,比如当某函数的返回值为指针类型时,则必须是static的局部变量的地址作为返回值,若为auto类型,则返回为错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