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根文件系统

楼主(2018-09-21):
Linux根文件系统中一般有如下图的几个目录:

1./bin目录

该目录下的命令可以被root与一般账号所使用,由于这些命令在挂接其它文件系统之前就可以使用,所以/bin目录必须和根文件系统在同一个分区中。

/bin目录下常用的命令有:cat、chgrp、chmod、cp、ls、sh、kill、mount、umount、mkdir、[、test等。其中“[”命令就是test命令,我们在利用Busybox制作根文件系统时,在生成的bin目录下,可以看到一些可执行的文件,也就是可用的一些命令。

2./sbin 目录

该目录下存放系统命令,即只有系统管理员(俗称最高权限的root)能够使用的命令,系统命令还可以存放在/usr/sbin,/usr/local/sbin目录下,/sbin目录中存放的是基本的系统命令,它们用于启动系统和修复系统等,与/bin目录相似,在挂接其他文件系统之前就可以使用/sbin,所以/sbin目录必须和根文件系统在同一个分区中。

/sbin目录下常用的命令有:shutdown、reboot、fdisk、fsck、init等,本地用户自己安装的系统命令放在/usr/local/sbin目录下。

3、/dev目录

该目录下存放的是设备与设备接口的文件,设备文件是Linux中特有的文件类型,在Linux系统下,以文件的方式访问各种设备,即通过读写某个设备文件操作某个具体硬件。比如通过"dev/ttySAC0"文件可以操作串口0,通过"/dev/mtdblock1"可以访问MTD设备的第2个分区。比较重要的文件有/dev/null, /dev/zero, /dev/tty, /dev/lp*等。

4./etc目录

该目录下存放着系统主要的配置文件,例如人员的账号密码文件、各种服务的其实文件等。一般来说,此目录的各文件属性是可以让一般用户查阅的,但是只有root有权限修改。对于PC上的Linux系统,/etc目录下的文件和目录非常多,这些目录文件是可选的,它们依赖于系统中所拥有的应用程序,依赖于这些程序是否需要配置文件。在嵌入式系统中,这些内容可以大为精减。

5./lib目录

该目录下存放共享库和可加载(驱动程序),共享库用于启动系统。运行根文件系统中的可执行程序,比如:/bin /sbin 目录下的程序。

6./home目录

系统默认的用户文件夹,它是可选的,对于每个普通用户,在/home目录下都有一个以用户名命名的子目录,里面存放用户相关的配置文件。

7./root目录

系统管理员(root)的主文件夹,即是根用户的目录,与此对应,普通用户的目录是/home下的某个子目录。

8./usr目录

/usr目录的内容可以存在另一个分区中,在系统启动后再挂接到根文件系统中的/usr目录下。里面存放的是共享、只读的程序和数据,这表明/usr目录下的内容可以在多个主机间共享,这些主要也符合FHS标准的。/usr中的文件应该是只读的,其他主机相关的,可变的文件应该保存在其他目录下,比如/var。/usr目录在嵌入式中可以精减。

9./var目录

与/usr目录相反,/var目录中存放可变的数据,比如spool目录(mail,news),log文件,临时文件。

10./proc目录

这是一个空目录,常作为proc文件系统的挂接点,proc文件系统是个虚拟的文件系统,它没有实际的存储设备,里面的目录,文件都是由内核

临时生成的,用来表示系统的运行状态,也可以操作其中的文件控制系统。

11./mnt目录

用于临时挂载某个文件系统的挂接点,通常是空目录,也可以在里面创建一引起空的子目录,比如/mnt/cdram /mnt/hda1 。用来临时挂载光盘、移动存储设备等。

12. /tmp目录

用于存放临时文件,通常是空目录,一些需要生成临时文件的程序用到的/tmp目录下,所以/tmp目录必须存在并可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