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om。CentOS5中NFS环境搭建详解

楼主(2018-09-21):
几经周折,我的台式机终于和笔记本一样了。

***************minicom安装********************************************************************

ubuntu10.04环境:

该环境一般已经自带安装了minicom

配置步骤:

1、打开minicom配置界面:minicom -s

①设置串口:为ttyUSB0.由于本机是使用USB转串口。如果电脑后面有串口,那么就选择ttyS0.

ttyS0---COM1,ttyS1---COM2。同理ttyUSB0---USB1.

2、save file

3、exit

4、minicom启动

如果看到串口打印信息说明配置成功。

这是在双系统单独安装ubuntu情况;

对于虚拟机下安装的linux系统,要设置虚拟机VM--setting--add-hardware--serial---auto dectec/comx

然后重新启动系统。

CentOS下:

1.yum install minicom

2.配置如上

3.cd /dev下查看设备是否安装ttyUSB0/ttyS0

4.重启minicom

*****************************NFS启动根文件系统****************************

1.如何使开发板与PC、虚拟机中Linux系统PING通

①首先设置PC的IP。在网络连接中右键本地连接--属性-----TCP/IP协议属性----设置IP

我的是192.168.1.5----255.255.255.0------192.168.1.111

保存退出。

②虚拟机选择bridget桥接方式。

③在终端linux输入setup设置网络设置。设置静态IP

我的是192.168.1.111----255.255.255.0-----192.168.1.111

保存。通知设置其备份文件为相同的IP

④重启网络服务:service network restart

⑤ping 192.168.1.5看有ttl反馈时间没,没有则没成功。

问题可能是:

有人使用NAT方式连接网络。

一般情况下时可以成功的。

当然若你想通过NAT方式共享windows的网络。

那么分情况设置了。

1、锐捷拨号的情况下上网方式有两种情况。

①使用mentHost拨号软件linux版本。这个网上有好多。一般解压安装就好,在Ubuntu10.04下可以直接解压安装。

终端输入sudo menthost就可以启动。

第一次使用时要设置账号和密码。通知选择锐捷认证3

②这种方法比较麻烦:设置步骤有两个:

1)setup启动后选择网络设置,这里要选择DHCP自动获取IP的方式。通知设置虚拟机:点击虚拟机最上面的菜单选择edit

下虚拟网络编辑virtual network edit下选择bridget设置相关内容。当然重要的是要保证PC--虚拟机同网段。192.168.1.xx

还要设置DNS。这是比较关键的一步。

2)DNS设置:CentOS中时选择系统---首选项----更多首选项----network Connections

选择DSL连接设置

DSL-------------------Wired    ----    Point-to-Point

Username:账号

Service:空

密码:密码

点击应用即可。

3)点击firefox浏览器,若果不能连接网络,那么重启一下系统。

Ubuntu10.04下同理。

回归NFS搭建设置问题;

2.当PC和虚拟机中linux系统Ping通后就是开发板可PC、虚拟机的连接了。

这里我的开发板是mini2440默认IP是192.168.1.230

①关闭PC防火墙。在控制面板中---安全中心----Windows防火墙----选择关闭

同时设置--高级--网络连接设置---将VMware Network Adapter VMnetet1和本地连接前面的选项去掉。

说明:VMware Network Adapter VMnet1和VMware Network Adapter VMnet8分别是bridget桥接、NAT网络地址翻译

两种网络共享方式下的虚拟网卡。它们的作用就是PC下的网卡的作用。这点要弄明白。

②在虚拟机下Ping 192.168.1.230

成功。

说明:开发板与PC机之间要有双绞网线连接。很容易忽略啊。

**************************************************************************

NFS挂载启动的基本步骤另见说明;

1、虚拟机上设置步骤:

①nfs要安装,具体步骤自己查找。设置nfs共享目录为/opt/rootfs-qtopia-qt4这是根文件系统

②启动nfs。service nfs restart

2、开发板mini2440启动。在SecureCRT终端登录开发板。作为串口信息输出平台。我的是COM3。

①nor flash 启动开发板。在supervivi菜单中选择q进入:Supervivi->param;查看param。这里我们需要设置IP

具体为开发板IP、虚拟机的IP192.168.1.111 255.255.255.0和nfs启动的根文件目录rootfs-qtopia-qt4

具体设置如下:param set linux_cmd_line "console=ttySAC0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1.111:/opt/rootfs_qtopia_qt4 ip=192.168.1.70:192.168.1.111:192.168.1.111:255.255.255.0:sbc2440.arm9.net:eth0:off"

②param show查看设置成功没。然后就是保存参数param save-----如果要重新设置参数param reset即可。

③重启开发板nand flash启动或者是nor flash启动后在Supervivi中选择b直接启动kernel

*********************************************************************************

NFS启动根文件系统的所有相关设置就说完了。

这里在说明一下:通过NFS启动根文件系统的好处:可以讲我们需要调试的设备文件或者其他程序放在rootfs-qtopia-qt4

这个目录下,省去了不断将文件通过USB或终端等方式下载到开发板的困扰。

********************************************************************************

rootfs-qtopia-qt4可以直接将mini2440光盘中的同名文件解压缩。

若果还有其它问题那么只能找渡娘了。。。

补充说明:minicom和SeureCRT不能同时作为COM3口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