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I2C子系统分析-I2C设备驱动

楼主(2018-09-21):
接下来以一个实际的例子来看I2C设备驱动,就以drivers/i2c/i2c-dev.c为例。先看它的初始化和注销函数static int __init i2c_dev_init(void)

{

int res; printk(KERN_INFO "i2c /dev entries driver\n"); res = register_chrdev(I2C_MAJOR, "i2c", &i2cdev_fops);

if (res)

  goto out; i2c_dev_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i2c-dev");

if (IS_ERR(i2c_dev_class)) {

  res = PTR_ERR(i2c_dev_class);

  goto out_unreg_chrdev;

} res = i2c_add_driver(&i2cdev_driver);

if (res)

  goto out_unreg_class; return 0;out_unreg_class:

class_destroy(i2c_dev_class);

out_unreg_chrdev:

unregister_chrdev(I2C_MAJOR, "i2c");

out:

printk(KERN_ERR "%s: Driver Initialisation failed\n", __FILE__);

return res;

}static void __exit i2c_dev_exit(void)

{

i2c_del_driver(&i2cdev_driver);

class_destroy(i2c_dev_class);

unregister_chrdev(I2C_MAJOR,"i2c");

}首先调用register_chrdev注册了一个字符设备,这是老的字符驱动注册方式。然后到了接下来的主角,i2c_add_driver,在I2C子系统中,I2C设备驱动就是采用这个函数注册,注销一个I2C设备驱动使用下面的i2c_del_driver函数,那就具体看看这个I2C设备驱动注册函数。static inline int i2c_add_driver(struct i2c_driver *driver)

{

return i2c_register_driver(THIS_MODULE, driver);

}

int i2c_register_driver(struct module *owner, struct i2c_driver *driver)

{

int res; /* Can't register until after driver model init */

if (unlikely(WARN_ON(!i2c_bus_type.p)))

  return -EAGAIN; /* add the driver to the list of i2c drivers in the driver core */

driver->driver.owner = owner;

driver->driver.bus = &i2c_bus_type; /*指定驱动的总线类型*/ /* When registration returns, the driver core

  * will have called probe() for all matching-but-unbound devices.

  */

res = driver_register(&driver->driver); /*注册驱动*/

if (res)

  return res; pr_debug("i2c-core: driver [%s] registered\n", driver->driver.name); INIT_LIST_HEAD(&driver->clients);

/* Walk the adapters that are already present */

mutex_lock(&core_lock);

bus_for_each_dev(&i2c_bus_type, NULL, driver, __attach_adapter);

mutex_unlock(&core_lock); return 0;

}再来看看i2c设备驱动注销函数void i2c_del_driver(struct i2c_driver *driver)

{

mutex_lock(&core_lock);

bus_for_each_dev(&i2c_bus_type, NULL, driver, __detach_adapter);

mutex_unlock(&core_lock); driver_unregister(&driver->driver);

pr_debug("i2c-core: driver [%s] unregistered\n", driver->driver.name);

}也没什么,最后调用的就是驱动的注销函数driver_unregister函数。

来看传递给注册和注销i2c驱动函数的参数什么,i2cdev_driver它是structi2c_driver结构类型,i2c设备驱动就是使用这个结构类型描述,这个结构类型定义在include/linux/i2c.hstruct i2c_driver {

unsigned int class; /* Notifies the driver that a new bus has appeared or is about to be

  * removed. You should avoid using this if you can, it will probably

  * be removed in a near future.

  */

int (*attach_adapter)(struct i2c_adapter *);

int (*detach_adapter)(struct i2c_adapter *); /* Standard driver model interfaces */

int (*probe)(struct i2c_client *, const struct i2c_device_id *);

int (*remove)(struct i2c_client *); /* driver model interfaces that don't relate to enumeration  */

void (*shutdown)(struct i2c_client *);

int (*suspend)(struct i2c_client *, pm_message_t mesg);

int (*resume)(struct i2c_client *); /* a ioctl like command that can be used to perform specific functions

  * with the device.

  */

int (*command)(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unsigned int cmd, void *arg); struct device_driver driver;

const struct i2c_device_id *id_table; /* Device detection callback for automatic device creation */

int (*detect)(struct i2c_client *, int kind, struct i2c_board_info *);

const struct i2c_client_address_data *address_data;

struct list_head clients;

};来看i2c-dev.c中是怎么定义的static struct i2c_driver i2cdev_driver = {

.driver = {

  .name = "dev_driver",

},

.attach_adapter = i2cdev_attach_adapter,

.detach_adapter = i2cdev_detach_adapter,

};这是老的方式,所以它只是给attach_adapter和detach_adapter赋了值,由于这里是老的方式,所以我们也就不去具体看这个函数了,我们直接去看它的数据传输部分吧。static ssize_t i2cdev_read (struct file *file,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offset)

{

char *tmp;

int ret; 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 (struct i2c_client *)file->private_data; if (count > 8192)

  count = 8192; tmp = kmalloc(count,GFP_KERNEL);

if (tmp==NULL)

  return -ENOMEM; pr_debug("i2c-dev: i2c-%d reading %zu bytes.\n",

  iminor(file->f_path.dentry->d_inode), count); ret = i2c_master_recv(client,tmp,count);

if (ret >= 0)

  ret = copy_to_user(buf,tmp,count)?-EFAULT:ret;

kfree(tmp);

return ret;

}这是i2c设备读函数,我们看它是调用的i2c_master_recv函数去操作的,去看这个函数int i2c_master_recv(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char *buf ,int count)

{

struct i2c_adapter *adap=client->adapter;

struct i2c_msg msg;

int ret; msg.addr = client->addr;

msg.flags = client->flags & I2C_M_TEN;

msg.flags |= I2C_M_RD;

msg.len = count;

msg.buf = buf; ret = i2c_transfer(adap, &msg, 1); /* If everything went ok (i.e. 1 msg transmitted), return #bytes

    transmitted, else error code. */

return (ret == 1) ? count : ret;

}i2c设备写函数static ssize_t i2cdev_write (struct file *file, const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offset)

{

int ret;

char *tmp;

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 (struct i2c_client *)file->private_data; if (count > 8192)

  count = 8192; tmp = kmalloc(count,GFP_KERNEL);

if (tmp==NULL)

  return -ENOMEM;

if (copy_from_user(tmp,buf,count)) {

  kfree(tmp);

  return -EFAULT;

} pr_debug("i2c-dev: i2c-%d writing %zu bytes.\n",

  iminor(file->f_path.dentry->d_inode), count); ret = i2c_master_send(client,tmp,count);

kfree(tmp);

return ret;

}

int i2c_master_send(struct i2c_client *client,const char *buf ,int count)

{

int ret;

struct i2c_adapter *adap=client->adapter;

struct i2c_msg msg; msg.addr = client->addr;

msg.flags = client->flags & I2C_M_TEN;

msg.len = count;

msg.buf = (char *)buf; ret = i2c_transfer(adap, &msg, 1); /* If everything went ok (i.e. 1 msg transmitted), return #bytes

    transmitted, else error code. */

return (ret == 1) ? count : ret;

}这两个函数最终都是调用的i2c_transfer函数去完成数据的传输,只是他们的msg的flags不一样,读操作的flags要加上I2C_M_RD这个标志。

再看它们两个共同的i2c_transfer函数int i2c_transfer(struct i2c_adapter *adap, struct i2c_msg *msgs, int num)

{

unsigned long orig_jiffies;

int ret, try; /* REVISIT the fault reporting model here is weak:

  *

  *  - When we get an error after receiving N bytes from a slave,

  *    there is no way to report "N".

  *

  *  - When we get a NAK after transmitting N bytes to a slave,

  *    there is no way to report "N" ... or to let the master

  *    continue executing the rest of this combined message, if

  *    that's the appropriate response.

  *

  *  - When for example "num" is two and we successfully complete

  *    the first message but get an error part way through the

  *    second, it's unclear whether that should be reported as

  *    one (discarding status on the second message) or errno

  *    (discarding status on the first one).

  */ if (adap->algo->master_xfer) {

#ifdef DEBUG

  for (ret = 0; ret < num; ret++) {

   dev_dbg(&adap->dev, "master_xfer[%d] %c, addr=0x%02x, "

    "len=%d%s\n", ret, (msgs[ret].flags & I2C_M_RD)

    ? 'R' : 'W', msgs[ret].addr, msgs[ret].len,

    (msgs[ret].flags & I2C_M_RECV_LEN) ? "+" : "");

  }

#endif  if (in_atomic() || irqs_disabled()) {

   ret = mutex_trylock(&adap->bus_lock);

   if (!ret)

    /* I2C activity is ongoing. */

    return -EAGAIN;

  } else {

   mutex_lock_nested(&adap->bus_lock, adap->level);

  }  /* Retry automatically on arbitration loss */

  orig_jiffies = jiffies;

  for (ret = 0, try = 0; try <= adap->retries; try++) {

   ret = adap->algo->master_xfer(adap, msgs, num);

   if (ret != -EAGAIN)

    break;

   if (time_after(jiffies, orig_jiffies + adap->timeout))

    break;

  }

  mutex_unlock(&adap->bus_lock);  return ret;

} else {

  dev_dbg(&adap->dev, "I2C level transfers not supported\n");

  return -EOPNOTSUPP;

}

}我们看就是调用总线的master_xfer方法,我们在前面分析使用gpio模拟i2c总线时,看过这样一句 .master_xfer =bit_xfer, ,所以最终调用的是这个函数来完成数据传输。使用i2c_master_recv和i2c_master_send函数一次只能传输一个msg,由于它一次只能传输一个msg,所以它的传输方向不能改变,也就是一次只能完成读或写操作,并且读操作时还不能传递设备的基地址,所以通常是不会用这两个函数的,直接的做法时,构造两个msg,一个msg的数据为操作设备基地址,另外一个msg才是我们真正要读写的数据,最后调用i2c_transfer函数去完成数据的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