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vim编辑器永久显示行号和命令大全

楼主(2018-09-21):
在Linux环境下的编辑器有vi、vim、gedit等等。进入这些编辑器之后,为了方便我们需要编辑器显示出当前的行号,可偏偏编辑器默认是不会显示行号的。我们有二种办法可以解决:

      第一种是,手动显示:在vim命令行模式下输入  :set nu

      取消显示:在vim命令行模式下输入:  set nonu

      第二种是,永久自动显示:我们修改一个配置文件。

      我们输入命令:vim   ~/.vimrc

      打开后是一个空文件,我们添加 set nu,保存退出,再次进入vim编辑器,就会自动显示出行号了。大笑如此简单

进入vi的命令

vi filename :打开或新建文件,并将光标置于第一行首

vi +n filename :打开文件,并将光标置于第n行首

vi + filename :打开文件,并将光标置于最后一行首

vi +/pattern filename:打开文件,并将光标置于第一个与pattern匹配的串处

vi -r filename :在上次正用vi编辑时发生系统崩溃,恢复filename

vi filename....filename :打开多个文件,依次进行编辑

移动光标类命令

h :光标左移一个字符

l :光标右移一个字符

space:光标右移一个字符

Backspace:光标左移一个字符

k或Ctrl+p:光标上移一行

j或Ctrl+n :光标下移一行

Enter :光标下移一行

w或W :光标右移一个字至字首

b或B :光标左移一个字至字首

e或E :光标右移一个字至字尾

) :光标移至句尾

( :光标移至句首

}:光标移至段落开头

{:光标移至段落结尾

nG:光标移至第n行首

n+:光标下移n行

n-:光标上移n行

n$:光标移至第n行尾

H :光标移至屏幕顶行

M :光标移至屏幕中间行

L :光标移至屏幕最后行

0:(注意是数字零)光标移至当前行首

$:光标移至当前行尾

屏幕翻滚类命令

Ctrl+u:向文件首翻半屏

Ctrl+d:向文件尾翻半屏

Ctrl+f:向文件尾翻一屏

Ctrl+b;向文件首翻一屏

nz:将第n行滚至屏幕顶部,不指定n时将当前行滚至屏幕顶部。

插入文本类命令

i :在光标前

I :在当前行首

a:光标后

A:在当前行尾

o:在当前行之下新开一行

O:在当前行之上新开一行

r:替换当前字符

R:替换当前字符及其后的字符,直至按ESC键

s:从当前光标位置处开始,以输入的文本替代指定数目的字符

S:删除指定数目的行,并以所输入文本代替之

ncw或nCW:修改指定数目的字

nCC:修改指定数目的行

删除命令

ndw或ndW:删除光标处开始及其后的n-1个字

do:删至行首

d$:删至行尾

ndd:删除当前行及其后n-1行

x或X:删除一个字符,x删除光标后的,而X删除光标前的

Ctrl+u:删除输入方式下所输入的文本

搜索及替换命令

/pattern:从光标开始处向文件尾搜索pattern

?pattern:从光标开始处向文件首搜索pattern

n:在同一方向重复上一次搜索命令

N:在反方向上重复上一次搜索命令

:s/p1/p2/g:将当前行中所有p1均用p2替代

:n1,n2s/p1/p2/g:将第n1至n2行中所有p1均用p2替代

:g/p1/s//p2/g:将文件中所有p1均用p2替换

选项设置

all:列出所有选项设置情况

term:设置终端类型

ignorance:在搜索中忽略大小写

list:显示制表位(Ctrl+I)和行尾标志($)

number:显示行号

report:显示由面向行的命令修改过的数目

terse:显示简短的警告信息

warn:在转到别的文件时若没保存当前文件则显示NO write信息

nomagic:允许在搜索模式中,使用前面不带“\”的特殊字符

nowrapscan:禁止vi在搜索到达文件两端时,又从另一端开始

mesg:允许vi显示其他用户用write写到自己终端上的信息

最后行方式命令

:n1,n2 co n3:将n1行到n2行之间的内容拷贝到第n3行下

:n1,n2 m n3:将n1行到n2行之间的内容移至到第n3行下

:n1,n2 d :将n1行到n2行之间的内容删除

:w :保存当前文件

:e filename:打开文件filename进行编辑

:x:保存当前文件并退出

:q:退出vi

:q!:不保存文件并退出vi

:!command:执行shell命令command

:n1,n2 w!command:将文件中n1行至n2行的内容作为command的输入并执行之,若不指定n1,n2,则表示将整个文件内容作为command的输入

:r!command:将命令command的输出结果放到当前行

寄存器操作

"?nyy:将当前行及其下n行的内容保存到寄存器?中,其中?为一个字母,n为一个数字

"?nyw:将当前行及其下n个字保存到寄存器?中,其中?为一个字母,n为一个数字

"?nyl:将当前行及其下n个字符保存到寄存器?中,其中?为一个字母,n为一个数字

"?p:取出寄存器?中的内容并将其放到光标位置处。这里?可以是一个字母,也可以是一个数字

ndd:将当前行及其下共n行文本删除,并将所删内容放到1号删除寄存器中。

VI的使用

--------------------------------------------------------------------------------

一、插入文本

┌──┬────────────┐

│命令│描述          │

├──┼────────────┤

│i  │在当前字符前插入文本  │

├──┼────────────┤

│I  │在行首插入文本      │

├──┼────────────┤

│a  │在当前字符后添加文本  │

├──┼────────────┤

│A  │在行末添加文本     │

├──┼────────────┤

│o  │在当前行后面插入一空行 │

├──┼────────────┤

│O  │在当前行前面插入一空行 │

├──┼────────────┤

│R  │以改写方式输入文本   │

└──┴────────────┘

二、移动光标

┌─────┬───────────┐

│命令   │描述         │

├─────┼───────────┤

│j或下箭头 │向下移动一行     │

├─────┼───────────┤

│k或上箭头 │向上移动一行     │

├─────┼───────────┤

│h或左箭头 │左移一个字符     │

├─────┼───────────┤

│l或右箭头 │右移一个字符     │

├─────┼───────────┤

│w     │右移一个词      │

├─────┼───────────┤

│W     │右移一个以空格分隔的词│

├─────┼───────────┤

│b     │左移一个词      │

├─────┼───────────┤

│B     │左移一个以空格分隔的词│

├─────┼───────────┤

│0     │移到行首       │

│Ctrl-F  │向前翻页       │

├─────┼───────────┤

│Ctrl-B  │向后翻页       │

├─────┼───────────┤

│nG    │到第n行        │

├─────┼───────────┤

│G     │到最后一行      │

└─────┴───────────┘

三、替换文本

┌─────┬──────┐

│命令   │描述    │

├─────┼──────┤

│$     │到行尾   │

├─────┼──────┤

│(     │到句子的开头│

├─────┼──────┤

│)     │到句子的末尾│

├─────┼──────┤

│{     │到段落的开头│

├─────┼──────┤

│}     │到段落的末尾│

└─────┴──────┘

四、删除文本

┌───┬───────────┐

│命令 │描述          │

├───┼───────────┤

│r   │替换一个字符      │

├───┼───────────┤

│c   │修改文本直到按下Esc健 │

├───┼───────────┤

│cw  │修改下一个词      │

├───┼───────────┤

│cnw  │修改接下来的n个词   │

└───┴───────────┘

五、文本编辑

┌──┬──────────────────────┐

│命寺│描述                    │

├──┼──────────────────────┤

│yy │将一行文本移到缺省缓冲区中          │

├──┼──────────────────────┤

│yn │将下一个词移到缺省缓冲区中          │

├──┼──────────────────────┤

│ynw │将后面的n个词移到缺省缓冲区中        │

├──┼──────────────────────┤

│p  │如果缺省缓冲区中包含一行文本,则在当前   │

│  │行后面插入一个空行井将缺省缓冲区中的声   │

│  │容粘贴到这一行中;如果缺省缓冲区中包含   │

│  │多个词,把这些词粘贴到光标的右边.     │

├──┼──────────────────────┤

│P  │如果缺省缓冲区中包含一行文本,则正当前    │

│   │行前面插入一个空行井将缺省缓冲区中的内    │

│  │容粘贴到这一行中;如果缺省缓冲区中包含    │

│   │多个词,把这些词粘贴到光标的左边

  │

└──┴──────────────────────┘

六、保存退出

┌───────────┬───────────────┐

│命令         │描述             │

├───────────┼───────────────┤

│zz          │保存并退出          │

├───────────┼───────────────┤

│:w filename      │写入文件            │

├───────────┼───────────────┤

│:W          │写入文件           │

├───────────┼───────────────┤

│:x          │保存(如果当前文件修改过)并退出│

├───────────┼───────────────┤

│:q!          │不保存文件,直接退出      │

├───────────┼───────────────┤

│:q          │退出vi            │

VI常用技巧

VI命令可以说是Unix/Linux世界里最常用的编辑文件的命令了,但是因为它的命令集众多,很多人都不习惯使用它,其实您只需要掌握基本命令,然后加以灵活运用,就会发现它的优势,并会逐渐喜欢使用这种方法。本文旨在介绍VI的一些最常用命令和高级应用技巧。

一、基本命令介绍

---- 1.光标命令

k、j、h、l——上、下、左、右光标移动命令。虽然您可以在Linux中使用键盘右边的4个光标键,但是记住这4个命令还是非常有用的。这4个键正是右手在键盘上放置的基本位置。

nG——跳转命令。n为行数,该命令立即使光标跳到指定行。

Ctrl+G——光标所在位置的行数和列数报告。

w、b——使光标向前或向后跳过一个单词。

---- 2.编辑命令

i、a、r——在光标的前、后以及所在处插入字符命令(i=insert、a=append、r=replace)。

cw、dw——改变(置换)/删除光标所在处的单词的命令 (c=change、d=delete)。

x、d$、dd——删除一个字符、删除光标所在处到行尾的所有字符以及删除整行的命令。

---- 3.查找命令

---- /string、?string——从光标所在处向后或向前查找相应的字符串的命令。

---- 4.拷贝复制命令

---- yy、p——拷贝一行到剪贴板或取出剪贴板中内容的命令。

二、常见问题及应用技巧

---- 1.在一个新文件中读/etc/passwd中的内容,取出用户名部分。

---- vi file

---- :r /etc/passwd 在打开的文件file中光标所在处读入/etc/passwd

---- :%s/:.*//g 删除/etc/passwd中用户名后面的从冒号开始直到行尾的所有部分。

---- 您也可以在指定的行号后读入文件内容,例如使用命令“:3r /etc/passwd”从新文件的第3行开始读入 /etc/passwd的所有内容。

---- 我们还可以使用以下方法删掉文件中所有的空行及以#开始的注释行。

---- #cat squid.conf.default | grep -v ^$ | grep -v ^#

---- 2.在打开一个文件编辑后才知道登录的用户对该文件没有写的权限,不能存盘,需要将所做修改存入临时文件。

---- vi file

---- :w /tmp/1 保存所做的所有修改,也可以将其中的某一部分修改保存到临时文件,例如仅仅把第20~59行之间的内容存盘成文件/tmp/1,我们可以键入如下命令。

---- vi file

---- :20,59w /tmp/1

---- 3.用VI编辑一个文件,但需要删除大段的内容。

---- 首先利用编辑命令“vi file”打开文件,然后将光标移到需要删除的行处按Ctrl+G显示行号,再到结尾处再按Ctrl+G,显示文件结尾的行号。

---- :23,1045d 假定2次得到的行号为23和1045,则把这期间的内容全删除,也可以在要删除的开始行和结束行中用ma、mb命令标记,然后利用“:a,bd”命令删除。

---- 4.在整个文件的各行或某几行的行首或行尾加一些字符串。

---- vi file

---- :3,$s/^/some string / 在文件的第一行至最后一行的行首插入“some string”。

---- :%s/$/some string/g 在整个文件每一行的行尾添加“some string”。

---- :%s/string1/string2/g 在整个文件中替换“string1”成“string2”。

---- :3,7s/string1/string2/ 仅替换文件中的第3行到第7行中的“string1”成“string2”。

---- 注意: 其中s为substitute,%表示所有行,g表示global。

---- 5.同时编辑2个文件,拷贝一个文件中的文本并粘贴到另一个文件中。

---- vi file1 file2

---- yy 在文件1的光标处拷贝所在行

---- :n 切换到文件2 (n=next)

---- p 在文件2的光标所在处粘贴所拷贝的行

---- :n 切换回文件1

---- 6.替换文件中的路径。

---- 使用命令“:%s#/usr/bin#/bin#g”可以把文件中所有路径/usr/bin换成/bin。也可以使用命令“:%s//usr/bin//bin/g”实现,其中“”是转义字符,表明其后的“/”字符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字符,不是分隔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