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Linux-3.0.8到s5pv210

楼主(2018-09-21):
一、 基本内核移植1. 解压内核源码包tar jxvf android_kernel_2.6.35_smdkv210.tar.bz2cd android-kernel-samsung-dev/ 2. 修改Makefile中的体系结构ARCH和交叉编译器前缀CROSS_COMPILEvim Makefile修改191和192行为如下:ARCH            ?= armCROSS_COMPILE   ?= /usr/local/arm/arm-2009q3/bin/arm-none-linux-gnueabi- 3. 使用SMDKV210的缺省配置文件make  smdkv210_android_defconfig 4. 配置内核,修改串口make menuconfig修改底层消息和底层调试串行端口为UART0:System Type  --->(0) S3C UART to use for low-level messagesKernel hacking  --->(0) S3C UART to use for low-level debug 5. 确定机器码vim arch/arm/tools/mach-types

由于友善提供的内核时mini210的,第一步先修改u-boot for tiny210的机器码,使之与内核机器码匹配。

从图上可以看出,mini210评估板的机器码是3466(16进制是0xd8a):

修改include/configs/tiny210.h

#define MACH_TYPE_TINY210 3466  6. 确定内核的加载地址和参数地址vim arch/arm/mach-s5pv210/Makefile.boot

可以看出,内核的加载地址和参数地址分别为0x20008000和0x20000100,bootloader启动内核前应该将内核拷贝到0x20008000,并将参数放到0x20000100。 7. 编译内核make uImage -j 2-j 2指定了编译时的线程数,使用2个线程可加快编译的速度,编译完成后可以看到:OBJCOPY arch/arm/boot/Image  Kernel: arch/arm/boot/Image is ready  AS      arch/arm/boot/compressed/head.o  GZIP    arch/arm/boot/compressed/piggy.gzip  AS      arch/arm/boot/compressed/piggy.gzip.o  CC      arch/arm/boot/compressed/misc.o  CC      arch/arm/boot/compressed/decompress.o  SHIPPED arch/arm/boot/compressed/lib1funcs.S  AS      arch/arm/boot/compressed/lib1funcs.o  LD      arch/arm/boot/compressed/vmlinux  OBJCOPY arch/arm/boot/zImage  Kernel: arch/arm/boot/zImage is ready  UIMAGE  arch/arm/boot/uImageImage Name:   Linux-2.6.35.7Created:      Mon Mar  4 17:18:54 2013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Data Size:    2667648 Bytes = 2605.12 kB = 2.54 MBLoad Address: 20008000Entry Point:  20008000  Image arch/arm/boot/uImage is ready可以看出,内核的加载地址的确是0x20008000,进入点地址也是0x20008000,u-boot支持的Linux内核映像uImage也可用了,它在arch/arm/boot目录。 8. 设置u-boot的环境变量现在我们需要在u-boot下设置一些环境变量,其中bootargs是引导参数行,machid是机器码,0xd8a即3466,即mini210评估板,最后输入saveenv保存环境变量到Nand Flash:mini210#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SAC0,115200 root=/dev/mtdblock4 rootfstype=yaffs rw'mini210# setenv machid 0xd8amini210# saveenvSaving Environment to SMDK bootable device...Erasing Nand...Writing to Nand...Saved enviroment variables在u-boot下输入bdinfo可以查看一些开发板的信息,可以看到boot_params引导参数的地址是0x20000100,这个地址和arch/arm/mach-s5pv210/Makefile.boot中的params_phys-y的值是一致的。内存DRAM的起始地址是0x20000000,大小是0x20000000,共521M。arch_number是机器码为d8a。

9. 下载内核

10. 引导内核

中间省略N多信息。。。。。。。。。。。。。。。

出现一连串英文就Ok了吧,由于没有添加文件系统,所以到最后提示重启

完成!!

11、uboot自动引导内核

    下面是自引导的实现:    u-boot# nand write 0x21000000 0x600000 0x496d58

u-boot# setenv bootcmd nand read 0x21000000 0x600000 0x496d58\;bootm 0x21000000

u-boot# saveenv

然后重启板子就Ok

移植问题总结:

用uboot下载并尝试运行,结果是悲剧的,在uboot打印”Starting kernel...“之后就看不到任何输出了,显然,有两种原因:

              a. 编译的内核类型错误,比如您的uboot使用的是uImage,而您编译的是zImage。

              b. 移植的uboot存在问题,没能正确的拷贝内核到正确的内存地址并启动。

              c. 内核存在某些配置,我们没有配置。

                经过查看内核配置项知道,内核默认采用的UART1打印调试信息,因此,执行:

[html] view plaincopy

make menuconfig

        在出来的对话中依次选择System type => (1) S3C UART to use for low-level messages,在编辑框中将1改为0,然后保存配置并再次编译内核,直接执行make即可,无需make clean。

编译完内核之后再次下载并尝试运行,这时,可以看到内核打印的信息了,如果您不幸只看到“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就没有任何输出了,那么请检查uboot传入的机器码跟内核机器码是否匹配,如果不匹配请修正,然后重新编译运行内核或者uboot,如果修正之后仍然看不到其他输出,那么请检查uboot的bootargs参数,bootargs中必须配置console=ttySAC0,否则也看不到打印信息。设置bootargs无需修改源码,只需在uboot运行期间添加环境变量bootargs即可,例子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