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 for Smart210 ver1.0(移植记录)

楼主(2018-09-21):
基于u-boot for tiny210 ver1.0(by liukun321咕唧咕唧):

smart210移植u-boot记录第一版:

<一>从SD卡启动,基本功能实现

从原理图上看出,smart210的DDR2全部挂载在DRAM0区域,而且是由四块K4T1G084QF组成,共512M,在memorycontrol的配置上,对210 的内存配在/include/configs/smart210.h 中实现。

/* Smart210 has 4 bank of DRAM */

#define CONFIG_NR_DRAM_BANKS        1                      /*DRAM only 1*/

#define SDRAM_BANK_SIZE                        0x20000000        /* 512 MB */

#define PHYS_SDRAM_1                        MEMORY_BASE_ADDRESS

#define PHYS_SDRAM_1_SIZE                SDRAM_BANK_SIZE

从datasheet上来看,DRAM0的BASE_ADDRESS为0x2000_0000,大小为0x2000_0000

所以有

#define CONFIG_SYS_SDRAM_BASE           0x20000000

#define CONFIG_SYS_TEXT_BASE              0x23E00000

#define MEMORY_BASE_ADDRESS              CONFIG_SYS_SDRAM_BASE

由于smart210的DRAM是由四片DDR2组成1 chip ,查看datasheet中DRAM控制器部分可知

#define DMC0_MEMCONTROL                0x00202400        // 根据datasheet配置MemControl寄存器//MemControl        BL=4, 1Chip, DDR2 Type, dynamic self refresh, force precharge, dynamic power down off

#define DMC0_MEMCONFIG_0                0x20E00323        //根据datasheet配置MemConfig0寄存器

// MemConfig0        256MB config, 8 banks,Mapping Method[12:15]0:linear, 1:linterleaved, 2:Mixed

其中chip_mask = 0xF8对应的偏移地址为0x0000_0000---0x07FF_FFFF的原理是:0xF8==1111.1000 各位取反可得

0x07==0000.0111 而DMC0的基地址为0x2000_0000偏移地址为:0x0000_0000---0x1FFF_FFFF所以这里chip_mask的值为0xE0

#define DMC0_MEMCONFIG_1               0x00E00323        // MemConfig1

另外启动在初始化RAM时会读取ram的大小,函数在/board/samsug/smart210/smart210.c 实现,需要作如下修改:

+187:#if defined(PHYS_SDRAM_2)

188 :gd->bd->bi_dram[1].start = PHYS_SDRAM_2;

189 : gd->bd->bi_dram[1].size = get_ram_size((long *)PHYS_SDRAM_2, \

190:                                                      PHYS_SDRAM_2_SIZE);

+191:#endif

添加smart210目标板:

1、修改uboot源码根目录 boards.cfg 文件,183行添加:

smart210                      arm         armv7       smart210             samsung        s5pc1xx

2、cp board/samsung/mini210 board/samsung/smart210

3、将board/samsung/tiny210 下的tiny210 替换为 smart210,并将此目录下的Makefile的29行修改为

COBJS   :=  smart210.o ;  再将此目录下 lowlevel_init.S 第35行修改为#include " smart210_val.h"。

4、cp include/configs/tiny210.h  include/configs/ smart210.h

5、vim  include/configs/smart210.h

修改:

#define CONFIG_TINY210                                                    ---->   #define CONFIG_Smart210

#define MACH_TYPE_ TINY210                                           ----->  #define MACH_TYPE_Smart210

#define CONFIG_MACH_TYPE    MACH_TYPE_TINY210    ----->  #define CONFIG_MACH_TYPE      MACH_TYPE_Smart210

#define MACH_TYPE_TINY210                 2456                     ----->  #define MACH_TYPE_SMART210                2456

<二>添加网络功能

smart210的网卡芯片是DM9000,DM9000一般u-boot都一起移植好了驱动,只需手动添加进去就好,根据原来图来看

1.在include/configs/smart210.h 添加下述宏

/* DM9000 网卡配置*/

#define DM9000_16BIT_DATA                  //从原理图上看,DM9000的数据宽度为16

#define CONFIG_CMD_NET

#define CONFIG_DRIVER_DM9000   1

#define CONFIG_NET_MULTI       1

#define CONFIG_NET_RETRY_COUNT 1

#define CONFIG_DM9000_NO_SROM  1

#ifdef  CONFIG_DRIVER_DM9000

#define CONFIG_DM9000_BASE     (0x88001000)   //DM9000的片选引脚选择的是Xm0CSn1,而Xm0CSn1是SROMC_BANK1的片选线,查datasheet可知,SROMC_BANK1的基地址为0x88001000

#define DM9000_IO              (CONFIG_DM9000_BASE)

#if defined(DM9000_16BIT_DATA)

#define DM9000_DATA        (CONFIG_DM9000_BASE+0x300C)

#else

#define DM9000_DATA        (CONFIG_DM9000_BASE+1)

#endif

#endif

#define CFG_PHY_UBOOT_BASE   MEMORY_BASE_ADDRESS+Ox3E00000

#define CFG_PHY_KERNEL_BASE  MEMORY_BASE_ADDRESS+0x8000

#define CONFIG_ETHADDR       00:40:5c:26:0a:5b

#define CONFIG_NETMASK       255.255.255.0

#define CONFIG_IPADDR        10.0.0.10

#define CONFIG_SERVERIP      10.0.0.19

#define CONFIG_GATEWAYIP     10.0.0.1

#define CONFIG_CMD_DATE

#define CONFIG_ENV_OVERWRITE

#define CONFIG_OVERWRITE_ETHADDR_ONCE

/* auto complete command   命令TAB键自动补齐*/

#define CONFIG_CMDLINE_EDITING

#define CONFIG_AUTO_COMPLETE

#define CONFIG_SYS_HUSH_PARSER

123行:

#if 0

#undef CONFIG_CMD_NET

#undef CONFIG_CMD_NFS

#endif

2.修改common/cmd_date.c

+32:  #if !defined(CONFIG_S5PC100) && !defined(CONFIG_S5PC110) && !defined(CONFIG_S5P6442)

+229:#endif

3.修改 board/samsung/smart210/smart210.c

(1)添加#include <netdev.h>//有int board_eth_init(bd_t *bis)的函数声明

(2)屏蔽掉下面smc9115_pre_init(); 函数的调用

158:

int board_init(void)

{

    /* Set Initial global variables */

    s5pc110_gpio = (struct s5pc110_gpio *)S5PC110_GPIO_BASE;

    // smc9115_pre_init();

    pwm_pre_init();

#ifdef CONFIG_DRIVER_DM9000

    dm9000_pre_init();

#endif

    gd->bd->bi_arch_number = CONFIG_MACH_TYPE;

    gd->bd->bi_boot_params = (PHYS_SDRAM_1+0x100);

    return 0;

}

(3)243:添加int board_eth_init(bd_t *bis)函数

int board_eth_init(bd_t *bis)

{

    int rc = 0;

#ifdef CONFIG_DRIVER_DM9000

    rc = dm9000_initialize(bis);

#endif

    return rc;

}

(4)修改 115: static void dm9000_pre_init(void) 函数,参考linux内核及datasheet,

可作如下修改.

static void dm9000_pre_init(void)

{

unsigned int tmp;

#if defined(DM9000_16BIT_DATA)

SROM_BW_REG &= ~(0xf << 4);

SROM_BW_REG |= (0x1 << 4);

#else

SROM_BW_REG &= ~(0xf << 20);

SROM_BW_REG |= (0<<19) | (0<<18) | (0<<16);

#endif

SROM_BC1_REG = ((0<<28)|(0<<24)|(5<<16)|(0<<12)|(0<<8)|(0<<4)|(0<<0));

tmp = MP01CON_REG;

tmp &=~(0xf<<4);

tmp |=(2<<4);

MP01CON_REG = tmp;

}

4.修改driver/net/dm9000x.c551:

static void dm9000_get_enetaddr(struct eth_device *dev)

{

#if !defined(CONFIG_DM9000_NO_SROM)

int i;

for (i = 0; i < 3; i++)

dm9000_read_srom_word(i, dev->enetaddr + (2 * i));

#else

if (!eth_getenv_enetaddr("ethaddr", dev->enetaddr)) {

printf("Please set ethaddr!\n");

}

#endif

}

/****************************************************修 改 完 成***********************************************************************/

编译u-boot

$export PATH=/opt/FriendlyARM/toolschain/4.5.1/bin:$PATH     //加入编译工具链接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smart210_config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all spl

将u-boot镜像写入SD卡

将SD卡通过读卡器接上电脑(或直接插入笔记本卡槽),通过"cat /proc/partitions"找出SD卡对应的设备,我的设备节点是/dev/sdb.

执行下面的命令

$sudo dd iflag=dsync oflag=dsync if=spl/tiny210-spl.bin of=/dev/sdb seek=1

$sudo dd iflag=dsync oflag=dsync if=u-boot.bin of=/dev/sdb  seek=49

将SD卡插入开发板启动,打开超级终端:

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