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熔丝位的设置

楼主(2020-09-10):
一直对AVR熔丝位的设置有个疑问,是每次下载程序的时候都要配置熔丝位吗?还是?

网友A:
你不操作的话, 它就不会变.
不用每次都操作

网友B:
是的, 不修改不会变. 编程和烧fuse是两个命令.

楼主:
多谢指点。明白了熔丝位的含义,它的功能类似于stm32在进入main函数之前的SystemInit。

网友C:
没事不用管这个啊。烧掉后就没法再烧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