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urce Insight查看代码的使用说明

楼主(2018-09-21):
1、首先是建立工程Project--->NewProject,然后点击Browse(浏览)来选中你要打开的文件夹的位置

上面的一行是我们建立的工程名字SI_1这个名字之后可以查看的到2、弹出页面,直接点击OK就会出现以下页面,但是在点下列页面之前也可以设置SI_1这个工程的位置时处于什么地方,不想设置默认是在我们要查看的源代码文件夹下面的哦~

这时候我们需要添加所有的文件(第一栏中有File Name,我们可以输入文件名,查看当前文件夹下的这个文件),所以我们点击AddAll,会弹出以下:

这时我们勾选Recursively add lower sub-directories………………表示将该目录下的所有文件都添加到工程中.

3、执行菜单Options/DocumentOptions,可以修改字体大小等属性

4、默认情况下SourceInsight软件并不支持汇编文件和Makefile文件.执行菜单Options/DocumentOptions,在Docement Type栏内选择"C Source File",在Filefilter栏内输入汇编文件和Makefile文件的类型名,注意不同类型之间以分号隔开,且必须写成"*.类型名"的格式.比如:添加支持汇编语言,则:*.c;*.h;*.S

也就是说一些汇编文件如果不支持,或者Makefile文件不支持我们可以先在C source  *.s    *.txt  *.bin 等类型 然后再在侧边的框里面点右键就有add and remove Project files,就能加入到工程当中去。

注意:因为建立的工程与原来的源代码文件的路径都是相关的,所以我们一般就不放在别处保存这个工程,就按照默认的直接放到源代码的文件夹当中,这样如果源代码的文件夹移动了位置则Source Insight工程也跟着移动位置。不会出现再次打开工程而路径不对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