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ubuntu14.04

楼主(2018-09-21):
1、首先是使用了ubuntu7.10和9.10,发现他们都不能通过NAT虚拟机的方式联网,在ubuntu14.04当中可以联网那么就进行sudo apt-get updateapt-getupdate 指令会同步使用者端和APT 伺服器的RPM 索引清单(package list),APT 伺服器的RPM索引清单置于base 资料夹内,使用者端电脑取得base 资料夹内的bz2 RPM索引清单压缩档后,会将其解压置放于/var/state/apt/lists/,而使用者使用apt-get install或apt-get dist-upgrade 指令的时候,就会将这个资料夹内的资料和使用者端电脑内的RPM资料库比对,如此一来就可以知道那些RPM 已安装、未安装、或是可以升级的

2、学会安装输入法,按照网上的教程但是要注意是在联网的情况下,重启后选择ifcitx然后就能找到搜狗输入法

安装Vim编辑器解决自带的vi的键盘输入误差问题,用到sudo apt-getinstall vim-gtk

3、安装openssh-server,在个系统里面安装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安装完成之后我们可以看到/etc/ssh文件夹下面有如下

modulissh_host_dsa_key.pub ssh_host_ed25519_key.pub ssh_configssh_host_ecdsa_key ssh_host_rsa_key sshd_config ssh_host_ecdsa_key.pubssh_host_rsa_key.pub ssh_host_dsa_key ssh_host_ed25519_keyssh_import_id

通过修改sshd_config就能修改端口和名字,我这里的端口是22,名字是yl密码是123456

所以通过电脑连接的时候要用到的是ssh-client也要配置这些相同的信息。

注意使用ssh功能的前提是电脑当中安装了OpenSSL

在ubuntu14.04当中已经安装好了此包 我们可以通过  sudo openssl-version来查看他的版本信息

4、我们需要安装tftp来通过网络把某一个ip的ubuntu当中的文件下载到开发板的sdram当中(此开发板需要配置好uboot保证能ping通此ip的ubuntu),详细的安装方法如下:

  第1步:

安装tftp所需的软件。首先需要安装tftp-hpa,tftpd-hpa,前者是客户端,后者是服务程序,在终端下输入sudo apt-get install tftp-hpatftpd-hpa,安装tftp-hpa和tftpd-hpa。然后还需要安装xinetd,在终端下输入 sudo apt-getinstall xinetd,安装好xinetd。

第2步:

配置相关服务文件。进入根目录下的etc文件夹(cd/etc/),首先看目录中有没有一个xinetd.conf文件,如果没有则新建一个,有的话查看内容,看是否与下面的一致,若不一致则修改,内容如下:

# Simple configuration file forxinetd

#

# Some defaults, and include/etc/xinetd.d/

defaults

{

# Please note that you need a log_type line to be able to uselog_on_success ont-size: 12pt; "> # log_type =SYSLOG daemoninfo

}

includedir/etc/xinetd.d

第3步:

配置tftp服务器

  命令:

sudo vim /etc/default/tftpd-hpa

  将内容修改成

# /etc/default/tftpd-hpa

   TFTP_USER

   TFTP_DIRECTORY="/tftpboot"

#这是你tftp服务器的工作目录,自行修改,注意,在新建工作目录时,最好修改其权限为777,命令sudochmod777 /tftpboot

   TFTP_ADDRESS="0.0.0.0:69"

   TFTP_OPTIONS="-l -c -s"

第4步:

然后进入xinetd.d文件夹(cdxinetd.d),查看是否有一个tftp文件,如果没有就新建一个,如果有的话就查看内容是否与下面的一致,不一致则修改,内容如下:

service tftp

   {

      socket_type = dgram

      wait = yes

      disable = no

      user = root

      protocol = udp

      server = /usr/sbin/in.tftpd

      server_args = -s /tftpboot

      #log_on_success += PID HOST DURATION

      #log_on_failure += HOST

      per_source = 11

      cps =100 2

      flags =IPv4

   }

其中server_args一行是配置服务器的文件存放的位置,就是进行tftp传输的时候,都是从该文件夹中搜索文件的

第5步:

修改所需文件夹的权限。需要修改的文件夹也就是上一步提到的那个服务器文件存放的文件夹,以我的配置文件为例,创建一个文件夹(sudomkdir /tftpboot),然后把它可以设置成访问权限最宽松的(sudo chmod 777/tftpboot),也可以设置成合适的权限。

第6步:

重新启动服务。sudo service tftpd-hparestart,这也是我经常疏忽的一步,当配置好tftp的配置文件后,需要重新启动一下xinetd,在终端中输入 sudo/etc/init.d/xinetd reload,重新加载一下进程,再输入 sudo /etc/init.d/xinetdrestart,重启服务。记住,每次修改完配置文件后,都需要重新启动一下服务。

执行次序:

sudo service tftpd-hpa restart

sudo /etc/init.d/xinetd reload

sudo /etc/init.d/xinetd restart

至此。我们已经顺利安装了tftp,可以用一下方法来测试一下

cd /tftpboot//到此目录下

vim hello.c //建立一个文件

tftp 127.0.0.1//启用tftp服务

tftp> get hello.c   //上传这个文件,只需要用到文件名就行了

tftp>q//退出

注意这个是网络传输,一定要保证开发板能ping通主机,并且都连接了网线

其实三星公司的s3c2440是用DWN通过串口在uboot下进行传输的

5、启动NFS服务。

首先我们要记录好

主机IP:169.254.48.11

虚拟机IP:169.254.48.16

开发板的IP:169.254.48.161

桥接方式都能ping通

sudo apt-getinstall nfs-kernel-server

1、执行命令:sudo apt-get installnfs-kernel-server 我之前安装了,之所以写下来是防止重装系统后,这些东西都怎么安装。2、执行命令:mkdir/mnt/file_sys 建立一个nfs服务的专有的文件夹,这里路径依自己喜好而定!不过要记得这个路径

3、建立好文件夹后,接着执行命令:sudo vim/etc/exports 配置nfs4、在**的最后一行添加:/mnt/file_sys  *(rw,sync,no_root_squash,no_subtree_check)/mnt/file_sys  *(rw,sync,no_root_squash,no_subtree_check)这一行的含义是:/home/song/nfs:与nfs服务客户端共享的目录,这个路径必须和你前面设置的文件的路径一致!*:允许所有的网段访问,也可以使用具体的IPrw:挂接此目录的客户端对该共享目录具有读写权限sync:资料同步写入内存和硬盘no_root_squash:root用户具有对根目录的完全管理访问权限。no_subtree_check:不检查父目录的权限。更多的参数说明我在**下面贴出来了!5、修改完上述配置文件保存退出。6、执行命令:sudo/etc/init.d/portmaprestart 重启portmap服务。nfs是一个RPC程序,使用它前,需要映射好端口,通过portmap设定。7、执行命令:sudo/etc/init.d/nfs-kernel-serverrestart 重启nfs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