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消乐内核

楼主(2018-09-21):
因为接触了树莓派,我发现我们以前玩的游戏都是基于Linux的内核开发的,所以就把模拟器中程序copy下来,供大家参考,实际上也就是学习下c++编程环境下的游戏环境。

       因为Linux内核给了十几个历程,这里我先展示一个给大家看看。

鈥? Gemgem (a Bejeweled clone)

# By Al Sweigart al@inventwithpython.com

# http://inventwithpython.com/pygame

# Released under a "Simplified BSD" license

"""

This program has "gem data structures", which are basically dictionaries

with the following keys:

  'x' and 'y' - The location of the gem on the board. 0,0 is the top left.

                There is also a ROWABOVEBOARD row that 'y' can be set to,

                to indicate that it is above the board.

  'direction' - one of the four constant variables UP, DOWN, LEFT, RIGHT.

                This is the direction the gem is moving.

  'imageNum'  - The integer index into GEMIMAGES to denote which image

                this gem uses.

"""

import random, time, pygame, sys, copy

from pygame.locals import *

FPS = 30 # frames per second to update the screen

WINDOWWIDTH = 600  # width of the program's window, in pixels

WINDOWHEIGHT = 600 # height in pixels

BOARDWIDTH = 8 # how many columns in the board

BOARDHEIGHT = 8 # how many rows in the board

GEMIMAGESIZE = 64 # width & height of each space in pixels

# NUMGEMIMAGES is the number of gem types. You will need .png image

# files named gem0.png, gem1.png, etc. up to gem(N-1).png.

NUMGEMIMAGES = 7

assert NUMGEMIMAGES >= 5 # game needs at least 5 types of gems to work

# NUMMATCHSOUNDS is the number of different sounds to choose from when

# a match is made. The .wav files are named match0.wav, match1.wav, etc.

NUMMATCHSOUNDS = 6

MOVERATE = 25 # 1 to 100, larger num means faster animations

DEDUCTSPEED = 0.8 # reduces score by 1 point every DEDUCTSPEED seconds.

#             R    G    B

PURPLE    = (255,   0, 255)

LIGHTBLUE = (170, 190, 255)

BLUE      = (  0,   0, 255)

RED       = (255, 100, 100)

BLACK     = (  0,   0,   0)

BROWN     = ( 85,  65,   0)

HIGHLIGHTCOLOR = PURPLE # color of the selected gem's border

BGCOLOR = LIGHTBLUE # background color on the screen

GRIDCOLOR = BLUE # color of the game board

GAMEOVERCOLOR = RED # color of the "Game over" text.

GAMEOVERBGCOLOR = BLACK # background color of the "Game over" text.

SCORECOLOR = BROWN # color of the text for the player's score

# The amount of space to the sides of the board to the edge of the window

# is used several times, so calculate it once here and store in variables.

XMARGIN = int((WINDOWWIDTH - GEMIMAGESIZE * BOARDWIDTH) / 2)

YMARGIN = int((WINDOWHEIGHT - GEMIMAGESIZE * BOARDHEIGHT) / 2)

# constants for direction values

UP = 'up'

DOWN = 'down'

LEFT = 'left'

RIGHT = 'right'

EMPTY_SPACE = -1 # an arbitrary, nonpositive value

ROWABOVEBOARD = 'row above board' # an arbitrary, noninteger value

def main():

    global FPSCLOCK, DISPLAYSURF, GEMIMAGES, GAMESOUNDS, BASICFONT, BOARDRECTS

    # Initial set up.

    pygame.init()

    FPSCLOCK = pygame.time.Clock()

    DISPLAYSURF = pygame.display.set_mode((WINDOWWIDTH, WINDOWHEIGHT))

    pygame.display.set_caption('Gemgem')

    BASICFONT = pygame.font.Font('freesansbold.ttf', 36)

    # Load the images

    GEMIMAGES = []

    for i in range(1, NUMGEMIMAGES+1):

        gemImage = pygame.image.load('gem%s.png' % i)

        if gemImage.get_size() != (GEMIMAGESIZE, GEMIMAGESIZE):

            gemImage = pygame.transform.smoothscale(gemImage, (GEMIMAGESIZE, GEMIMAGESIZE))

        GEMIMAGES.append(gemImage)

    # Load the sounds.

    GAMESOUNDS = {}

    GAMESOUNDS['bad swap'] = pygame.mixer.Sound('badswap.wav')

    GAMESOUNDS['match'] = []

    for i in range(NUMMATCHSOUNDS):

        GAMESOUNDS['match'].append(pygame.mixer.Sound('match%s.wav' % i))

    # Create pygame.Rect objects for each board space to

    # do board-coordinate-to-pixel-coordinate conversions.

    BOARDRECTS = []

    for x in range(BOARDWIDTH):

        BOARDRECTS.append([])

        for y in range(BOARDHEIGHT):

            r = pygame.Rect((XMARGIN + (x * GEMIMAGESIZE),

                             YMARGIN + (y * GEMIMAGESIZE),

                             GEMIMAGESIZE,

                             GEMIMAGESIZE))

            BOARDRECTS[x].append(r)

    while True:

        runGame()

def runGame():

    # Plays through a single game. When the game is over, this function returns.

    # initalize the board

    gameBoard = getBlankBoard()

    score = 0

    fillBoardAndAnimate(gameBoard, [], score) # Drop the initial gems.

    # initialize variables for the start of a new game

    firstSelectedGem = None

    lastMouseDownX = None

    lastMouseDownY = None

    gameIsOver = False

    lastScoreDeduction = time.time()

    clickContinueTextSurf = None

    while True: # main game loop

        clickedSpace = None

        for event in pygame.event.get(): # event handling loop

            if event.type == QUIT or (event.type == KEYUP and event.key == K_ESCAPE):

                pygame.quit()

                sys.exit()

            elif event.type == KEYUP and event.key == K_BACKSPACE:

                return # start a new game

            elif event.type == MOUSEBUTTONUP:

                if gameIsOver:

                    return # after games ends, click to start a new game

                if event.pos == (lastMouseDownX, lastMouseDownY):

                    # This event is a mouse click, not the end of a mouse drag.

                    clickedSpace = checkForGemClick(event.pos)

                else:

                    # this is the end of a mouse drag

                    firstSelectedGem = checkForGemClick((lastMouseDownX, lastMouseDownY))

                    clickedSpace = checkForGemClick(event.pos)

                    if not firstSelectedGem or not clickedSpace:

                        # if not part of a valid drag, deselect both

                        firstSelectedGem = None

                        clickedSpace = None

            elif event.type == MOUSEBUTTONDOWN:

                # this is the start of a mouse click or mouse drag

                lastMouseDownX, lastMouseDownY = event.pos

        if clickedSpace and not firstSelectedGem:

            # This was the first gem clicked on.

            firstSelectedGem = clickedSpace

        elif clickedSpace and firstSelectedGem:

            # Two gems have been clicked on and selected. Swap the gems.

            firstSwappingGem, secondSwappingGem = getSwappingGems(gameBoard, firstSelectedGem, clickedSpace)

            if firstSwappingGem == None and secondSwappingGem == None:

                # If both are None, then the gems were not adjacent

                firstSelectedGem = None # deselect the first gem

                continue

            # Show the swap animation on the screen.

            boardCopy = getBoardCopyMinusGems(gameBoard, (firstSwappingGem, secondSwappingGem))

            animateMovingGems(boardCopy, [firstSwappingGem, secondSwappingGem], [], score)

            # Swap the gems in the board data structure.

            gameBoard[firstSwappingGem['x']][firstSwappingGem['y']] = secondSwappingGem['imageNum']

            gameBoard[secondSwappingGem['x']][secondSwappingGem['y']] = firstSwappingGem['imageNum']

            # See if this is a matching move.

            matchedGems = findMatchingGems(gameBoard)

            if matchedGems == []:

                # Was not a matching move; swap the gems back

                GAMESOUNDS['bad swap'].play()

                animateMovingGems(boardCopy, [firstSwappingGem, secondSwappingGem], [], score)

                gameBoard[firstSwappingGem['x']][firstSwappingGem['y']] = firstSwappingGem['imageNum']

                gameBoard[secondSwappingGem['x']][secondSwappingGem['y']] = secondSwappingGem['imageNum']

            else:

                # This was a matching move.

                scoreAdd = 0

                while matchedGems != []:

                    # Remove matched gems, then pull down the board.

                    # points is a list of dicts that tells fillBoardAndAnimate()

                    # where on the screen to display text to show how many

                    # points the player got. points is a list because if

                    # the playergets multiple matches, then multiple points text should appear.

                    points = []

                    for gemSet in matchedGems:

                        scoreAdd += (10 + (len(gemSet) - 3) * 10)

                        for gem in gemSet:

                            gameBoard[gem[0]][gem[1]] = EMPTY_SPACE

                        points.append({'points': scoreAdd,

                                       'x': gem[0] * GEMIMAGESIZE + XMARGIN,

                                       'y': gem[1] * GEMIMAGESIZE + YMARGIN})

                    random.choice(GAMESOUNDS['match']).play()

                    score += scoreAdd

                    # Drop the new gems.

                    fillBoardAndAnimate(gameBoard, points, score)

                    # Check if there are any new matches.

                    matchedGems = findMatchingGems(gameBoard)

            firstSelectedGem = None

            if not canMakeMove(gameBoard):

                gameIsOver = True

        # Draw the board.

        DISPLAYSURF.fill(BGCOLOR)

        drawBoard(gameBoard)

        if firstSelectedGem != None:

            highlightSpace(firstSelectedGem['x'], firstSelectedGem['y'])

        if gameIsOver:

            if clickContinueTextSurf == None:

                # Only render the text once. In future iterations, just

                # use the Surface object already in clickContinueTextSurf

                clickContinueTextSurf = BASICFONT.render('Final Score: %s (Click to continue)' % (score), 1, GAMEOVERCOLOR, GAMEOVERBGCOLOR)

                clickContinueTextRect = clickContinueTextSurf.get_rect()

                clickContinueTextRect.center = int(WINDOWWIDTH / 2), int(WINDOWHEIGHT / 2)

            DISPLAYSURF.blit(clickContinueTextSurf, clickContinueTextRect)

        elif score > 0 and time.time() - lastScoreDeduction > DEDUCTSPEED:

            # score drops over time

            score -= 1

            lastScoreDeduction = time.time()

        drawScore(score)

        pygame.display.update()

        FPSCLOCK.tick(FPS)

def getSwappingGems(board, firstXY, secondXY):

    # If the gems at the (X, Y) coordinates of the two gems are adjacent,

    # then their 'direction' keys are set to the appropriate direction

    # value to be swapped with each other.

    # Otherwise, (None, None) is returned.

    firstGem = {'imageNum': board[firstXY['x']][firstXY['y']],

                'x': firstXY['x'],

                'y': firstXY['y']}

    secondGem = {'imageNum': board[secondXY['x']][secondXY['y']],

                 'x': secondXY['x'],

                 'y': secondXY['y']}

    highlightedGem = None

    if firstGem['x'] == secondGem['x'] + 1 and firstGem['y'] == secondGem['y']:

        firstGem['direction'] = LEFT

        secondGem['direction'] = RIGHT

    elif firstGem['x'] == secondGem['x'] - 1 and firstGem['y'] == secondGem['y']:

        firstGem['direction'] = RIGHT

        secondGem['direction'] = LEFT

    elif firstGem['y'] == secondGem['y'] + 1 and firstGem['x'] == secondGem['x']:

        firstGem['direction'] = UP

        secondGem['direction'] = DOWN

    elif firstGem['y'] == secondGem['y'] - 1 and firstGem['x'] == secondGem['x']:

        firstGem['direction'] = DOWN

        secondGem['direction'] = UP

    else:

        # These gems are not adjacent and can't be swapped.

        return None, None

    return firstGem, secondGem

def getBlankBoard():

    # Create and return a blank board data structure.

    board = []

    for x in range(BOARDWIDTH):

        board.append([EMPTY_SPACE] * BOARDHEIGHT)

    return board

def canMakeMove(board):

    # Return True if the board is in a state where a matching

    # move can be made on it. Otherwise return False.

    # The patterns in oneOffPatterns represent gems that are configured

    # in a way where it only takes one move to make a triplet.

    oneOffPatterns = (((0,1), (1,0), (2,0)),

                      ((0,1), (1,1), (2,0)),

                      ((0,0), (1,1), (2,0)),

                      ((0,1), (1,0), (2,1)),

                      ((0,0), (1,0), (2,1)),

                      ((0,0), (1,1), (2,1)),

                      ((0,0), (0,2), (0,3)),

                      ((0,0), (0,1), (0,3)))

    # The x and y variables iterate over each space on the board.

    # If we use + to represent the currently iterated space on the

    # board, then this pattern: ((0,1), (1,0), (2,0))refers to identical

    # gems being set up like this:

    #

    #     +A

    #     B

    #     C

    #

    # That is, gem A is offset from the + by (0,1), gem B is offset

    # by (1,0), and gem C is offset by (2,0). In this case, gem A can

    # be swapped to the left to form a vertical three-in-a-row triplet.

    #

    # There are eight possible ways for the gems to be one move

    # away from forming a triple, hence oneOffPattern has 8 patterns.

    for x in range(BOARDWIDTH):

        for y in range(BOARDHEIGHT):

            for pat in oneOffPatterns:

                # check each possible pattern of "match in next move" to

                # see if a possible move can be made.

                if (getGemAt(board, x+pat[0][0], y+pat[0][1]) == \

                    getGemAt(board, x+pat[1][0], y+pat[1][1]) == \

                    getGemAt(board, x+pat[2][0], y+pat[2][1]) != None) or \

                   (getGemAt(board, x+pat[0][1], y+pat[0][0]) == \

                    getGemAt(board, x+pat[1][1], y+pat[1][0]) == \

                    getGemAt(board, x+pat[2][1], y+pat[2][0]) != None):

                    return True # return True the first time you find a pattern

    return False

def drawMovingGem(gem, progress):

    # Draw a gem sliding in the direction that its 'direction' key

    # indicates. The progress parameter is a number from 0 (just

    # starting) to 100 (slide complete).

    movex = 0

    movey = 0

    progress *= 0.01

    if gem['direction'] == UP:

        movey = -int(progress * GEMIMAGESIZE)

    elif gem['direction'] == DOWN:

        movey = int(progress * GEMIMAGESIZE)

    elif gem['direction'] == RIGHT:

        movex = int(progress * GEMIMAGESIZE)

    elif gem['direction'] == LEFT:

        movex = -int(progress * GEMIMAGESIZE)

    basex = gem['x']

    basey = gem['y']

    if basey == ROWABOVEBOARD:

        basey = -1

    pixelx = XMARGIN + (basex * GEMIMAGESIZE)

    pixely = YMARGIN + (basey * GEMIMAGESIZE)

    r = pygame.Rect( (pixelx + movex, pixely + movey, GEMIMAGESIZE, GEMIMAGESIZE) )

    DISPLAYSURF.blit(GEMIMAGES[gem['imageNum']], r)

def pullDownAllGems(board):

    # pulls down gems on the board to the bottom to fill in any gaps

    for x in range(BOARDWIDTH):

        gemsInColumn = []

        for y in range(BOARDHEIGHT):

            if board[x][y] != EMPTY_SPACE:

                gemsInColumn.append(board[x][y])

        board[x] = ([EMPTY_SPACE] * (BOARDHEIGHT - len(gemsInColumn))) + gemsInColumn

def getGemAt(board, x, y):

    if x < 0 or y < 0 or x >= BOARDWIDTH or y >= BOARDHEIGHT:

        return None

    else:

        return board[x][y]

def getDropSlots(board):

    # Creates a "drop slot" for each column and fills the slot with a

    # number of gems that that column is lacking. This function assumes

    # that the gems have been gravity dropped already.

    boardCopy = copy.deepcopy(board)

    pullDownAllGems(boardCopy)

    dropSlots = []

    for i in range(BOARDWIDTH):

        dropSlots.append([])

    # count the number of empty spaces in each column on the board

    for x in range(BOARDWIDTH):

        for y in range(BOARDHEIGHT-1, -1, -1): # start from bottom, going up

            if boardCopy[x][y] == EMPTY_SPACE:

                possibleGems = list(range(len(GEMIMAGES)))

                for offsetX, offsetY in ((0, -1), (1, 0), (0, 1), (-1, 0)):

                    # Narrow down the possible gems we should put in the

                    # blank space so we don't end up putting an two of

                    # the same gems next to each other when they drop.

                    neighborGem = getGemAt(boardCopy, x + offsetX, y + offsetY)

                    if neighborGem != None and neighborGem in possibleGems:

                        possibleGems.remove(neighborGem)

                newGem = random.choice(possibleGems)

                boardCopy[x][y] = newGem

                dropSlots[x].append(newGem)

    return dropSlots

def findMatchingGems(board):

    gemsToRemove = [] # a list of lists of gems in matching triplets that should be removed

    boardCopy = copy.deepcopy(board)

    # loop through each space, checking for 3 adjacent identical gems

    for x in range(BOARDWIDTH):

        for y in range(BOARDHEIGHT):

            # look for horizontal matches

            if getGemAt(boardCopy, x, y) == getGemAt(boardCopy, x + 1, y) == getGemAt(boardCopy, x + 2, y) and getGemAt(boardCopy, x, y) != EMPTY_SPACE:

                targetGem = boardCopy[x][y]

                offset = 0

                removeSet = []

                while getGemAt(boardCopy, x + offset, y) == targetGem:

                    # keep checking if there's more than 3 gems in a row

                    removeSet.append((x + offset, y))

                    boardCopy[x + offset][y] = EMPTY_SPACE

                    offset += 1

                gemsToRemove.append(removeSet)

            # look for vertical matches

            if getGemAt(boardCopy, x, y) == getGemAt(boardCopy, x, y + 1) == getGemAt(boardCopy, x, y + 2) and getGemAt(boardCopy, x, y) != EMPTY_SPACE:

                targetGem = boardCopy[x][y]

                offset = 0

                removeSet = []

                while getGemAt(boardCopy, x, y + offset) == targetGem:

                    # keep checking, in case there's more than 3 gems in a row

                    removeSet.append((x, y + offset))

                    boardCopy[x][y + offset] = EMPTY_SPACE

                    offset += 1

                gemsToRemove.append(removeSet)

    return gemsToRemove

def highlightSpace(x, y):

    pygame.draw.rect(DISPLAYSURF, HIGHLIGHTCOLOR, BOARDRECTS[x][y], 4)

def getDroppingGems(board):

    # Find all the gems that have an empty space below them

    boardCopy = copy.deepcopy(board)

    droppingGems = []

    for x in range(BOARDWIDTH):

        for y in range(BOARDHEIGHT - 2, -1, -1):

            if boardCopy[x][y + 1] == EMPTY_SPACE and boardCopy[x][y] != EMPTY_SPACE:

                # This space drops if not empty but the space below it is

                droppingGems.append( {'imageNum': boardCopy[x][y], 'x': x, 'y': y, 'direction': DOWN} )

                boardCopy[x][y] = EMPTY_SPACE

    return droppingGems

def animateMovingGems(board, gems, pointsText, score):

    # pointsText is a dictionary with keys 'x', 'y', and 'points'

    progress = 0 # progress at 0 represents beginning, 100 means finished.

    while progress < 100: # animation loop

        DISPLAYSURF.fill(BGCOLOR)

        drawBoard(board)

        for gem in gems: # Draw each gem.

            drawMovingGem(gem, progress)

        drawScore(score)

        for pointText in pointsText:

            pointsSurf = BASICFONT.render(str(pointText['points']), 1, SCORECOLOR)

            pointsRect = pointsSurf.get_rect()

            pointsRect.center = (pointText['x'], pointText['y'])

            DISPLAYSURF.blit(pointsSurf, pointsRect)

        pygame.display.update()

        FPSCLOCK.tick(FPS)

        progress += MOVERATE # progress the animation a little bit more for the next frame

def moveGems(board, movingGems):

    # movingGems is a list of dicts with keys x, y, direction, imageNum

    for gem in movingGems:

        if gem['y'] != ROWABOVEBOARD:

            board[gem['x']][gem['y']] = EMPTY_SPACE

            movex = 0

            movey = 0

            if gem['direction'] == LEFT:

                movex = -1

            elif gem['direction'] == RIGHT:

                movex = 1

            elif gem['direction'] == DOWN:

                movey = 1

            elif gem['direction'] == UP:

                movey = -1

            board[gem['x'] + movex][gem['y'] + movey] = gem['imageNum']

        else:

            # gem is located above the board (where new gems come from)

            board[gem['x']][0] = gem['imageNum'] # move to top row

def fillBoardAndAnimate(board, points, score):

    dropSlots = getDropSlots(board)

    while dropSlots != [[]] * BOARDWIDTH:

        # do the dropping animation as long as there are more gems to drop

        movingGems = getDroppingGems(board)

        for x in range(len(dropSlots)):

            if len(dropSlots[x]) != 0:

                # cause the lowest gem in each slot to begin moving in the DOWN direction

                movingGems.append({'imageNum': dropSlots[x][0], 'x': x, 'y': ROWABOVEBOARD, 'direction': DOWN})

        boardCopy = getBoardCopyMinusGems(board, movingGems)

        animateMovingGems(boardCopy, movingGems, points, score)

        moveGems(board, movingGems)

        # Make the next row of gems from the drop slots

        # the lowest by deleting the previous lowest gems.

        for x in range(len(dropSlots)):

            if len(dropSlots[x]) == 0:

                continue

            board[x][0] = dropSlots[x][0]

            del dropSlots[x][0]

def checkForGemClick(pos):

    # See if the mouse click was on the board

    for x in range(BOARDWIDTH):

        for y in range(BOARDHEIGHT):

            if BOARDRECTS[x][y].collidepoint(pos[0], pos[1]):

                return {'x': x, 'y': y}

    return None # Click was not on the board.

def drawBoard(board):

    for x in range(BOARDWIDTH):

        for y in range(BOARDHEIGHT):

            pygame.draw.rect(DISPLAYSURF, GRIDCOLOR, BOARDRECTS[x][y], 1)

            gemToDraw = board[x][y]

            if gemToDraw != EMPTY_SPACE:

                DISPLAYSURF.blit(GEMIMAGES[gemToDraw], BOARDRECTS[x][y])

def getBoardCopyMinusGems(board, gems):

    # Creates and returns a copy of the passed board data structure,

    # with the gems in the "gems" list removed from it.

    #

    # Gems is a list of dicts, with keys x, y, direction, imageNum

    boardCopy = copy.deepcopy(board)

    # Remove some of the gems from this board data structure copy.

    for gem in gems:

        if gem['y'] != ROWABOVEBOARD:

            boardCopy[gem['x']][gem['y']] = EMPTY_SPACE

    return boardCopy

def drawScore(score):

    scoreImg = BASICFONT.render(str(score), 1, SCORECOLOR)

    scoreRect = scoreImg.get_rect()

    scoreRect.bottomleft = (10, WINDOWHEIGHT - 6)

    DISPLAYSURF.blit(scoreImg, scoreRect)

if __name__ == '__main__':

    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