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8T6第一次上电是可以连接下载器(SWD)的,但是系统重...

楼主(2020-09-10):
STM32F103R8T6第一次上电是可以连接下载器(SWD)的,但是系统重新上电就不可以了,有大神知道原因吗?

网友A:
可能性一:SDW相关引脚被程序初始化成IO口使用了
可能性二:程序跑起来后进入待机状态了
解决方法,手工保持芯片复位引脚电平有效的同时连接SWD,然后放手。
所以以后最好将复位引脚也连上st-link或jlink等的调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