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ags错误纠正

楼主(2018-09-21):
ce, se, ST, TI, point
2014年11.28开始看张中庆的Apache源码全景分析,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服务器端是如何对HTTP协议进行响应的。为此安装了ctags,用来协助vim读源码。使用ctags -R命令会生成一个tags文件,不知是ctags哪里出现了小bug,在生成文件tags中,会有这样的行:

APR_DECLARE    srclib/apr/atomic/unix/ia32.c    /^APR_DECLARE(apr_status_t) apr_atomic_init(apr_pool_t *p)$/;"    f

APR_DECLARE    srclib/apr/atomic/unix/ia32.c    /^APR_DECLARE(apr_uint32_t) apr_atomic_add32(volatile apr_uint32_t *mem, apr_uint32_t val)$/;"    f

正确的写法应该是如下这样,应该把函数名放在最前面:

apr_atomic_init       srclib/apr/atomic/unix/ia32.c    /^APR_DECLARE(apr_status_t) apr_atomic_init(apr_pool_t *p)$/;"    f

apr_atomic_add32       srclib/apr/atomic/unix/ia32.c    /^APR_DECLARE(apr_uint32_t) apr_atomic_add32(volatile apr_uint32_t *mem, apr_uint32_t val)$/;"    f

不仅仅要纠正函数名没有放在一行的最前面这个错误 ,在这个错误纠正后,还要对整个tags文件中的行排序,因为ctags是按顺序搜索函数名、变量名的。比如如说,你纠正过函数名没有放在最前面这个错误后,文件是这个样子的:

bmm_ccc   ........

cqe_kkkkk ......

ammm   ......

当你搜索ammm这个函数的时候,从文件第一行开始搜索,即bmm_ccc ....,此时的b已经大于a了,搜索就会立即停止。所以还要对文件的行进行排序。

我写了两个比较拙劣的小程序纠正了上面所列的两点错误。

-----------------------------------------------------------(1)纠正函数名位置错误的程序:--------------------------------------------------------------------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bool.h>

//判断是否是合法函数名,是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bool functionname_legal(char *name)

{

    if( ((*name >= 'a') && (*name <= 'z'))||((*name >= 'A') && (*name <= 'z'))

     ||(*name == '_'))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

//判断是否是c文件,是返回true,否返回false

bool is_cfile(char *line)

{

    char *line_point = line;

    while(*line_point != '\n')

    {

        if((*line_point == '.') &&(*(line_point + 1) == 'c'))

        {

            return true;

        }

        else

        {

            line_point++;

        }

    }

    return false;

}

//判断一行中是否存在‘/^’字符

bool slash_exist(char *line)

{

    char *line_point = line;

    while(*line_point != '\n')

    {

        if((*line_point == '/') && (*(line_point + 1) == '^'))

        {

            return true;

        }

        else

        {

            line_point++;

        }

    }

    return false;

}

//判断一行中的第一个单词和 /^后的第一个单词是否相同

bool are_words_same(char *line)

{

    char *line_point = line;

        char *first_word = line;

    char *second_word;

    while(*line_point != '^')

    {

        line_point++;

    }

    line_point++;

    if((*line_point == ' ') || (*line_point == '\t'))

    {

        line_point++;

    }

    second_word = line_point;

    while((*first_word != ' ') && (*first_word != '\t'))

    {

        if(*first_word == *second_word)

        {

            first_word++;

            second_word++;

        }

        else

        {

            return false;

        }

    }

    return true;

}

//计算一行中字符串个数

int line_length(char *line)

{

    char  *line_point = line;

    int counter = 0;

    while(*line_point != '\n')

    {

        counter++;

        line_point++;

    }

    counter += 2;//'\n\0'也算在内

    return counter;

}

//将第一个单词换成函数名

void change_firstword_to_functionname(char *line)

{

    char *line_point = line;

    //提取函数名

    while((*line_point != ')') && (*line_point != '\n'))

    {

        line_point++;

    }

    if(*line_point == '\n')

    {

        return;

    }

    else if(*line_point ==  ')')

    {

        line_point++;

    }

    if((*line_point == ' ')||(*line_point == '\t'))

    {

        line_point++;

        if(!functionname_legal(line_point))//函数名非法

        {

            return;

        }

        else

        {

            char *function_name = line_point;

            char *function_name_point = function_name;

            char *first_word = line;

            char *first_word_point = first_word;

            int functionname_length = 0;

            int firstword_length = 0;

            while(*function_name != '(')

            {

                functionname_length++;

                function_name++;

            }

            while((*first_word != ' ') && (*first_word != '\t'))

            {

                firstword_length++;

                first_word++;

            }

            if(functionname_length == firstword_length)

            {

                int i;

                for(i = 0; i < firstword_length; i++)

                {

                    *first_word_point = *function_name_point;

                    first_word_point++;

                    function_name_point++;

                }

            }

            else if(functionname_length < firstword_length)

            {

                int i;

                for(i = 0; i < functionname_length; i++)

                {

                    *first_word_point = *function_name_point;

                    first_word_point++;

                    function_name_point++;

                }

                int line_len = line_length(line);

                int tail = line_len - firstword_length;

                int offset = firstword_length - functionname_length;

                for(i = functionname_length; i < tail; i++)

                {

                    *first_word_point = *(first_word_point + offset);

                    first_word_point++;

                }

            }

            else

            {

                int line_len = line_length(line);

                int offset = functionname_length - firstword_length;

                char *functionname = malloc(functionname_length);

                int i;

                for(i = 0; i <  functionname_length; i++)

                {

                    functionname = *function_name_point;

                    function_name_point++;

                }

                for(i = line_len - 1; i >= firstword_length; i--)

                {

                    first_word_point[i + offset] = first_word_point;

                }

                for(i = 0; i < functionname_length; i++)

                {

                    first_word_point = functionname;

                }

            }

        }

    }

}

int main()

{

    FILE *fsrc = fopen("/home/xiahuixia/study/code/tag", "r");    //这行的文件名为需要纠正的文件名

    FILE *fdet = fopen("/home/xiahuixia/study/code/tags", "w+");    //将纠正后的字符全部保存到这个文件中

    if(fsrc == NULL)

    {

        printf("open source file failed\n");

    }

    else

    {

        printf("open source file success\n");

    }

        if(fdet == NULL)

    {

        printf("open destination file failed\n");

    }

    else

    {

        printf("open destination file success\n");

    }

    int count = 0;

    while(!feof(fsrc))

    {

        count++;

            printf("line is %d\n", count);

        char line_buffer[20000];

        fgets(line_buffer, 20000, fsrc);

        if(is_cfile(line_buffer) == true)

        {

            if(slash_exist(line_buffer) == true)

            {

                if(are_words_same(line_buffer) == true)

                {

                    change_firstword_to_functionname(line_buffer);

                    //int line_len = line_length(line_buffer);

                    //int num = fwrite(line_buffer, 1, line_len, fdet);

                    //printf("%d  %s\n", num,"words same,change firstword");

                }

            }

        }

            //int line_len = line_length(line_buffer);

            //int num = fwrite(line_buffer, 1, line_len, fdet);

            // printf("%d  %s\n", num,"not cfile");

        // printf("fputs is ready\n");

         fputs(line_buffer, fdet);

        printf("%s",line_buffer);

         //printf("fputs is over\n");

    }

    printf("last line is %d\n",count);

    fclose(fsrc);

    fclose(fdet);

    exit(0);

}

-----------------------------------------------------(2)对纠正过函数名位置的文件进行排序------------------------------------------------------------------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bool.h>

//计算文件filename的行数

int countFileRows(char *filename)

{

    FILE *file = fopen(filename, "r");

    int count = 0;

    while(!feof(file))

    {

        char buffer[20000];

        fgets(buffer, 20000, file);

        count++;

    }

    fclose(file);

    return count - 1;

}

struct CELL{

    char c;

    int sequenceBeforeSort;//排序前在文件中的行数

    int sequence;//排序后应该在文件中的行数

    int col;

    bool endOfLine;

};

void cellSeqAndEndOfLineInitialize(struct CELL *cell, int numbers)

{

    int i;

    for(i = 0; i < numbers; i++)

    {

        cell.sequenceBeforeSort = cell.sequence = i;

        cell.endOfLine = false;

    }

}

void cellCharInitialize(FILE *file, struct CELL *cell, int sequence_begin, int sequence_end, int col)

{

    //FILE *file = fopen(fileName, "r");

    char buffer[20000];

    int j,i;

    if(file == NULL)

    {

        printf("can't open  from %d to %d  col:%d\n", sequence_begin, sequence_end, col );

        printf("%d %c\n", cell[sequence_begin].sequenceBeforeSort, cell[sequence_begin].c);

        int k;

        for(k = sequence_begin; k <=sequence_end; k++)

        {

            cell[k].endOfLine = true;

        }

        return;

    }

    //printf("cellCharinitial col is %d\n",col);

    //printf("cellcharinitialize     sequencebeforesort-----------------------\n");

    for(j = sequence_begin; j <= sequence_end; j++)

    {

        //printf("sequencebefore:%d-----sequence%d  ", cell[j].sequenceBeforeSort, cell[j].sequence);

        fseek(file, 0, SEEK_SET);

        for(i = 0; i < cell[j].sequenceBeforeSort; i++)

        {

            fgets(buffer, 20000, file);

        }

        fseek(file, col, SEEK_CUR);

        char tmp;

        tmp = fgetc(file);

        if((tmp == '\n')||(tmp == EOF) || (tmp == '\t') || (tmp == ' '))

        {

                cell[j].endOfLine = true;

        }

        cell[j].c = tmp;

        cell[j].col = col;

    }

    //printf("endCharinitial-------------------------------------------------\n")

}

//交换cell1 cell2

void swap(struct CELL *cell, int cell1, int cell2)

{

    int tmpSequence = cell[cell1].sequence;

    cell[cell1].sequence = cell[cell2].sequence;

    cell[cell2].sequence = tmpSequence;

    struct CELL tmp;

    tmp = cell[cell1];

    cell[cell1] = cell[cell2];

    cell[cell2] = tmp;

}

void q_sort(struct CELL *cell, int left, int right)//使用快排思想

{

    char c = cell[right].c;

    int i = left;

    int j;

    for(j = left; j < right; j++)

    {

        if(cell[j].c < c)

        {

            swap(cell, j, i);

            i++;

        }

    }

    swap(cell, i, right);

    if(left < i - 1)

     {

            q_sort(cell, left, i - 1);

    }

    if(i + 1 < right)

    {

        q_sort(cell, i + 1, right);

    }

}

/*

void lineSort(char *, struct CELL *, int, int, int);

void subSort(char chr, int row_begin, int row_end, int col, char *fileName, struct CELL *cell)

{

    int sub_row_begin = 0;

    int sub_row_end = 0;

    char c;

    int i;

    for(i = row_begin; i <= row_end; i++)

    {

        c = cell.c;

        if(c == chr )

        {

            sub_row_begin = i;

            sub_row_end = sub_row_begin;

            i++;

            while( (i <= row_end) &&(cell.c == chr))

            {

                sub_row_end++;

                i++;

            }

            break;

        }

    }

    if(sub_row_end - sub_row_begin > 0)

    {

        printf("subsort from:  %d   to  %d\n", sub_row_begin, sub_row_end);

        printf("sequencebeforesort:");

        int i;

        for(i = sub_row_begin; i <= sub_row_end; i++)

        {

            printf("%d ", cell.sequence);

        }

        printf("\n");

        col++;

        cellCharInitialize(fileName, cell,  sub_row_begin, sub_row_end, col);

        lineSort(fileName, cell, sub_row_begin, sub_row_end, col);

    }

}*/

void lineSort(FILE *file, struct CELL *cell, int row_begin, int row_end, int col)

{

    int sub_row_begin = -1;

    int sub_row_end = -1;

    int i;

    int flag = 0;

    for(i = row_begin; i <= row_end; i++)

    {

        if(cell.endOfLine == false)

        {

            if(flag == 0)

            {

                sub_row_begin = sub_row_end = i;

                flag = 1;

            }

            else

            {

                sub_row_end++;

            }

        }

        else if(cell.endOfLine == true)

        {

            int k;

            for(k = row_begin; k< i; k++)

            {

                if(cell[k].endOfLine == false)

                {

                    swap(cell, k, i);

                    sub_row_begin = k + 1;

                    break;

                }

            }

        }

    }

    /*printf("linebefore q_sort--%d  to  %d-----------------------------------------------------\n", sub_row_begin, sub_row_end);

    int q;

    if(sub_row_begin < sub_row_end)

    {

        for(q = sub_row_begin; q <= sub_row_end; q++)

        {

            printf("char:%c  sequencebeforesort:%d  sequence:%d   col:%d\n", cell[q].c, cell[q].sequenceBeforeSort, cell[q].sequence, cell[q].col);

        }

    }*/

    if( sub_row_begin < sub_row_end)

    {

        q_sort(cell, sub_row_begin, sub_row_end);

        printf("after -------------------qsort from: %d  to:  %d from column: %d---\n", sub_row_begin, sub_row_end, col);

        /*int p;

        for(p = sub_row_begin; p <= sub_row_end; p++)

        {

            printf("char:%c  sequencebeforesort:%d  sequence:%d   col:%d\n",cell[p].c, cell[p].sequenceBeforeSort,cell[p].sequence,cell[p].col);

        }

        printf("\n");*/

        char c;

        int subsub_row_begin;

        int subsub_row_end;

        for(i = sub_row_begin; i <= sub_row_end; i++)

        {

            subsub_row_begin = i;

            c = cell.c;

            int j = i + 1;

            while((j <= sub_row_end) && (cell[j].c == c))

            {

                j++;

            }

            subsub_row_end = j - 1;

            if(subsub_row_end > subsub_row_begin)

            {

                int sub_col = col + 1;

                cellCharInitialize(file, cell,  subsub_row_begin, subsub_row_end, sub_col);

                lineSort(file, cell, subsub_row_begin, subsub_row_end, sub_col);

            }

            i = j - 1;

        }

        /*

        for(c = 'A'; c <= 'Z' ; c++)

        {

            subSort(c, sub_row_begin, sub_row_end, col, fileName, cell);

        }

        subSort('_', sub_row_begin, sub_row_end, col, fileName, cell);

        for(c = 'a'; c <= 'z'; c++)

        {

            subSort(c, sub_row_begin, sub_row_end, col, fileName, cell);

        }        */

         }

}

void printFileAfterSort(char *file1, char *file2,  struct CELL *cell, int size)

{

    FILE *fileOpen = fopen(file1, "r");

    if(fileOpen == NULL)

    {

        printf("can't open %s\n", file1);

    }

    FILE *fileWrite = fopen(file2, "w");

    if(fileWrite == NULL)

    {

        printf("can't open %s\n", file2);

    }

    int i;

    char buffer[20000];

    for(i = 0 ; i < size; i++)

    {

        fseek(fileOpen, 0, SEEK_SET);

        int sequence = cell.sequenceBeforeSort;

        int j;

        for(j = 0; j <= sequence; j++)

        {

            fgets(buffer, 20000, fileOpen);

        }

        fputs(buffer, fileWrite);

        printf("第%d行 ", i);

    }

}

int main()

{

    char *fileOpen = "/home/xiahuixia/study/code/beforesort";

    char *fileWrite = "/home/xiahuixia/study/code/aftersort";

    int fileRows = countFileRows(fileOpen);

    printf("fileRows is %d\n", fileRows);

    struct CELL *cell = malloc(sizeof(struct CELL) * fileRows);

    cellSeqAndEndOfLineInitialize(cell, fileRows);

    FILE *file = fopen(fileOpen, "r");

    cellCharInitialize(file, cell, 0, fileRows - 1, 0);

        lineSort(file, cell, 0, fileRows - 1, 0);

    printFileAfterSort(fileOpen, fileWrite, cell, fileRows);

}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