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上有20MV左右的纹波该怎么去除呢

楼主(2020-09-10):
我是用AD9833产生的一个方波经过一个电压跟随器作用在两个分压电阻上 ,测得电阻上的方波是这样的 。请问我有什么办法能使纹波减小呢。

网友A:
加强电源滤波。用施密特触发器整形。

网友B:
波形图呢?

网友B:
1 首先 看看是不是电源本身纹波就有

网友B:
2 可以加一级三极管驱动 反向 或者加个门输出

网友C:
1、先查下电源。
2、示波器探头。

网友D:
测量方法,夹地线长度,示波器用个高档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