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关于电流信号放大器

楼主(2020-09-10):
(无正文)

网友A:

TotalOutputError  总的输出误差

楼主:
测试条件是
VSENSE = 100 mV
所以不明白是指具体哪个输出误差。

网友B:
标定值在100mV标准输出时可能最大产生正负2%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定值在100mV标准输出时可能最大产生正负2%的误差

您好,是指单个器件吗?如果是指单个器件,和上面的非线性误差不矛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是指单个器件吗?如果是指单个器件,和上面的非线性误差不矛盾吗? ...

不矛盾

总输出误差是指输出的任何一个值的最大可能误差;

非线性误差指输出一系列值的跟标称值的存在关系;

网友C:
既然说到手册,  最好能把手册名称提供, 或者 芯片型号等.  让参加讨论的网友能快速找到问题的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