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更改GRUB启动顺序

楼主(2018-09-21):
  电脑安装ubuntu与windows双系统后,Grub会将ubuntu设置为默认启动项。如果仅仅是想尝鲜的话,一不留神就进入ubuntu的次数多了就肯定会苦恼,下面有两种方法更改默认启动项:

1、在终端中执行以下命令:
sudo gedit /boot/grub/grub.cfg,找到set default=“0”,修改引号中的数字(进入启动界面时,从0开始数,windows在第几行就改成几)。更改timeout=”10″中的数字,可以调整等待时间,改为-1的话,系统就不会开始倒计时,直到用户选择启动项。

2、如果觉得上面的方法麻烦,那就下载Grub Customizer,该软件可对Grub进行详细设置,修改
默认启动项、调整等待时间、更换Grub背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