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m常用命令及使用

楼主(2018-09-21):
vi是个可视化的编辑器,可视化编辑器的含义就是在编辑文本时可以看到它们。Linux下的vim是vi的一个增强版本,有彩色和高亮等特性,对编程有很大的帮助。

1,启动和退出vim

    vim的启动:在Linux的提示符下键入vim(或使用vim myfile来编辑已经存在的文件)即可启动它。

    vim的退出:先按下Esc键回到命令行模式,然后键入“:”,此时光标会停留在最下面一行,再键入"q"(如果强行退出则还在后面加 "!" ),最后按下Enter键即可。

vim中常用的复制文本命令:

    y+y    将光标目前所在的位置整行复制

    y+w    复制光标所在的位置到整个单词所在的位置

    n+y+w    若按3yw,则会将光标所在位置到单词结束以及后面两个单词(共3个单词)一起复制

    n+y+y    若按3yy,则将连同光标所在位置的一行与下面两行一起复制

    p        将复制的内容粘贴光标所在的位置。

vim中常用的删除文本命令:

    d+左方向键        连续按d和左方向键,将光标所在位置前一个字符删除

    d+右方向键        将光标所在位置字符删除

    d+上方向键        将光标所在位置行与其上一行同时删除

    d+下方向键        将光标所在位置与下一行同时删除

    d+d            连按两次d,可将光标所在的行删除,若是连续删除,可以按住d不放

    d+w            删除光标所在位置的单词,若是光标在两个字之间,则删除光标后面的一个字符

    n+d+d            删除包括光标所在行及乡下的n行

    n+d+上方向键    删除包括光标所在行及向上的n行

    n+d+下方向键    同n+d+d命令

    D                将光标所在行后面所有的单词删除

    x                将光标所在位置后一个字符删除

    X                将光标所在位置前一个字符删除

    n+x            删除光标所在位置及其后的n个字符

    n+X            删除光标所在位置及其前的n个字符

vim中常用的找出行数的命令:

    Ctrl+g    在最后一行中显示光标所在位置的行数及**的总行数

    nG            将光标移至n行

    r            修改光标所在字符

    R            修改光标所在位置的字符,可以一直替换字符,知道按下ESC键

    u            表示复原功能

    U            取消对行所作的所有改变

    .            重复执行上一命令

    Z+Z        连续按下两次Z,文件将保存并退出vim

    %            符号匹配功能,在编辑时,如果输入"%(",系统会自动匹配相应的")" #这功能在ubuntu中我没有实现,不知道谁能解释一下

                #可以用/代替%

vim中命令行模式切换到输入模式:

    a    从目前光标所在位置的下一个字符开始输入。

    i    从光标所在位置开始插入新输入的字符。

    o    新增加一行,并将光标移到下一行的开头。

vim最后行模式主要的操作命令:

    e            创建新的文件

    n            加载新的文件

    w            写文件,也就是将编辑的内容保存到文件系统中。主要它是保存到临时文件中,直接退出,他并没有保存到文件中的

    w!            如果想写只读文件,使用它强制写入文件

    q!            不问你是否保存文件,强制退出

    set nu    set 可以设置vim的某些特性,这里是设置每行开头提示行数。想取消设置,使用命令 set none

    /            查找匹配字符串功能。如/(,将查找(和);如果想继续向下查找,可以按n键;向前继续查找则按N键

    ?            与/相似,但它是向前查找字符串

vim的注意事项:

1,当你不知道你是处于编辑方式还是命令方式时,可以使用Esc键退出命令方式,然后进行操作。

2,在使用vim时,万一发生了系统掉电或者突然关机时,可以使用恢复命令,如编辑file文件时突然断电或系统崩溃后的恢复命令:$ vi file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