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的单片机下载程序还那么麻烦吗?能在线调试吗?

楼主(2020-09-10):
记得上学时候,给STC单片机下载程序,需要断电再上电,真麻烦!现在怎么样了?另外,STC单片机有像Jlink那样的在线调试工具吗?

网友A:
实在不知道要如何回答。其实有心使用的话,发现其实很简单。(例如可以:用户接口自动下载、U7/U8自动下载器、仿真器等等方式)。。。

网友A:
我当年用51时不能在线ISP, 要拔下芯片使用编程器呢。(BTW:我的第一个编程器时TOP2007)

网友B:
先断开交流电源插头,点击下载按钮后再插上,立即就开始下载,这麻烦吗?使用STC8就是一台仿真器,支持Keil下在线设置断点仿真,且是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断开交流电源插头,点击下载按钮后再插上,立即就开始下载,这麻烦吗?使用STC8就是一台仿真器,支持Keil ...

STC8  可以在线仿真?

楼主:
大神们,STC 有没有什么工具能让他像STM32一样下载程序,不需要断电再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断开交流电源插头,点击下载按钮后再插上,立即就开始下载,这麻烦吗?使用STC8就是一台仿真器,支持Keil ...

次数多了,也麻烦呀

网友C:
楼主要死磕断电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死磕断电上电

讨厌这样的low 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讨厌这样的low 操作

其实我在2楼已给出解决办法了, 要多HIGT有多HIGT. 如果还不能理解,只能自己使用积累经验吧。

(47)

感谢

网友D:
嫌麻烦是没有用过更麻烦的

当年我还用过只能用外部通用并口编程器那种的搞开发的,所以这都不是事

网友B:
一般连接硬件调试软件总是在Keil下修改软件。编译后没有问题再下载到CPU中。这时硬件上电开始下载。遇到问题,重新修改和编译软件。这时通常硬件是断电的。修改软件才是花功夫、花气力的事!STC8在Keil下可以在线调试,现在我就是这样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连接硬件调试软件总是在Keil下修改软件。编译后没有问题再下载到CPU中。这时硬件上电开始下载。遇到问 ...

请问STC8在keil下在线调试用的什么仿真器?

网友B:
不用任何仿真器,STC8就是仿真器!用STC下载软件将STC的驱动自动拷贝到Keil的相关目录下。在Keil的项目选项的Dbug标签下,选择STC的驱动。注意仿真的串口串口(连接STC8的串口)设置要对,如串口号(特别对于USB转232),波特率。可能115200不行,只能选57600。再按照Keil的在线调试操作即可。联机、调试。再退出、修改。再联机,再调试,很方便。

网友E(2020-11-05):
嫌断电麻烦,可以用NE555和CH340自己做一个免断电的下载器就行了。

有图吗?

网友A(2021-02-11):
引用 网友E:
嫌断电麻烦,可以用NE555和CH340自己做一个免断电的下载器就行了。

TB 搜一下,有8元不到包邮到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