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linux双系统下安装安卓x86

楼主(2018-09-21):
先说思路,就是安装android时不安装grub,然后在grub添加对安卓系统的引导。

1.安装前:

安装前先搞清楚linux分区的使用情况,各个分区剩余大小,以便安装时做决定。

打开终端,输入sudo fdisk -l就能查看硬盘的各种信息。

2.安装:

在安装的时候可以直接安装在linux的分区里的。选择一个大的分区来安装吧。(新建分区安装也行,但是下文的讲到的操作请酌情修改。)

安装时需要注意两点,一:不要把分区格式化。

二:不要安装grub。安装会把原来的grub覆盖掉(话说先覆盖掉,再把win和其它linux发行版找回来应该也是个思路)。

3.在grub添加安卓系统的启动项:

这个需要在linux系统下操作。下面以ubuntu为例。

打开终端,输入sudo gedit /etc/grub.d/40_custom

40_custom是允许用户自由添加启动项的文档。

文档开头已经有这样的内容

#!/bin/sh

exec tail -n +3 $0

# This file provides an easy way to add custom menu entries. Simply type the

# menu entries you want to add after this comment. Be careful not to change

# the 'exec tail' line above.

我们要在下面添加

menuentry "Android-x86 4.4.2 RC2" {

set root=(hd0,7)

linux /android-4.4-RC2/kernel quiet root=/dev/sda7 androidboot.hardware=android_x86 video=-16 SRC=/android-4.4-RC2

initrd /android-4.4-RC2/initrd.img

}

不要照抄,上面有几个项目需要根据你的情况改动。

第一行:“Android-x86 4.4.2 RC2”,这个随便写,你想在grub显示什么就输入什么。

第二行:“hd0,5“,这个是你安装安卓系统的分区。举例:该分区在linux系统下识别为sda”x“(x是数字),那么你就在这里写上hd0,x(网上有的教程说grub识别分区是从hd0,0开始的,所以对应的要减一,我第一次照做,结果grub提示我分区不正确。。)。该分区若在linux下识别为sdb”x“,那么你就在这里写上hd1,x,以此类推。

第三行:”sda7“,同样的,是你安装安卓系统的分区。

第三四五行:android-4.4-RC2,这个是你安卓系统安装目录的文件夹名,这里如果你也是安装4.4rc2,就不用改了。否则请找到你对应的安卓系统的目录名,将其代替。

编辑完保存,回到终端。输入下面的内容更改grub设置:sudo grub-mkconfig

待终端处理完毕,接着输入:sudo update-grub

完工。重启电脑,就能看到安卓的启动项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