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系统arm-linux-gcc

楼主(2018-09-21):
Fedora 9 安装交叉编译工具arm-linux-gcc-4.5.1环境:Fedora 9

STEP 1: 下载arm-linux-gcc-4.5.1.tgz. 把arm-linux-gcc-4.5.1.tgz随便放在一个目录,我放在了/opt。

STEP 2: 进入到/opt,解压arm-linux-gcc-4.5.1.tgz. 这个包里面有个解压的默认路径,把解压文件放在了./usr/local/arm/4.5.1.而我现在把文件放在了/opt里面,那么解压的位置应该是,/opt/usr/local/arm/4.5.1.为了方便,我们解压的时候把./改成根目录。可以man tar 看一下-C选项的意思。解压完毕可以到/usr/local/arm/里面看看是否OK。

              cd /opt/

              tar xvzf arm-linux-gcc-4.5.1.tgz –C /

STEP 3: 经过步骤2,arm-linux-gcc已经安装到系统里面了,可以使用了,但是,在具体使用的时候,非常不方便,必须要加上/usr/local/arm/4.5.1/bin/arm-linux-gcc。还好Linux里面有种叫环境变量的东东。可以让我们执行程序时,只输入arm-linux-gcc时,系统就自动到/usr/local/arm/4.5.1/bin/里面去寻找这个命令执行。修改环境变量如下:

              vim /root/.bashrc

在这个文件的最后一行加入:

export PATH=$PATH:/usr/local/arm/4.5.1/bin,

STEP 4: 重启或注销。

(不用重启或注销,输入命令source /root/.bashrc即可 )

查看是否都ok了。输入命令:

              arm-linux-gcc -v

会显示arm-linux-gcc 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