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Fredora 下yum的使用

楼主(2018-09-21):
linux, ST, AC, se, TE
LINUX中yum的使用使用提前你的网络配置好可以外网通信,或者使用你的本地光盘资源

一. yum是什么

yum = Yellow dog Updater, Modified

主要功能是更方便的添加/删除/更新RPM包.

它能自动解决包的倚赖性问题.

它能便于管理大量系统的更新问题

注:为什么要使用yum而不用apt,最简单的原因,Fedora自带

二. yum特点

*可以同时配置多个资源库(Repository)

*简洁的配置文件(/etc/yum.conf)

*自动解决增加或删除rpm包时遇到的倚赖性问题

*使用方便

*保持与RPM数据库的一致性

三. yum安装

Fedora自带

#rpm -ivh yum-2.0.4-2.noarch.rpm

四. yum配置

注:修改和增加配置文件中的资源库,加快下载速度和拥有更多可更新的rpm包

将/etc/yum.conf的内容全部替换为

[main]

cachedir=/var/cache/yum

debuglevel=2

logfile=/var/log/yum.log

pkgpolicy=newest

distroverpkg=fedora-release

tolerant=1

exactarch=1

[fedora-us-1]

name=Fedora Core 1 -- Fedora US mirror

baseurl=ftp://mirrors.kernel.org/fedora.us/fedora/fedora/1/i386/yum/os

[fedora-us-1-updates]

name=Fedora Core 1 updates -- Fedora US mirror

baseurl=ftp://mirrors.kernel.org/fedora.us/fedora/fedora/1/i386/yum/updates

[fedora-us-1-stable]

name=Fedora Linux (stable) for Fedora Core 1 -- Fedora US mirror

baseurl=ftp://mirrors.kernel.org/fedora.us/fedora/fedora/1/i386/yum/stable

[freshrpms]

name=Fedora Linux $releasever - $basearch - freshrpms

baseurl=http://ayo.freshrpms.net/fedora/linux/$releasever/$basearch/freshrpms

五. yum应用

注:当第一次使用yum或yum资源库有更新时,yum会自动下载所有所需的headers放置于/var/cache/yum目录下,所需时间可能较长.

检查有哪些可更新的rpm包

#yum check-update

安装rpm包,使xmms可以播放mp3

#yum install xmms-mp3

安装mplayer,同时自动安装相关的软件

#yum install mplayer

删除licq包,同时删除与该包有倚赖性的包

#yum remove licq

注:同时会提示删除licq-gnome,licq-qt,licq-text,非常方便

系统更新(更新所有可以升级的rpm包,包括kernel)

#yum -y update

每天定期执行系统更新

#chkconfig yum on

#service yum start

六. yum指令详解

*rpm包的更新

检查可更新的rpm包

#yum check-update

更新所有的rpm包

#yum update

更新指定的rpm包,如更新kernel和kernel source

#yum update kernel kernel-source

大规模的版本升级,与yum update不同的是,连旧的淘汰的包也升级

#yum upgrade

*rpm包的安装和删除

安装rpm包,如xmms-mp3

#yum install xmms-mp3

删除rpm包,包括与该包有倚赖性的包

#yum remove licq

注:同时会提示删除licq-gnome,licq-qt,licq-text

*yum暂存(/var/cache/yum/)的相关参数

清除暂存中rpm包文件

#yum clean packages

清除暂存中rpm头文件

#yum clean headers

清除暂存中旧的rpm头文件

#yum clean oldheaders

清除暂存中旧的rpm头文件和包文件

#yum clean 或#yum clean all

注:相当于yum clean packages + yum clean oldheaders

*rpm包列表

列出资源库中所有可以安装或更新的rpm包

#yum list

列出资源库中特定的可以安装或更新以及已经安装的rpm包

#yum list mozilla

#yum list mozilla*

注:可以在rpm包名中使用匹配符,如列出所有以mozilla开头的rpm包

列出资源库中所有可以更新的rpm包

#yum list updates

列出已经安装的所有的rpm包

#yum list installed

列出已经安装的但是不包含在资源库中的rpm包

#yum list extras

注:通过其它网站下载安装的rpm包

*rpm包信息显示(info参数同list)

列出资源库中所有可以安装或更新的rpm包的信息

#yum info

列出资源库中特定的可以安装或更新以及已经安装的rpm包的信息

#yum info mozilla

#yum info mozilla*

注:可以在rpm包名中使用匹配符,如列出所有以mozilla开头的rpm包的信息

列出资源库中所有可以更新的rpm包的信息

#yum info updates

列出已经安装的所有的rpm包的信息

#yum info installed

列出已经安装的但是不包含在资源库中的rpm包的信息

#yum info extras

注:通过其它网站下载安装的rpm包的信息

*搜索rpm包

搜索匹配特定字符的rpm包

#yum search mozilla

注:在rpm包名,包描述等中搜索

搜索有包含特定文件名的rpm包

#yum provides realplay

七. 安全的更新freshrpms.net的rpm包

安装freshrpms.net的GPG key

#rpm --import http://freshrpms.net/packages/RPM-GPG-KEY.txt

编辑/etc/yum.conf,增加以下信息到尾部

[freshrpms]

name=Fedora Linux $releasever - $basearch - freshrpms

baseurl=http://ayo.freshrpms.net/fedora/linux/$releasever/$basearch/freshrpms

gpgcheck=1

注:

检查GPG Key

# rpm -qa gpg-pubkey*

显示Key信息

#rpm -qi gpg-pubkey-e42d547b-3960bdf1

删除Key

#rpm -e gpg-pubkey-e42d547b-3960bdf1

在/etc/yum.repos.d/目录下,有两个文件

CentOS-Base.repo和CentOS-Media.repo

其中CentOS-Base.repo记录着网络上的yum源的地址和路径信息等

CentOS-Media.repo记录着可以从本地作为yum源的介质和路径。其中还有这样一个说明:

# CentOS-Media.repo

#

# This repo is used to mount the default locations for a CDROM / DVD on

#  CentOS-5.  You can use this repo and yum to install items directly off the

#  DVD ISO that we release.

#

# To use this repo, put in your DVD and use it with the other repos too:

#  yum --enablerepo=c5-media [command]

#

# or for ONLY the media repo, do this:

#

#  yum --disablerepo=* --enablerepo=c5-media [command]

觉得自己的光盘的源足够用了。不需要网络源,或者没有网络。

可以使用yum --disablerepo=\* --enablerepo=c5-media [command]

但是使用命令时如果这样

[root@centos yum.repos.d]# yum --enablerepo=c5-media

Loading "installonlyn" plugin

You need to give some command

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命令,须在后面加上要执行的命令。这部分只是告诉你这条yum命令允许使用本地media介质的源而已。正确的命令如下:

[root@centos cdrom]# yum --disablerepo=* --enablerepo=c5-media update

Loading "installonlyn" plugin

Setting up Update Process

Setting up repositories

c5-media                  100% |=========================| 1.1 kB    00:00

Reading repository metadata in from local files

primary.xml.gz            100% |=========================| 834 kB    00:00

################################################## 2400/2400

No Packages marked for Update/Obsoletion

比如安装gdb

[root@centos cdrom]# yum --disablerepo=* --enablerepo=c5-media install gdb

Loading "installonlyn" plugin

Setting up Install Process

Setting up repositories

Reading repository metadata in from local files

Parsing package install arguments

Resolving Dependencies

--> Populating transaction set with selected packages. Please wait.

---> Downloading header for gdb to pack into transaction set.

gdb-6.5-25.el5.i386.rpm   100% |=========================|  56 kB    00:00

---> Package gdb.i386 0:6.5-25.el5 set to be updated

--> Running transaction check

Dependencies Resolved

=============================================================================

Package                 Arch       Version          Repository        Size

=============================================================================

Installing:

gdb                     i386       6.5-25.el5       c5-media          3.1 M

Transaction Summary

=============================================================================

Install      1 Package(s)

Update       0 Package(s)

Remove       0 Package(s)

Total download size: 3.1 M

Is this ok [y/N]: y

Downloading Packages:

Running Transaction Test

Finished Transaction Test

Transaction Test Succeeded

Running Transaction

  Installing: gdb                          ######################### [1/1]

Installed: gdb.i386 0:6.5-25.el5

Complete!

[root@centos cd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