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环境变量export命令详解

楼主:
由host $ export DVSDK="${HOME}/ti-dvsdk_dm368-evm_xx_xx_xx_xx"引发的问题

1、${HOME}:首先, HOME 是个变量,它代表你的 home 目录,变量前必须加上 $ 符号,否则会报错

usr/local/dvsdk为dvsdk的destination folder 由#echo $DVSDK测试环境变量添加成功否

2、想要使得开机时自动加载这个环境变量免除以后每次设置,可将其写入/etc/re.local

Linux export 命令

功能说明:设置或显示环境变量。(比如我们要用一个命令,但这个命令的执行文件不在当前目录,这样我们每次用的时候必须指定执行文件的目录,麻烦,在代码中先执行export,这个相当于告诉程序,执行某某东西时,需要的文件或什么东东在这些目录里)

语  法:export [-fnp][变量名称]=[变量设置值]

补充说明:在shell中执行程序时,shell会提供一组环境变量。 export可新增,修改或删除环境变量,供后续执行的程序使用。export的效力仅及于该此登陆操作。

参  数:

    -f  代表[变量名称]中为函数名称。

 -n  删除指定的变量。变量实际上并未删除,只是不会输出到后续指令的执行环境中。

 -p  列出所有的shell赋予程序的环境变量。

一个变量创建时,它不会自动地为在它之后创建的shell进程所知。而命令export可以向后面的shell传递变量的值。当一个shell脚本调用并执行时,它不会自动得到原为脚本(调用者)里定义的变量的访问权,除非这些变量已经被显式地设置为可用。export命令可以用于传递一个或多个变量的值到任何后继脚本。

在 linux 里设置环境变量的方法 ( export PATH )

一般来说,配置交叉编译工具链的时候需要指定编译工具的路径,此时就需要设置环境变量。例如我的mips-linux-gcc编译器在“/opt/au1200_rm /build_tools/bin”目录下,build_tools就是我的编译工具,则有如下三种方法来设置环境变量:

1、直接用export命令:

#export PATH=$PATH:/opt/au1200_rm/build_tools/bin

查看是否已经设好,可用命令export查看:

[root@localhost bin]#export

declare -x BASH_ENV="/root/.bashrc"

declare -x G_BROKEN_FILENAMES="1"

declare -x HISTSIZE="1000"

declare -x HOME="/root"

declare -x HOST

declare -x INPUTRC="/etc/inputrc"

declare -x LANG="zh_CN.GB18030"

declare -x LANGUAGE="zh_CN.GB18030:zh_CN.GB2312:zh_CN"

declare -x LESSOPEN="|/usr/bin/lesspipe.sh %s"

declare -x LOG

declare -x LS_COLORS="no=00:fi=00:di=01;34:ln=01;36:pi=40;33:so=01;35:bd=40;33;01:cd=40;33;01:or=01;05;37;41:mi=01;05;37;41:ex=01;32:*.cmd=01;32:*.exe=01;32:*.com=01;32:*.btm=01;32:*.bat=01;32:*.sh=01;32:*.csh=01;32:*.tar=01;31:*.tgz=01;31:*.arj=01;31:*.taz=01;31:*.lzh=01;31:*.zip=01;31:*.z=01;31:*.Z=01;31:*.gz=01;31:*.bz2=01;31:*.bz=01;31:*.tz=01;31:*.rpm=01;31:*.cpio=01;31:*.jpg=01;35:*.gif=01;35:*.bmp=01;35:*.xbm=01;35:*.xpm=01;35:*.png=01;35:*.tif=01;35:"

declare -x MAIL="/var/spool/mail/root"

declare -x OLDPWD="/opt/au1200_rm/build_tools"

declare -x PATH="/usr/local/sbin:/usr/local/bin:/sbin:/bin:/usr/sbin:/usr/bin:/usr/X11R6/bin:/root/bin:/opt/au1200_rm/build_tools/bin"

declare -x PWD="/opt/au1200_rm/build_tools/bin"

declare -x SHELL="/bin/bash"

declare -x SHLVL="1"

declare -x SSH_ASKPASS="/usr/libexec/openssh/gnome-ssh-askpass"

declare -x SSH_AUTH_SOCK="/tmp/ssh-XX3LKWhz/agent.4242"

declare -x SSH_CLIENT="10.3.37.152 2236 22"

declare -x SSH_CONNECTION="10.3.37.152 2236 10.3.37.186 22"

declare -x SSH_TTY="/dev/pts/2"

declare -x TERM="linux"

declare -x USER="root"

declare -x USER

可以看到灰色部分有设置的路径,说明环境变量已经设好,PATH里面已经有了我要加的编译器的路径。

2、修改profile文件:

#vi /etc/profile

在里面加入:

export PATH="$PATH:/opt/au1200_rm/build_tools/bin"

3. 修改.bashrc文件:

# vi /root/.bashrc

在里面加入:

export PATH="$PATH:/opt/au1200_rm/build_tools/bin"

后两种方法一般需要重新注销系统才能生效,最后可以通过echo命令测试一下:

# echo $PATH

看看输出里面是不是已经有了 /my_new_path这个路径了。

另有:4. 修改/etc/re.local文件:

            # vi /etc/re.local

            在里面加入:

            export PATH="$PATH:/opt/au1200_rm/build_tools/bin"

 “/bin”、“/sbin”、“ /usr/bin”、“/usr/sbin”、“/usr/local/bin”等路径已经在系统环境变量中了,如果可执行文件在这几个标准位置,在终端命令行输入该软件可执行文件的文件名和参数(如果需要参数),回车即可。

  如果不在标准位置,文件名前面需要加上完整的路径。不过每次都这样跑就太麻烦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是把这个路径加入环境变量。命令 export $PATH="路径”(或“PATH=$PATH:路径”) ($PATH为环境变量名,如DVSDK;调用时用$DVSDK)可以把这个路径加入环境变量,但是退出这个命令行就失效了。要想永久生效,需要把这行添加到环境变量文件里。有两个文件可选:“/etc/profile”和用户主目录下的“.bash_profile”,“/etc/profile”对系统里所有用户都有效,用户主目录下的“.bash_profile”只对这个用户有效。

  export $PATH="$PATH:路径1:路径2:...:路径n” (或“PATH=$PATH:路径1:路径2:...:路径n" ),意思是可执行文件的路径包括原先设定的路径,也包括从“路径1”到“路径n”的所有路径。当用户输入一个一串字符并按回车后,shell会依次在这些路径里找对应的可执行文件并交给系统核心执行。那个“$PATH”表示原先设定的路径仍然有效,注意不要漏掉。某些软件可能还有“PATH”以外类型的环境变量需要添加,但方法与此相同,并且也需要注意“$”。

  注意,与DOS/Window不同,UNIX类系统环境变量中路径名用冒号分隔,不是分号。另外,软件越装越多,环境变量越添越多,为了避免造成混乱,建议所有语句都添加在文件结尾,按软件的安装顺序添加。

  格式如下():

  # 软件名-版本号

  PATH=$PATH:路径1:路径 2:...:路径n

  其他环境变量=$其他环境变量:...

  在“profile”和“.bash_profile”中,“#”是注释符号,写在这里除了视觉分隔外没有任何效果。

  设置完毕,注销并重新登录,设置就生效了。如果不注销,直接在shell里执行这些语句,也能生效,但是作用范围只限于执行了这些语句的shell。

  相关的环境变量生效后,就不必老跑到软件的可执行文件目录里去操作了。

执行一个脚本时,会先开启一个子shell环境(不知道执行其它程序是不是这样),然后将父shell中的所有系统环境变量复制过来,这个脚本中的语句就在子shell中执行。(也就是说父shell的环境变量在子shell中可以调用,但反过来就不行,如果在子shell中定义了环境变量,则只对该shell或者它的子shell有效,当该子shell结束时,也可以理解为脚本执行完时,变量消失。)为了证明这一点,请看脚本内容:

  test=’value’

  export test

  这样的脚本执行完后,test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接着看下面的:

  test=’value’

  export test

  bash

  这里在脚本最后一行再开一个子shell,该shell应该是脚本文件所在shell的子shell,这个脚本执行完后,是可以看到test这个变量的,因为现在是处于它的子shell中,当用exit退出子shell后,test变量消失。

  如果用source对脚本进行执行时,如果不加export,就不会在子shell中看到这个变量,因为它还不是一个系统环境变量呀,如脚本内容是:

  test=’value’

  用source执行后,在shell下是能看到这个变量,但再执行bash开一个子shell时,test是不会被复制到子shell中的,因为执行脚本文件其实也是在一个子shell中运行,所以我再建另一个脚本文件执行时,是不会输入任何东西的,内容如:echo $test。所以这点特别注意了,明明在提示符下可以用echo $test输出变量值,为什么把它放进脚本文件就不行了呢?

  所以得出的结论是:1、执行脚本时是在一个子shell环境运行的,脚本执行完后该子shell自动退出;2、一个shell中的系统环境变量才会被复制到子shell中(用export定义的变量);3、一个shell中的系统环境变量只对该shell或者它的子shell有效,该shell结束时变量消失(并不能返回到父shell中)。3、不用export定义的变量只对该shell有效,对子shell也是无效的。

  后来根据版主的提示,整理了一下贴子:为什么一个脚本直接执行和用source执行不一行呢?这也是我自己碰到的一个问题。manual原文是这样的:Read and execute commands from filename in the current shell environment and return the exit status of the last command executed from filename.明白了为什么不一样了吧?直接执行一个脚本文件是在一个子shell中运行的,而source则是在当前shell环境中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