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驱动中module_init的那点东东

楼主(2018-09-21):
注:反正没事干记一下 秋天的太阳。

在Linux底下写过driver模块的对这个宏一定不会陌生。module_init宏在MODULE宏有没有定义的情况下展开的内容是不同的,如果这个宏没有定义,基本上表明模块是要编译进内核的(obj-y)。

1.在MODULE没有定义这种情况下,module_init定义如下:

         # define module_init(x) __initcall(x);

         因为

                  #define __initcall(fn)                            device_initcall(fn)

                  #define device_initcall(fn) __define_initcall("6",fn,6)

                  #define __define_initcall(level,fn,id) \

                  static initcall_t __initcall_##fn##id __used \

                  __attribute__((__section__(".initcall" level ".init"))) = fn

         所以,module_init(x)最终展开为:

                           static initcall_t __initcall_##fn##id __used \

                           __attribute__((__section__(".initcall" level ".init"))) = fn

        driver所对应的模块的初始化函数为int gpio_init(void),那么module_init(gpio_init)实际上等于:

                  static initcall_t  __initcall_gpio_init_6 __used __attribute__((__section__(".initcall6.init"))) = gpio_init;

        就是声明一类型为initcall_t(typedef int (*initcall_t)(void))函数指针类型的变量__initcall_gpio_init_6并将gpio_init赋值与它。这里的函数指针变量声明比较特殊的地方在于,将这个变量放在了一名为".initcall6.init"节中。接下来结合

         vmlinux.lds中的

         .initcall.init : AT(ADDR(.initcall.init) - (0xc0000000 -0x00000000)) {

            __initcall_start = .;

            *(.initcallearly.init) __early_initcall_end = .; *(.initcall0.init) *(.initcall0s.init) *(.initcall1.init) *(.initcall1s.init) *

         (.initcall2.init) *(.initcall2s.init) *(.initcall3.init) *(.initcall3s.init) *(.initcall4.init) *(.initcall4s.init) *(.initcall5.init) *

         (.initcall5s.init) *(.initcallrootfs.init) *(.initcall6.init) *(.initcall6s.init) *(.initcall7.init) *(.initcall7s.init)

            __initcall_end = .;

            }

         以及do_initcalls:

         static void __init do_initcalls(void)

         {

                  initcall_t *call;

                  for (call = __initcall_start; call < __initcall_end; call++)

                  do_one_initcall(*call);

                  /* Make sure there is no pending stuff from the initcall sequence */

                  flush_scheduled_work();

         }

        模块中的module_init中的初始化函数何时被调用了:在系统启动过程中start_kernel()->rest_init()->kernel_init()-         >do_basic_setup()->do_initcalls()。

2.在MODULE被定义的情况下(大部分可动态加载的driver模块都属于此, obj-m),module_init定义如下:

         #define module_init(initfn) \

         static inline initcall_t __inittest(void) \

         { return initfn; } \

         int init_module(void) __attribute__((alias(#initfn)));

         这段宏定义关键点是后面一句,通过alias将initfn变名为init_module。前面那个__inittest的定义其实是种技巧,用来对initfn进行某种静态的类型检查,如果阁下将模块初始化函数定义成,比如,void gpio_init(void)或者是int gpio_init(int),那么在编译时都会有类似下面的warning:

         GPIO/fsl-gpio.c: In function '__inittest':

         GPIO/fsl-gpio.c:46: warning: return from incompatible pointer type

通过module_init将模块初始化函数统一别名为init_module,这样以后insmod时候,在系统内部会调用sys_init_module()去找到init_module函数的入口地址。

如果objdump -t gpio.ko,就会发现init_module和gpio_init位于相同的地址偏移处。简言之,这种情况下模块的初始化函数在insmod时候被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