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的gpio_request原型出来

楼主(2018-09-21):
\driver\gpio\gpiolib.c文件中声明

int gpio_request(unsigned gpio, const char *label)

/*unsigned gpio       :  //..请求使用那GPIO进行控制

  const char *label  :  //..压入的描述符。下操作原型

                                  //..#ifdef CONFIG_DEBUG_FS

                                  //.. d->label = label;

                                  //..#endif*/

  */

{

        struct gpio_desc *desc;//..这个自己看源码

        struct gpio_chip *chip;  //..这个自己看源码

        int   status = -EINVAL;

        unsigned long  flags;

        spin_lock_irqsave(&gpio_lock, flags);//..屏蔽中断

        if (!gpio_is_valid(gpio))                       //..判断是否有效,也就是参数的取值范围判断

             goto done;

            desc = &gpio_desc[gpio];

            //..这个是关键gpio_desc为定义的一个全局的数组变量,这个函数的实值也就是,

            //..用gpio_desc里面的一个变量来表示数组中的这个元素已经被申请了,而这个变量就是下面会看到的desc->flags。

                chip = desc->chip;//按理说这个这个全局的gpio_desc如果没有初始化的话,这个chip就为空了,随后就直接返回-EINVAL了。

if (chip == NULL)如果不为空继续往下走

  goto done;

if (!try_module_get(chip->owner))

  goto done;

/* NOTE:  gpio_request() can be called in early boot,

  * before IRQs are enabled, for non-sleeping (SOC) GPIOs.

  */

if (test_and_set_bit(FLAG_REQUESTED, &desc->flags) == 0) {

//这里测试并设置flags的第FLAG_REQUESTED位,如果没有被申请就返回该位的原值0,分析到这儿,也差不多满足了我的个人要求。

  desc_set_label(desc, label ? : "?");

  status = 0;

} else {

  status = -EBUSY;

  module_put(chip->owner);

  goto done;

}

if (chip->request) {

  /* chip->request may sleep */

  spin_unlock_irqrestore(&gpio_lock, flags);

  status = chip->request(chip, gpio - chip->base);

  spin_lock_irqsave(&gpio_lock, flags);

  if (status < 0) {

   desc_set_label(desc, NULL);

   module_put(chip->owner);

   clear_bit(FLAG_REQUESTED, &desc->flags);

  }

}

done:

if (status)

  pr_debug("gpio_request: gpio-%d (%s) status %d\n",

   gpio, label ? : "?", status);

spin_unlock_irqrestore(&gpio_lock, flags);

return status;

}

p] view plaincopyprint?

int gpio_request(unsigned gpio, const char *label)

{

        struct gpio_desc *desc;//这个自己看源码

        struct gpio_chip *chip;//这个自己看源码

        int   status = -EINVAL;

        unsigned long  flags;

        spin_lock_irqsave(&gpio_lock, flags);//屏蔽中断

        if (!gpio_is_valid(gpio))//判断是否有效,也就是参数的取值范围判断

             goto done;

        desc = &gpio_desc[gpio];

        //这个是关键gpio_desc为定义的一个全局的数组变量,这个函数的实值也就是,

//用gpio_desc里面的一个变量来表示数组中的这个元素已经被申请了,而这个变量就是下面会看到的desc->flags。

chip = desc->chip;//按理说这个这个全局的gpio_desc如果没有初始化的话,这个chip就为空了,随后就直接返回-EINVAL了。

if (chip == NULL)如果不为空继续往下走

  goto done;

if (!try_module_get(chip->owner))

  goto done;

/* NOTE:  gpio_request() can be called in early boot,

  * before IRQs are enabled, for non-sleeping (SOC) GPIOs.

  */

if (test_and_set_bit(FLAG_REQUESTED, &desc->flags) == 0) {

//这里测试并设置flags的第FLAG_REQUESTED位,如果没有被申请就返回该位的原值0,分析到这儿,也差不多满足了我的个人要求。

  desc_set_label(desc, label ? : "?");

  status = 0;

} else {

  status = -EBUSY;

  module_put(chip->owner);

  goto done;

}

if (chip->request) {

  /* chip->request may sleep */

  spin_unlock_irqrestore(&gpio_lock, flags);

  status = chip->request(chip, gpio - chip->base);

  spin_lock_irqsave(&gpio_lock, flags);

  if (status < 0) {

   desc_set_label(desc, NULL);

   module_put(chip->owner);

   clear_bit(FLAG_REQUESTED, &desc->flags);

  }

}

done:

if (status)

  pr_debug("gpio_request: gpio-%d (%s) status %d\n",

   gpio, label ? : "?", status);

spin_unlock_irqrestore(&gpio_lock, flags);

return stat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