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Linux命令格式

楼主(2018-09-21):
一、命令的一般格式

  command [options] [arguments]

  command:命令

  options:--单词   或   -单字

  arguments:参数,有时候选项也带参数。

  二、命令格式中的符号含义

  在查看命令帮助时,会出现[],<>,|等符号,它们的含义如下:

  []       表示是可选的;

  <>       表示可变选项,一般是多选一,而且必须是要选其一。

  x|y|z    多选一,如果加上[],可不选。

  -abc     多选,如果加上[],可不选。

  三、常见命令格式的举例说明

  对于命令格式中常常可以看到如下的格式:

  1、[ --atime-preserve  ],表示一个可选选项。

  2、[ -B, --read-full-records ],表示一个可选选项,简写为-B,完整写法是--read-full-records,两者在用的时候只能选择其一,它们的功能都是完全一样的。一般带“-”开头的选项都是简写,“--”开头的命令都是完整写法,并且,一般的选择都有一个简写,一个完整写法,简写写在前面,完整写法写在后面,中间用逗号分割。

  3、[ -b, --blocking-factor  N ],表示一个可选选项,简写为-b N,完整写法是--blocking-factor  N,N代表这个参数需要一个值,在详细描述中可以看到。当然,选项可以带参数,也可以不带参数,大部分选项是没有参数的,相当于控制开关。命令的书写如:tar -b=10000 -cvf com.tar.gz com

  4、[ -F, --info-script  F  --new-volume-script  F  ],表示有两个同时存在的可选命令,-F F --new-volume-script F,两个选项必须同时出现,在此,后面的选项没有简写。

  5、[ -z, --gzip, --gunzip, --ungzip ],表示一个可选选项,它的写法有多种,除了-z之外,其他的都是它的完整写法。

  6、[ -[0-7][lmh] ],表示嵌套的可选选项,0-7表示取值从0到7取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