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PC机仿真软件Bochs运行Linux-0.11系统

楼主(2018-09-21):
Bochs-2.x开放源代码的PC机仿真软件包http://www.oldlinux.org/Linux.old/bochs/

Linux-0.11软件包(由OldLinux论坛赵炯博士redgrid提供)http://oldlinux.org/Linux.old/bochs/linux-0.11-devel-050518.zip

软件包中文件说明解开linux-0.11-devel-050518.zip这个文件后会生成一个名称为linux-0.11-devel-050518的目录,进入该目录后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大约有如下20个文件。

[root@localhost linux-0.11-devel-050518]# ll

total 136348

-rwxr--r-- 1 root root   2441509 2005-05-18 14:20 bochs-2.2.pre4-1.i586.rpm

-rwxr--r-- 1 root root   3198301 2005-05-18 14:17 Bochs-2.2.pre4.exe

-rwxr--r-- 1 root root     14187 2005-05-18 14:24 bochsout.txt

-rwxr--r-- 1 root root     18165 2004-09-23 21:21 bochsrc-fda.bxrc

-rwxr--r-- 1 root root     18125 2004-09-23 21:21 bochsrc-fdb.bxrc

-rwxr--r-- 1 root root     18050 2005-05-18 14:24 bochsrc-hdboot.bxrc

-rwxr--r-- 1 root root     18050 2005-05-18 14:24 bochsrc-hd.bxrc

-rwxr--r-- 1 root root    121344 2004-08-17 14:48 bootimage-0.11

-rwxr--r-- 1 root root    121344 2004-03-04 21:56 bootimage-0.11-fd

-rwxr--r-- 1 root root    121856 2004-04-29 23:22 bootimage-0.11-hd

-rwxr--r-- 1 root root    145920 2002-08-29 06:50 bootimage-0.12-fd

-rwxr--r-- 1 root root    150528 2004-02-23 21:20 bootimage-0.12-hd

-rwxr--r-- 1 root root        65 2004-07-26 17:31 debug.bat

-rwxr--r-- 1 root root   1474560 2004-10-05 23:21 diska.img

-rwxr--r-- 1 root root   1474560 2004-04-29 23:36 diskb.img

-rwxr--r-- 1 root root    934577 2004-03-29 19:49 gcclib-1.40.taz

-rwxr--r-- 1 root root 127631360 2005-05-18 14:24 hdc-0.11-new.img

-rwxr--r-- 1 root root      5901 2005-05-18 14:23 README

-rwxr--r-- 1 root root      5899 2005-05-18 14:22 README.bak

-rwxr--r-- 1 root root   1474560 2005-05-18 13:52 rootimage-0.11

-rwxr--r-- 1 root root     17771 2004-10-05 23:22 SYSTEM.MAP

[root@localhost linux-0.11-devel-050518]#

这个软件包中包含有2个Bochs安装程序、4个不同的Bochs配置文件、5个内核映像(Image)文件;一个软盘和一个硬盘根文件系统映像文件以及其他一些有用文件。其中的README文件简要说明了各个文件的用途,这里我们再稍微详细说明一下各个文件的用途。

bochs-2.2.pre4-1.i586.rpm 是Linux操作系统下的Bochs安装程序。

Bochs-2.2.pre4.exe 是windows操作系统平台下的Bochs安装程序。在运行Linux-0.11系统之前我们需要首先在机器上安装Bochs系统,最新版的Bochs软件可以到网站: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bochs/ 上下载。

bochsour.txt 是Bochs系统运行时自动产生的日志文件。其中包含有Bochs运行时各种状态信息。在运行Bochs遇到问题时,可以查看这个文件的内容来初步断定问题的原因。

bochsrc-fda.bxrc 是Bochs的配置文件。这个配置文件用于从Bochs虚拟A盘(/dev/fd0)启动Linux-0.11系统,即内核映像文件已设置在虚拟A盘中,并且要求随后根文件系统被替换插入当前虚拟启动驱动器中。在引导启动过程中,它会要求我们在A盘中“插入”软盘根文件系统盘(rootimage-0.11)。这个配置文件将使用内核映像文件bootimage-0.11(注:这些文件需拷贝到Bochs安装目录下的子目录dlxlinux中)。

bochsrc-fdb.bxrc 也是运行Bochs的配置文件。该配置文件已经把软盘根文件系统盘(rootimage-0.11)设置成在B盘(/dev/fd1)中,因此当显示要求我们插入根文件系统盘时可直接按回车。这个配置文件将使用内核映像文件bootimage-0.11-fd(注:这些文件需拷贝到Bochs安装目录下的子目录dlxlinux中)。

bochsrc-hd.bxrc 这也是一个设置成从A盘启动的配置文件,但是会使用硬盘(C盘)映像文件(hdc-0.11-new.img)中的根文件系统。这个配置文件将使用内核映像文件bootimage-0.11-hd(注:这些文件需拷贝到Bochs安装目录下的子目录dlxlinux中)。

bochsrc-hdboot.bxrc 这是一个从虚拟硬盘(hdc-0.11-new.img)引导启动Linux-0.11系统的配置文件,因此所使用的引导启动内核映像文件已在虚拟硬盘中(/usr/src/linux/Image)。

bootimage-0.11 是编译内核生成的映像(Image)文件。其中包含了整个内核的代码和数据,包括软盘启动引导扇区的代码。双击这个配置文件即可运行该配置的Linux-0.11系统。

bootimage-0.11-fd 也是编译内核生成的映像(Image)文件。与bootimage-0.11文件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中引导扇区(最初512字节)中第509、510字节的根文件系统设备号已被设置成B盘(/dev/fd1),设备号是0x021D。其他方面完全和bootimage-0.11文件一样。

bootimage-0.11-hd 是用于使用虚拟硬盘上根文件系统的内核映像文件,即该文件的第509、510字节的根文件系统设备号已被设置成C盘第1个分区(/dev/hd1),设备号是0x0301。

bootimage-0.12-fd 是Linux-0.12内核的映像文件,其作用同bootimage-0.11。

bootimage-0.12-hd 也是Linux-0.12内核的映像文件,其作用同bootimage-0.11-hd。

debug.bat 是windows平台上启动Bochs调试功能的批处理程序。请注意,你可能需要根据Bochs安装的具体目录来修改其中的路径名。另外,默认情况下在Linux系统上安装运行的Bochs系统不包含调试功能。你可以直接使用Linux系统中的gdb程序进行调试。若还是想利用Bochs的调试功能,那么你就需要下载Bochs的源代码自己进行定制编译。

diska.img 和 diskb.img 是两个DOS格式的软盘映像文件。其中包含了一些工具程序。在Linux-0.11中可以使用mcopy等命令来访问这两个文件。当然在访问之前需要动态“插入”相应的盘片。在双击bochsrc-fda.bxrc或bochsrc-hd.bxrc或bochsrc-hdboot.bxrc配置文件设置的Linux-0.11系统时,B盘中已经“插入”了diskb.img盘。

gcclib-1.4.0.taz 是Linux-0.11系统中使用了GNU gcc 1.40编译系统。放在这里只是为了让大家练习从硬盘映像文件中导入/导出的使用方法。因为硬盘映像文件中已经安装了这个gcc开发环境。

hdc-0.11-new.img 就是上面提到的虚拟硬盘映像文件。其中第1个分区中是一个MINIX文件系统1.0类型的根文件系统,第2个分区也是一个MINIX-1.0文件系统,但没有存放任何文件。你可以使用mount命令加载并使用这个额外的空间。

rootimage-0.11 是软盘上的根文件系统盘。当使用bochsrc-fda.bxrc或bochsrc-fdb.bxrc来运行Linux-0.11系统时,就会用到这个根文件系统盘。

SYSTEM.MAP 文件是编译Linux-0.11内核时生成的内核内存存储位置信息文件。在调试内核时,该文件的内容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