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le_param

楼主(2018-09-21):
一.module_param

1.为什么引入

在用户态下编程可以通过main()来传递命令行参数,而编写一个内核模块则可通过module_param()来传递命令行参数.

2. module_param宏是Linux 2.6内核中新增的,该宏被定义在include/linux/moduleparam.h文件中,具体定义如下:

   #define module_param_named(name, value, type, perm)

    param_check_##type(name, &(value));

    module_param_call(name, param_set_##type, param_get_##type, &value, perm);

    __MODULE_PARM_TYPE(name, #type)

    #define module_param(name, type, perm)

    module_param_named(name, name, type, perm)

由此可知 module_param的实现是通过module_param_named(name, name, type, perm)的。

3.module_param使用了3个参数:变量名,它的类型,以及一个权限掩码用来做一个辅助的sysfs入口。

这个宏定义应当放在任何函数之外,典型地是出现在源文件的前面。

eg: static char *whom="world"

    static int    tige=1;

    module_param(tiger,int,S_IRUGO);

    module_param(whom,charp,S_IRUGO);

4.模块参数支持许多类型:

bool

invbool

一个布尔型( true 或者 false)值(相关的变量应当是 int 类型). invbool 类型颠倒了值, 所以真值变成 false, 反之亦然.

charp :一个字符指针值. 内存为用户提供的字串分配, 指针因此设置.

int

long

short

uint

ulong

ushort

基本的变长整型值. 以 u 开头的是无符号值.

5.数组参数, 用逗号间隔的列表提供的值, 模块加载者也支持。

声明一个数组参数, 使用:

module_param_array(name,type,num,perm);

这里 name 是你的数组的名子(也是参数名),

type 是数组元素的类型,

num 是一个整型变量,

perm 是通常的权限值.

如果数组参数在加载时设置, num 被设置成提供的数的个数. 模块加载者拒绝比数组能放下的多的值.

Tiger-John说明:

perm参数的作用是什么?

最后的 module_param 字段是一个权限值,表示此参数在sysfs文件系统中所对应的文件节点的属性。你应当使用 <linux/stat.h> 中定义的值. 这个值控制谁可以存取这些模块参数在 sysfs 中的表示.当perm为0时,表示此参数不存在 sysfs文件系统下对应的文件节点。 否则, 模块被加载后,在/sys/module/ 目录下将出现以此模块名命名的目录, 带有给定的权限.。

权限在include/linux/stat.h中有定义

比如:

#define S_IRWXU 00700

#define S_IRUSR 00400

#define S_IWUSR 00200

#define S_IXUSR 00100

#define S_IRWXG 00070

#define S_IRGRP 00040

#define S_IWGRP 00020

#define S_IXGRP 00010

#define S_IRWXO 00007

#define S_IROTH 00004

#define S_IWOTH 00002

#define S_IXOTH 00001

使用 S_IRUGO 参数可以被所有人读取, 但是不能改变; S_IRUGO|S_IWUSR 允许 root 来改变参数. 注意, 如果一个参数被 sysfs 修改, 你的模块看到的参数值也改变了, 但是你的模块没有任何其他的通知. 你应当不要使模块参数可写, 除非你准备好检测这个改变并且因而作出反应.

二实例:

说了这么多,看一个程序体验以下:

1.module_param.c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include<linux/init.h>

#include<linux/module.h>

#include<linux/kernel.h>

MODULE_LICENSE("GPL");

static char *who;

static int  times;

module_param(who,charp,0644);

module_param(times,int,0644);

static int __init hello_init(void)

{

    int i;

    for(i = 1;i <= times;i++)

    printk("%d  %s!\n",i,who);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 hello_exit(void)

{

    printk("Goodbye,%s!\n",who);

}

module_init(hello_init);

module_exit(hello_exit);

#include<linux/init.h>

#include<linux/module.h>

#include<linux/kernel.h>

MODULE_LICENSE("GPL");

static char *who;

static int  times;

module_param(who,charp,0644);

module_param(times,int,0644);

static int __init hello_init(void)

{

int i;

for(i = 1;i <= times;i++)

printk("%d  %s!\n",i,who);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 hello_exit(void)

{

printk("Goodbye,%s!\n",who);

}

module_init(hello_init);

module_exit(hello_exit);

2.编写Makefile文件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1 obj-m:=module_param.o

2 CURRENT_PATH:=$(shell pwd)

3 VERSION_NUM :=$(shell uname -r)

4 LINUX_PATH  :=/usr/src/linux-headers-$(VERSION_NUM)

6 all :

7         make -C $(LINUX_PATH) M=$(CURRENT_PATH) modules

8 clean :

9          make -C $(LINUX_PATH) M=$(CURRENT_PATH) clean

  1 obj-m:=module_param.o

  2 CURRENT_PATH:=$(shell pwd)

  3 VERSION_NUM :=$(shell uname -r)

  4 LINUX_PATH  :=/usr/src/linux-headers-$(VERSION_NUM)

  6 all :

  7         make -C $(LINUX_PATH) M=$(CURRENT_PATH) modules

  8 clean :

  9          make -C $(LINUX_PATH) M=$(CURRENT_PATH) clean

3.在终端输入:make

4 .加载模块: sudo insmdo module_param.ko who=tiger times=4

5.dmesg :查看结果。

过程实例:

a.在终端输入:make

think@Ubuntu:~/module_param$ make

make -C /usr/src/linux-headers-2.6.32-25-generic M=/home/think/module_param modules

make[1]: 正在进入目录 `/usr/src/linux-headers-2.6.32-25-generic'

  Building modules, stage 2.

  MODPOST 1 modules

make[1]:正在离开目录 `/usr/src/linux-headers-2.6.32-25-generic'

think@Ubuntu:~/module_param$

b.在终端输入: sudo insmod module_param.ko who=tiger times=4

think@Ubuntu:~/module_param$ sudo insmod module_param.ko who=tiger times=4

c 在终端输入:dmesg

[ 4297.711137] 1  tiger!

[ 4297.711139] 2  tiger!

[ 4297.711140] 3  tiger!

[ 4297.711141] 4  ti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