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温度对共射极三极管分压式偏执放大电路的影响IB参数变化

楼主:
前述:在模拟电路三极管讲解中,有一小结讲述共射极三极管电路在射极加入RE后,随着温度上升,因为RE的作用使UBEQ减小,从而让IBQ减小,最后ICQ以及IEQ减小达到稳定的目的。T↑----ICQ↑----IEQ↑-----UEQ↑-----UBEQ↓-----IBQ↓----ICQ↓
疑问:UBEQ的变化怎么引起IBQ变化的,我们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的看法,交流交流想吸收点干货
1、如果按照计算共射电路IBQ电路方程式计算UBEQ=UB-UBEQ/((1+β)*RE)公司计算的话IB应该增大不是减小,能否认为这个公司只针对外部变化量,UBE被看成固定电压状态,因此不能
使用此公式得出结论
2、如果我们按照PN节及二极管电流与UBE的公式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i=Is((e^(UBE*q/KT))-1),温度上升导致UBEQ的减小以及热力学温度K的提高从而发射PN流过的电流i减小,也即使IBQ减小

大家看看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应该从第二种观点来看这个UBEQ减小IBQ减小的问题

网友A(2020-09-10):
讨论内容,漏洞太多了,都不知从何说起了。

楼主:
你好,可能我描述有问题,我想说的是温度上升引起UBEQ减小后,IBQ减小这个结论是通过什么得出来的,因为发射结就是一个PN结,是不是通过二极管电流计算公式的关系得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可能我描述有问题,我想说的是温度上升引起UBEQ减小后,IBQ减小这个结论是通过什么得出来的,因为发 ...

Is变化很厉害,即便是理想情形也是18%/ K

网友A:
这种问题,不太适合作定性分析,最好给定具体数值,做个定量计算。

不过要作定性分析也可以,用到的知识点就是负反馈作用----

定量分析很简单,根据数据表,管子在25℃时候的VD是0.6V,β为60,而在125℃时,VD是0.4V,β是120,然后计算一下工作点的变化。

Re为几百欧姆,偏置电流变化100%,而IC可能只会变化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