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使用GD32单片机的,使用DMA遇到问题

楼主(2020-09-10):
问题是这样的:我使用GD32E23芯片,M0+内核,用GD的库函数,在使用USART和SPI的DMA方式传输数据时,每次数据传输完成都必须初始化DMA,否则无法完成下一次传输。但是初始化是很耗费时间的,就不能想ST那样直接清标志位实现下一次传输吗?搜索
复制

楼主:

DMA的配置是没问题的搜索
复制

网友A:
不用那么复杂,关闭dma,重新设置长度,再次重启传输就可以了。

@ykwym :我又搞了一下,确实是可以的,感谢大佬
@呐咯密密 :不会啊,我试了一下是可以的
ST的模式就是这样设计的,但是用在GD上根本不行。

网友B:
二楼正解

网友C:
就不能想ST那样直接清标志位实现下一次传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