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ub安装Fedora-10-i386-DVD

楼主(2018-09-21):
Grub安装Fedora-10-i386-DVD

在windows XP下安装fedora 13.步骤:

    1 进入windows xp系统,下载grub for dos, 我的是0.4.4版本

    2 下载fedora镜像文件,我下的是Fedora-10-i386-DVD.iso, 一共3G多 (注意:只能将该iso文件下载到FAT32格式的盘,而不是NTFS的盘),我下载到了E盘的根目录下。(注:要确保iso和解压文件同时存在)

    3 解压缩到当前目录 (网上查了,DVD格式的iso必须要解压缩,我一开始没有解压缩,后面的安装步骤找不到image文件)。 解压后有不少的文件和目录,其中isolinux和image目录比较重要.

    4 将isolinux目录下的vmlinuz和initrd.img文件拷贝到C盘下。方便起见,我拷贝到了C盘的根目录下。

    5 安装和配置grub: 将grub4dos.0.4.4.zip解压所到C盘,为方便起见,我直接解压到了C盘的根目录下。找到menu.lst文件,用文本编辑器打开,在最后加三行:

    title install fedora 13

    kernel (hd0,0)/vmlinuz

    initrd (hd0,0)/initrd.img

    注:如果vmlinuz和initrd.img不是拷贝到C盘的根目录下,而是拷贝到dir目录下,则上面的相应变成(hd0,0)/dir/vmlinuz

    title这行就是我们在开机时所看到的菜单,显示就是install fedora 13, 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写。

    6 修改boot.ini文件,一般C盘下有隐藏文件boot.ini,如果找不到,则可以通过如下两种方式编辑boot.ini文件

       (1)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属性,在系统属性中选高级Tab,点击“启动和故障恢复”中的设置,在“系统启动”中,在要手动编辑启动选项,请单击“编辑”,选择编辑。

       (2)在cmd窗口中,cd到C盘根目录下,然后输入edit boot.ini

       编辑boot.ini文件,在最后加入C:\grldr="Start Grub",保存,退出

    7 在windows中留出一块空间,用于安装linux。可以用“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的磁盘管理先预留一块空间,最好10G以上。

    8 重启系统,选择"Start Grub", 进入grub启动.

    9 选择Install Fedora 13, 进入安装。当出现"Installation Method"时,选择“Hard drive"

    10 当出现"select Partition", 这里需要定位到你的install.img文件,由于是DVD的ISO,因此我们假设已经解压到E盘的根目录下了,这时,首先选择一个逻辑盘,可以逐个尝试; directory holding image,默认的是/images/install.img, 如果并不是解压到E盘的根目录,而是解压到了dir下,则应该将上述路径修改成/dir/images/install.img。不断尝试不同的/dev/sdxx, 总能成功.

    10 接下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