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芯片TL4242内部框图原理求解

楼主(2020-09-10):
(无正文)

网友A:
TL4242内部框图

TL4242应用电路

其实TL4242就是恒流电源。Q输出接LED,当LED电流增大时,REF的电压也增加,结果通过4242内部电路导致Q输出电流减小。反之亦然。结果LED电流保持恒定。

楼主:
大佬你能看见 功能框图吗?能不能讲一下功能框图里面的各个元件是怎么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