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新手如何设定Linux的时间函数

楼主(2018-09-21):
一、时间相关说明格林威治时间表示0时区的标准时间。其他时区的时间和此标准时间均有时间差。UTC(UniversalTime Coordinated)是世界协调时间,是格林威治时间在互联网中的表示方法二、标准C语言时间函数1、time(取得本地目前的时间秒数)#includetime_ttime(time_t *t);函数说明  此函数会返回从公元1970年1月1日的UTC时间从0时0分0秒(Epoch,linux**)算起到现在所经过的秒数。如果t并非空指针的话,此函数也会将返回值存到t指针所指的内存。返回值  成功则返回秒数,失败则返回((time_t)-1)值,错误原因存于errno中。time_t定义为longint范例  #includemian(){longint seconds= time((time_t*)NULL);printf(“%d\n”,seconds);}执行  9.73E+082、gmtime(根据本地时间取得目前的UTC时间)#includestructtm*gmtime(const time_t*timep);函数说明  gmtime()将参数timep 所指的time_t 结构中的信息转换成真实世界所使用的时间日期表示方法,然后将结果由结构tm返回。结构tm的定义为structtm{inttm_sec;inttm_min;inttm_hour;inttm_mday;inttm_mon;inttm_year;inttm_wday;inttm_yday;inttm_isdst;};inttm_sec 代表目前秒数,正常范围为0-59,但允许至61秒inttm_min 代表目前分数,范围0-59inttm_hour 从午夜算起的时数,范围为0-23inttm_mday 目前月份的日数,范围01-31inttm_mon 代表目前月份,从一月算起,范围从0-11inttm_year 从1900年算起至今的年数inttm_wday 一星期的日数,从星期一算起,范围为0-6inttm_yday 从今年1月1日算起至今的天数,范围为0-365inttm_isdst 日光节约时间的旗标此函数返回的时间日期未经时区转换,而是UTC时间。返回值  返回结构tm代表目前UTC 时间范例  #includemain(){char*wday[]={"Sun","Mon","Tue","Wed","Thu","Fri","Sat"};time_ttimep;structtm *p;time(&timep);p=gmtime(&timep);printf(“%d%d%d”,(1900+p->tm_year),(1+p->tm_mon),p->tm_mday);printf(“%s%d;%d;%d\n”,wday[p->tm_wday], p->tm_hour, p->tm_min, p->tm_sec);}执行  2000/10/28 Sat 8:15:383、localtime(取得当地目前UTC时间和日期) #includestructtm *localtime(const time_t * timep);函数说明  localtime()将参数timep所指的time_t结构中的信息转换成真实世界所使用的时间日期表示方法,然后将结果由结构tm返回。结构tm的定义请参考gmtime()。此函数返回的时间日期已经转换成当地时区。返回值  返回结构tm代表目前的当地时间。范例  #includemain(){char*wday[]={“Sun”,”Mon”,”Tue”,”Wed”,”Thu”,”Fri”,”Sat”};time_ttimep;structtm *p;time(&timep);p=localtime(&timep);printf(“%d%d%d ”, (1900+p->tm_year),( l+p->tm_mon), p->tm_mday);printf(“%s%d:%d:%d\n”,wday[p->tm_wday],p->tm_hour, p->tm_min, p->tm_sec);}执行  2000/10/28 Sat 11:12:224、ctime(将时间和日期以字符串格式表示) #includechar*ctime(const time_t *timep);函数说明  ctime()将参数timep所指的time_t结构中的信息转换成真实世界所使用的时间日期表示方法,然后将结果以字符串形态返回。此函数已经由时区转换成当地时间,字符串格式为“WedJun 30 21 :49 :08 1993\n”。若再调用相关的时间日期函数,此字符串可能会被破坏。返回值  返回一字符串表示目前当地的时间日期。范例  #includemain(){time_ttimep;time(&timep);printf(“%s”,ctime(&timep));}执行  Sat Oct 28 10 : 12 : 05 20005、asctime(将时间和日期以字符串格式表示) #includechar* asctime(const struct tm * timeptr);函数说明  asctime()将参数timeptr所指的tm结构中的信息转换成真实世界所使用的时间日期表示方法,然后将结果以字符串形态返回。此函数已经由时区转换成当地时间,字符串格式为:“WedJun 30 21:49:08 1993\n”返回值  若再调用相关的时间日期函数,此字符串可能会被破坏。此函数与ctime不同处在于传入的参数是不同的结构。附加说明  返回一字符串表示目前当地的时间日期。范例  #includemain(){time_ttimep;time(&timep);printf(“%s”,asctime(gmtime(&timep)));}执行  Sat Oct 28 02:10:06 20006、mktime(将时间结构数据转换成经过的秒数) #includetime_tmktime(strcut tm * timeptr);函数说明  mktime()用来将参数timeptr所指的tm结构数据转换成从公元1970年1月1日0时0分0 秒算起至今的UTC时间所经过的秒数。返回值  返回经过的秒数。范例 #includemain(){time_ttimep;strcuttm *p;time(&timep);printf(“time(): %d \n”,timep);p=localtime(&timep);timep= mktime(p);printf(“time()->localtime()->mktime():%d\n”,timep);}执行  time():974943297time()->localtime()->mktime():974943297设置系统时间标准C库中只有获取系统时间的API,好像还没有设置系统时间的API,本文将谈谈如何在linux和windows平台设置系统时间,最后给出一个与平台无关的设置系统时间的封闭函数。Linux下设置系统时间:1.Linux下设置系统时间的函数有好几个,先来看看最常用的stime()函数,这个函数只能精确到秒。#define _SVID_SOURCE#includeint stime(time_t *t);参数说明:t是以秒为单位的时间值,从GMT1970年1月1日0时0分0秒开始计算。返回值:成功返回0,错误返回-1,errno错误码,EFAULT表示传递的参数错误,如时间值是无效的值,EPERM表示权限不够,注意只有root用户才有修改系统时间的权限。如果要让普通程序修改系统时间,可以先切换到root用户操作,修改完成后,再切换到普通用户,或者用命令chmod+s给执行文件加上root用户的权限。2.linux是如何管理时间的?在系统启动时,Linux操作系统将时间从CMOS中读到系统时间变量中,以后修改时间通过修改系统时间实现。为了保持系统时间与CMOS时间的一致性,Linux每隔11分钟会将系统时间写入CMOS,同步时间。从这可以看出,获取系统时间有两个途径,一种是从CMOS中读,一种是从系统中读,但修改时间却只有一种,即修改linux系统中的时间,而修改CMOS中的时间是无效的,因为CMOS中的时间会被定时重写掉。另外还有一点要注意,修改了系统时间并不是马上生效的,假如你修改了系统时间并马上关机,再开机的时候,时间还是原来的,因为修改的时间还没有来得及写入CMOS中。3.通过settimeofday()函数来设置系统时间,这个函数设置的精度可以精确到微秒。#includeintsettimeofday(const struct timeval *tv , const struct timezone *tz);struct timeval {    time_t      tv_sec;        suseconds_t tv_usec;   };struct timezone {    inttz_minuteswest;        inttz_dsttime;        };tz参数为时区,时区结构中tz_dsttime在linux中不支持,应该置为0,通常将参数tz设置为NULL,表示使用当前系统的时区。该函数是glib中的,但在mingw中没有实现。该函数返回值与stime()一样,同样也需要root权限。4.设置CMOS时间,其实它是通过RTC(Real-timeclock)设备驱动来完成的,你可以用ioctl()函数来设置时间,当然也可以通过操作/dev/rtc设备文件,在此就不详细说明了。深圳、广州、郑州专业嵌入式实训,联系**QQ754634522二、windows下设置系统时间1.设置当前时区的时间#includeBOOL SetLocalTime(constSYSTEMTIME* lpSystemTime);typedef struct _SYSTEMTIME{  // st     WORD wYear;    WORD wMonth; //月份从1开始    WORD wDayOfWeek; //SetLocalTime()不使用这个参数    WORD wDay;    WORD wHour;    WORD wMinute;    WORD wSecond;    WORD wMilliseconds;} SYSTEMTIME;函数成功返回非零,失败返回零。注意要求调用进程必需有SE_SYSTEMTIME_NAME权限。2.另外还有一个函数SetSystemTime(),它的参数与SetLocalTime一样,只不过以UTC时区为基准的。BOOL SetSystemTime(constSYSTEMTIME* lpSystemTime);二、 一个封装的设置系统时间的函数//设置成功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bool set_local_time(struct tm& t){#ifdef_WIN32       SYSTEMTIME st;       memset(&st, 0,sizeof(SYSTEMTIME));       st.wYear = t.tm_year + 1970; //注意structtm结构中的年是从1970年开始的计数       st.wMonth = t.tm_mon + 1; //注意structtm结构中的月份是从0开始的       st.wDay = t.tm_mday;       st.wHour = t.tm_hour;       st.wMinute = t.tm_min;       st.wSecond = t.tm_sec;       if(!SetLocalTime(&st))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else              //将structtm结构时间转换成GMT时间time_t              struct time_t st;              st = mktime(&t);              if(st==-1)                     return false;              if(!stime(st))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endif} 三、linux系统时间函数1、gettimeofday(取得目前的时间) #include#includeintgettimeofday ( struct timeval * tv , struct timezone * tz )函数说明  gettimeofday()会把目前的时间有tv所指的结构返回,当地时区的信息则放到tz所指的结构中。timeval结构定义为:structtimeval{longtv_sec;   longtv_usec;};timezone结构定义为:structtimezone{inttz_minuteswest;inttz_dsttime;};上述两个结构都定义在/usr/include/sys/time.h。tz_dsttime所代表的状态如下DST_NONEDST_USADST_AUSTDST_WETDST_METDST_EETDST_CANDST_GBDST_RUMDST_TURDST_AUSTALT返回值  成功则返回0,失败返回-1,错误代码存于errno。附加说明EFAULT指针tv和tz所指的内存空间超出存取权限。范例  #include#includemain(){structtimeval tv;structtimezone tz;gettimeofday(&tv , &tz);printf(“tv_sec;%d\n”, tv,.tv_sec) ;printf(“tv_usec;%d\n”,tv.tv_usec);printf(“tz_minuteswest;%d\n”, tz.tz_minuteswest);printf(“tz_dsttime,%d\n”,tz.tz_dsttime);}执行  tv_sec: 974857339tv_usec:136996tz_minuteswest:-540tz_dsttime:0 2、settimeofday(设置目前时间)#include#includeintsettimeofday ( const struct timeval *tv,const struct timezone *tz); 函数说明  settimeofday()会把目前时间设成由tv所指的结构信息,当地时区信息则设成tz所指的结构。详细的说明请参考gettimeofday()。注意,只有root权限才能使用此函数修改时间。 返回值  成功则返回0,失败返回-1,错误代码存于errno。错误代码  EPERM 并非由root权限调用settimeofday(),权限不够。EINVAL时区或某个数据是不正确的,无法正确设置时间。3、clock_gettime(获取指定时钟的时间值)#includeintclock_gettime( clockid_t clock_id,struct timespec * tp );说明:clock_id指定要获取时间的时钟,根据Posix的指定可以是以下值:CLOCK_REALTIMESystemwiderealtime clock. CLOCK_MONOTONICRepresentsmonotonic time. Cannot be set. CLOCK_PROCESS_CPUTIME_IDHighresolution per-process timer. CLOCK_THREAD_CPUTIME_IDThread-specifictimer. CLOCK_REALTIME_HRHighresolution version of CLOCK_REALTIME. CLOCK_MONOTONIC_HRHighresolution version of CLOCK_MONOTONIC. structtimespec {time_ttv_sec;       long  tv_nsec;      }; 4、adjtimex(tunekernel clock)#includeintadjtimex(struct timex *buf);说明:Linux  uses  David L. Mills' clock adjustmentalgorithm (see RFC 1305).The system call adjtimex() reads and optionally setsadjustment parame-ters  for  this  algorithm.   It  takes a pointer to a timexstructure,updates kernel parameters from  field  values,  and  returns  the  same structure  with  current kernelvalues.  This structure isdeclared as follows:structtimex {intmodes;          longoffset;        longfreq;          longmaxerror;      longesterror;      intstatus;         longconstant;      longprecision;     longtolerance;     structtimeval time;longtick;          };Themodes field determines which parameters, if any, to  set.   It  may contain a bitwise-or combinationof zero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bits: #defineADJ_OFFSET            0x0001#defineADJ_FREQUENCY         0x0002#defineADJ_MAXERROR          0x0004#defineADJ_ESTERROR          0x0008#defineADJ_STATUS            0x0010#defineADJ_TIMECONST         0x0020#defineADJ_TICK              0x4000#defineADJ_OFFSET_SINGLESHOT 0x8001  Ordinaryusers are restricted to a zero value for mode.  Only the supe-ruser may set anyparameters. RETURNVALUEOnsuccess, adjtimex() returns the clock state: #defineTIME_OK   0#defineTIME_INS  1#defineTIME_DEL  2#defineTIME_OOP  3#defineTIME_WAIT 4#defineTIME_BAD  5  Onfailure, adjtimex() returns -1 and sets errno. ERRORSEFAULTbufdoes not point to writable memory. EINVALAnattempt is made to set buf.offset to a value outside the range -131071 to +131071,or to set buf.status to a value other than those listed above, or to setbuf.tick to a value outside the range 900000/HZ to 1100000/HZ, where HZ is thesystem  timer interruptfrequency. EPERMbuf.modeis non-zero and the caller does not have sufficient privilege.Under Linux theCAP_SYS_TIME capability is required.CONFORMINGTOadjtimex()is Linux specific and should not be used in programs intended to be portable.See adjtime(3) for a more portable, but less flexible, method of adjusting thesystem clock.更多嵌入式学习详情联系**QQ754634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