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ags

楼主:
安装sudo apt-get install ctags

生成索引文件在源码目录下执行

$ctags –R  *

“-R”表示递归创建,也就包括源代码根目录(当前目录)下的所有子目录。“*”表示所有文件。这条命令会在当前目录下产生一个“tags”文件,当用户在当前目录中运行vi时,会自动载入此tags文件。Tags文件中包括这些对象的列表:用#define定义的宏枚举型变量的值函数的定义、原型和声明名字空间(namespace)类型定义(typedefs)变量(包括定义和声明)类(class)、结构(struct)、枚举类型(enum)和联合(union)类、结构和联合中成员变量或函数VIM用这个“tags”文件来定位上面这些做了标记的对象。

ctags配置sudo vim /etc/vim/vimrc

在其中加入如下命令:

set tags=address/tags      #"后面的路径是使用ctags -R 后生成的tags文件所在目录

使用熟练的使用ctags仅需记住下面七条命令:(很简单吧,呵呵)

1.$ctags –R *

2. $ vi –t  name

3.:ts(ts助记字:tagslist)--列表

4.:tp(tp助记字:tagspreview)---为上一个tag标记文件

5.:tn(tn助记字:tagsnext) ---为下一个tag标记文件。

6.Ctrl+ ]跳到光标所在函数或者结构体的定义处

7.Ctrl+ T返回查找或跳转

“$vi –t tag” :在运行vim的时候加上“-t”参数,例如:vim -t main这个命令将打开定义“main”(变量或函数或其它)的文件,并把光标定位到这一行。如果这个变量或函数有多处定义,

在VI命令行模式 “:ts”命令就能列出一个列表供用户选择。

当然,若当前tags文件中用户所查找的变量或函数名只有一个,“:tp,:tn”命令不可用。

(最方便的方法是把光标移到变量名或函数名上,然后按下“Ctrl+]”,这样就能直接跳到这个变量或函数定义的源文件中,并把光标定位到这一行。用“Ctrl+T”可以退回原来的地方。即使用户使用了N次“Ctrl+]”查找了N个变量,按N次“Ctrl+t”也能回到最初打开的文件,它会按原路返回 。

注意:运行vim的时候,必须在“tags”文件所在的目录下运行。否则,运行vim的时候还要用“:settags=”命令设定“tags”文件的路径,这样vim才能找到“tags”文件。在完成编码时,可以手工删掉tags文件(帚把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_^)。

相关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