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kermit

楼主(2018-09-21):
安装

--------------------------------------

    # apt-get install ckermit

在ubuntu因为kermit是root的,所以需要改成自己的:

sudo chown canux:canux /usr/bin/kermit

或者直接用root用户操作

配置

--------------------------------------

    # vi /etc/kermit/kermrc

    下面是使用U-Boot和Linux时推荐配置:

    set line          /dev/ttyUSB0

    set speed         115200

    set carrier-watch off

    set handshake     none

    set flow-control none

    robust

    set file type     bin

    set file name     lit

    set rec pack      1000

    set send pack     1000

    set window        5

    # 将上面的设置添加到“/etc/kermit/kermrc”中

    # /dev/ttyUSB0表示使用usb转串口的连接线接开发板,如果是只用用串口线连接主机的话,需要设置为/dev/ttyS0

使用

Sudo  Kermit

进入kermit命令行界面;

输入c进入uboot的界面;

停止返回:ctrl+\,然后按c回车,返回到kermit命令行。

默认情况下ubuntu已经安装了USB转串口驱动(pl2303)。

1、# lsmod | grep usbserial

如果有usbserial,说明系统支持USB转串口。

2、插上USB转串口,在终端输入命令#dmesg | grep ttyUSB0,如果出现连接成功信息,则说明ubuntu系统已经识别该设备了。

注意:虚拟机环境下的ubuntu默认情况下是不能自动识别的,需要在虚拟机窗口右下角点击"Prolific USB-Serial Controller",然后选择"Connect (Disconnect from Host)",这样才能被ubuntu系统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