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实际死区值为设置的一半,找不到问题所在

楼主(2020-09-10):
1、检查了系统时钟60M没问题;
2、检查了EPWM1~3,TBCLK无分频;
3、DBCTL.HALFCYCLE设置为0和1,都是一样的情况, DBFED和DBRED值为192,理论死区应该是3.2US,实测1.6US;

网友A:
实测1.6US; 不知道是怎么测的,  我看值得先验证一下这个测试方法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1.6US; 不知道是怎么测的,  我看值得先验证一下这个测试方法有没有问题? ...

上下桥臂动作之间的延时,无死区时是同时动作的

网友A:
是不是从 CPU 的端口上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从 CPU 的端口上测量?

测量肯定没问题的,硬件也不会有问题,换其他软件测试都是对的,我现在就是怀疑哪里的配置不对,除了我想到的需要检查地方,还有没有漏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