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T2300A有没有大佬用过?低功耗需要怎么配置?

楼主(2020-09-10):
CMT2300A RF收发模块有没有大佬用过?CMOSTEK RFPDK V1.46需要怎么配置?
      下载视频

网友A:
有专用配置软件,可以找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B:
发一个给你参考吧.
;  CMT2300A Configuration File
;  Generated by CMOSTEK RFPDK 1.45
;  2017.09.22 17:36
;---------------------------------------
; Mode                      = Advanced
; Part Number               = CMT2300A
; Frequency                 = 433.920 MHz
; Xtal Frequency            = 26.0000 MHz
; Demodulation              = FSK
; AGC                       = On
; Data Rate                 = 19.2 kbps
; Deviation                 = 30.0 kHz
; Tx Xtal Tol.              = 20 ppm
; Rx Xtal Tol.              = 20 ppm
; TRx Matching Network Type = 13 dBm
; Tx Power                  = +13 dBm
; Gaussian BT               = NA
; Bandwidth                 = Auto-Select kHz
; CDR Type                  = Counting
; CDR DR Range              = NA
; AFC                       = On
; AFC Method                = Auto-Select
; Data Representation       = 0:F-low 1:F-high
; Rx Duty-Cycle             = On
; Tx Duty-Cycle             = Off
; Sleep Timer               = On
; Sleep Time                = 11.50000 ms
; Rx Timer                  = On
; Rx Time T1                = 0.90 ms
; Rx Time T2                = 22.00 ms
; Rx Exit State             = SLEEP
; Tx Exit State             = STBY
; SLP Mode                  = Mode 13
; RSSI Valid Source         = PJD
; PJD Window                = 6 Jumps
; LFOSC Calibration         = On
; Xtal Stable Time          = 155 us
; RSSI Compare TH           = NA
; Data Mode                 = Packet
; Whitening                 = Disable
; Whiten Type               = NA
; Whiten Seed Type          = NA
; Whiten Seed               = NA
; Manchester                = Enable
; Manchester Type           = 10=One, 01=Zero
; FEC                       = Disable
; FEC Type                  = NA
; Tx Prefix Type            = 0
; Tx Packet Number          = 1
; Tx Packet Gap             = 32
; Packet Type               = Fixed Length
; Node-Length Position      = NA
; Payload Bit Order         = Start from msb
; Preamble Rx Size          = 1
; Preamble Tx Size          = 8
; Preamble Value            = 85
; Preamble Unit             = 8-bit
; Sync Size                 = 2-byte
; Sync Value                = 5561
; Sync Tolerance            = None
; Sync Manchester           = Enable
; Node ID Size              = NA
; Node ID Value             = NA
; Node ID Mode              = None
; Node ID Err Mask          = Disable
; Node ID Free              = Disable
; Payload Length            = 8
; CRC Options               = None
; CRC Seed                  = NA
; CRC Range                 = NA
; CRC Swap                  = NA
; CRC Bit Invert            = NA
; CRC Bit Order             = NA
; Dout Mute                 = Off
; Dout Adjust Mode          = Disable
; Dout Adjust Percentage    = NA
; Collision Detect          = Off
; Collision Detect Offset   = NA
; RSSI Detect Mode          = At SYNC_OK
; RSSI Filter Setting       = No Filtering
; RF Performance            = High
; LBD Threshold             = 2.4 V
; RSSI Offset               = 26
; RSSI Offset Sign          = 1
**/

楼主(2020-10-27):

使用CMOSTEK RFPDK V1.46配置

网友C:

有专门的软件去配置,具体的要找FAE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