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系统编程常见问题解答(二)

楼主(2018-09-21):
接上层嵌入式Linux系统编程常见问题解答(一)

6:假设上一题中编译生成可执行文件名为tme。若在另一进程中调用system("./tme"),也会运行显示时间的程序。要求根据system函数的内部实现过程,用其它学过的函数实现与system("./tme")同样的功能。

答案: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nistd.h>

extern char **environ;

int main()

{

    pid_t pid = fork();

    if(pid > 0)

    {

        waitpid(pid, NULL, 0);

    }

    else

    {

        char *buf[] = {"./tme", NULL};

        execve("./tme", buf, environ);

    }

    return 0;

}

7:调用函数创建一个子进程,父进程从键盘读入一个整数,然后子进程把这个整数输出来。要求:信号是进程间通信的一种方式,本题要求利用信号知识实现,不能通过写入文件或管道等其它方式实现。

答案:

/*提示:任何整数都是由0-9这几个位组成的,可以把它的每个位都以信号的方式发给子进程,子进程接受到它的每个位后再计算出值。但有些信号比较特殊不能捕捉处理,故这里用信号10代表数字9,信号12代表数字0,信号11代表通信结束。其它的数字与其信号值相同。因为使用到了数学库函数pow,编译的时候最后带上-lm选项*/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sys/fcntl.h>

#include <sys/wait.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ignal.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void fun(int n);

int main()

{

        int a = fork();

        if(a > 0)

        {

                int num;

                printf("Input a number:\n");

                scanf("%d", &num);

                sleep(1);

                /*从低到高以信号的形式向子进程发送该整数的每个位*/

                int num1 = num;

                do{

                        if(num1%10 == 9)

                                kill(a, 10);

                        else if(num1%10 == 0)

                                kill(a, 12);

                        else

                                kill(a, num1%10);

                        num1 = num1/10;

                        sleep(1);

                }while(num1 != 0);

                kill(a, 11);

                waitpid(a, 0, 0);

        }

        else

        {

                /*对相关信号注册捕捉处理函数*/

                signal(1, fun);

                signal(2, fun);

                signal(3, fun);

                signal(4, fun);

                signal(5, fun);

                signal(6, fun);

                signal(7, fun);

                signal(8, fun);

                signal(10, fun);

                signal(11, fun);

                signal(12, fun);

                while(1)

                        sleep(1);

        }

        return 0;

}

/*子进程收到相关信号会调用此函数,此函数用来根据各个位计算出整数的值*/

void fun(int n)

{

        static int m, i;

        if(n == 10)

        {

                printf("第%d位是 9\n", i + 1);

                m = m + 9 * pow(10, i);

                i++;

        }

        else if(n == 12)

        {

                printf("第%d位是 0\n", i + 1);

                //m = m + 0 * pow(10, i);

                i++;

        }

        else if(n == 11)

        {

                printf("The number is %d\n", m);

                sleep(1);

                exit(0);

        }

        else

        {

                printf("第%d位是 %d\n", i + 1,  n);

                m = m + n * pow(10, i);

                i++;

        }

}

8:不用网络编程,用其它的IPC方式写一个模拟聊天过程的小程序。A进程终端下输入消息内容,按Enter后发送消息给B进程,B进程收到消息后在终端下显示消息内容。

B进程也能实现同样的功能。要显示出接收消息的时间。要能循环发送接收,如果输入QUIT就退出。

答案:

/*QQA.c*/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ipc.h>

#include <sys/msg.h>

#include <time.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pthread.h>

#define BUFFER 255

#define SIZE sizeof(struct msgbuf)

void showime();

int msgid;

struct msgbuf{

        long mtype;

        char mtext[BUFFER + 1];

};

void* recv(void *p);

void* send(void *p);

int main()

{

        msgid = msgget((key_t)1234, 0666 | IPC_CREAT);

        if(msgid == -1)

        {

                perror("msgget error!");

                exit(-1);

        }

        pthread_t pthid_send, pthid_recv;

        pthread_create(&pthid_send, NULL, send, NULL);

        pthread_create(&pthid_recv, NULL, recv, NULL);

        pthread_join(pthid_send, NULL);

        pthread_join(pthid_recv, NULL);

        msgctl(msgid, IPC_RMID, NULL);

        return 0;

}

void showtime()

{

        time_t tt = time(NULL);

        struct tm *pTm;

        pTm = localtime(&tt);

        printf("%02d-%02d",(1 + pTm->tm_mon), (pTm->tm_mday));

        printf(" %02d:%02d:%02d\n",(pTm->tm_hour), (pTm->tm_min), (pTm->tm_sec));

        printf(" ");

}

void* send(void *p)

{

        struct msgbuf msgsend;

        while(1)

        {

                printf(" I say  ");

                showtime();

                memset(&msgsend, 0, SIZE);

                msgsend.mtype = 1;

                scanf("%s", msgsend.mtext);

                if(strcmp(msgsend.mtext, "QUIT") == 0)

                        exit(0);

                else

                        msgsnd(msgid, &msgsend, SIZE, 0);

        }

}

void* recv(void * p)

{

        struct msgbuf msgrecv;

        while(1)

        {

                memset(&msgrecv, 0, SIZE);

                msgrcv(msgid, &msgrecv, SIZE, 2,0);

                if(strcmp(msgrecv.mtext, "QUIT") == 0)

                        exit(0);

                else

                {

                        printf(" Jim say ");

                        showtime();

                        printf("%s\n", msgrecv.mtext);

                }

        }

}

/*QQB.c*/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ipc.h>

#include <sys/msg.h>

#include <time.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pthread.h>

#define BUFFER 255

#define SIZE sizeof(struct msgbuf)

void showime();

int msgid;

struct msgbuf{

        long mtype;

        char mtext[BUFFER + 1];

};

void* recv(void *p);

void* send(void *p);

int main()

{

        msgid = msgget((key_t)1234, 0666 | IPC_CREAT);

        if(msgid == -1)

        {

                perror("msgget error!");

                exit(-1);

        }

        pthread_t pthid_send, pthid_recv;

        pthread_create(&pthid_send, NULL, send, NULL);

        pthread_create(&pthid_recv, NULL, recv, NULL);

        pthread_join(pthid_send, NULL);

        pthread_join(pthid_recv, NULL);

        msgctl(msgid, IPC_RMID, NULL);

        return 0;

}

void showtime()

{

        time_t tt = time(NULL);

        struct tm *pTm;

        pTm = localtime(&tt);

        printf("%02d-%02d",(1 + pTm->tm_mon), (pTm->tm_mday));

        printf(" %02d:%02d:%02d\n",(pTm->tm_hour), (pTm->tm_min), (pTm->tm_sec));

        printf(" ");

}

void* send(void *p)

{

        struct msgbuf msgsend;

        while(1)

        {

                printf(" I say  ");

                showtime();

                memset(&msgsend, 0, SIZE);

                msgsend.mtype = 2;

                scanf("%s", msgsend.mtext);

                if(strcmp(msgsend.mtext, "QUIT") == 0)

                        exit(0);

                else

                        msgsnd(msgid, &msgsend, SIZE, 0);

        }

}

void* recv(void * p)

{

        struct msgbuf msgrecv;

        while(1)

        {

                memset(&msgrecv, 0, SIZE);

                msgrcv(msgid, &msgrecv, SIZE, 1,0);

                if(strcmp(msgrecv.mtext, "QUIT") == 0)

                        exit(0);

                else

                {

                        printf(" Lucy say ");

                        showtime();

                        printf("%s\n", msgrecv.mtex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