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系统编程常见问题解答(一)

楼主(2018-09-21):
1:使用用基于文件指针的文件操作函数,实现把文本文件a.txt中的内容复制到b.txt中,b.txt中原来的内容被覆盖。

答案: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FILE *fpa = fopen("a.txt", "rb");

    FILE *fpb = fopen("b.txt", "wb");

    char ch;

    while((ch = fgetc(fpa)) != EOF)

    {

        fputc(ch, fpb);

    }

    fclose(fpa);

    fclose(fpb);

    return 0;

}

2:用基于文件描述符的文件操作函数,实现自己的简单的cp命令:mycp, 命令格式如:./mycp a.txt b.txt,把a.txt复制为b.txt。 要能实现单个文件的复制,以及从指定路径复制文件到指定路径中。

答案: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unistd.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buf[512] = {0};

    int fo1 = open(argv[1], O_RDONLY);

    int fo2 = open(argv[2], O_WRONLY | O_CREAT | O_EXCL, 0755);

    if(fo2 == -1)

    {

        printf("error! file exist!\n");

        exit(0);

    }

    int fr = 0;

    /*开始复制*/

    while( (fr = read(fo1, buf, sizeof(buf))) > 0 )

    {

        write(fo2, buf, fr);

    }

    close(fo1);

    close(fo2);

    return 0;

}

3:从命令行传入某个.c或.txt文件的文件名,实现以下功能。

1):对该文件的每个字符做如下变换:如果是大写字母就变为小写,如果是小写字母就变为大写,并写回原文件,其它字符不变。

2):输出该文件的大小,文件类型,链接数,最后修改时间。

3):测试当前用户对该文件的权限(读、写、执行)。

要求:模块化编程,用函数实现不同的功能模块,再通过函数指针调用相关函数。

主函数只做:打开文件,调用函数,关闭文件。

另外,对文件读写之前,要加锁,读写完毕后,再解锁。

答案:

/*源代码*/

#include <time.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stdio.h>

/*大小写互相转换*/

void zhuanhuan(int fd)

{

        char c;

        struct flock lock = {F_WRLCK, SEEK_SET, 0, 0, getpid()};

        if(-1 == fcntl(fd, F_SETLK, &lock))

        {

                perror("lock failed!\n");

                exit(-1);

        }

        while((read(fd, &c, sizeof(char)) > 0))

        {

                if(c >= 'A'&& c <= 'Z')

                        c = c + 'a' - 'A';

                else if(c >= 'a' && c <= 'z')

                        c = c - 32;

                else

                        continue;

                lseek(fd, -1, SEEK_CUR);

                write(fd, &c, sizeof(char));

        }

        lock.l_type = F_UNLCK;

        if(-1 == fcntl(fd, F_SETLK, &lock))

        {

                perror("unlock failed!\n");

                exit(-1);

        }

}

/*检测权限*/

void quanxian(char *filename)

{

        if(!access(filename, F_OK))

        {

                if(!access(filename, R_OK))

                        printf("r");

                else

                        printf("-");

                if(!access(filename, W_OK))

                        printf("w");

                else

                        printf("-");

                if(!access(filename, X_OK))

                        printf("x");

                else

                        printf("-");

        }

        else

                printf("file not exist!\n");

}

/*获取文件信息*/

void xinxi(int fd)

{

        struct stat a;

        if(-1 == fstat(fd, &a))

        {

                perror("fstat error");

                exit(-1);

        }

        if(S_ISREG(a.st_mode))

                printf("-");

        else if(S_ISDIR(a.st_mode))

                printf("d");

        else if(S_ISLNK(a.st_mode))

                printf("l");

        else if(S_ISCHR(a.st_mode))

                printf("c");

        else if(S_ISBLK(a.st_mode))

                printf("b");

        else if(S_ISFIFO(a.st_mode))

                printf("p");

        else if(S_ISSOCK(a.st_mode))

                printf("s");

        printf(" %d", a.st_nlink);

        printf(" %d", a.st_size);

        struct tm *pTm;

        pTm = gmtime(&a.st_mtime);

        printf(" %04d-%02d-%02d",(1900 + pTm->tm_year), (1 + pTm->tm_mon), (pTm->tm_mday));

        printf(" %02d:%02d:%02d\n",(8 + pTm->tm_hour), (pTm->tm_min), (pTm->tm_sec));

}

/*该函数调用一系列函数实现各个功能*/

void diaoyong(int fd, char *filename)

{

        /*定义函数指针*/

        void (*pfun1)(int);

        void (*pfun2)(char *);

        void (*pfun3)(int);

        pfun1 = zhuanhuan;

        pfun2 = quanxian;

        pfun3 = xinxi;

        pfun1(fd);

        pfun2(filename);

        pfun3(fd);

}

int main(int a, char *b[])

{

        int fd = open(b[1], O_RDWR);

        if(-1 == fd)

        {

                perror("open failed!\n");

                exit(-1);

        }

        diaoyong(fd, b[1]);

        close(fd);

        return 0;

}

4:先用fork函数创建一个子进程,然后父进程从键盘输入一个字符串,在子进程中输出这个字符串。编写程序过程中,注意避免造成孤儿进程和僵尸进程。要求用之前学的知识去实现。

答案: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nistd.h>

int main()

{

    char buf[50] = {0};

    int pid = fork();

    if(pid > 0)

    {

        printf("父进程:Enter a string:");

        scanf("%s", buf);

        int fd = open("a.txt",O_WRONLY|O_CREAT);

        write(fd, buf, sizeof(buf));//父进程把字符串写入文件

                close(fd);

        waitpid(pid, NULL, 0);

    }

    else

    {

        sleep(5);

        int fd = open("a.txt",O_RDONLY);

        read(fd, buf, sizeof(buf));//子进程可以从该文件中读出该字符串.

        close(fd);

        printf("子进程:The string is:%s\n", buf);

    }

    return 0;

}

5:写一个显示时间的程序,终端下动态显示时间,并且时间在走。

答案: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ime.h>

int main()

{

        time_t n;

        struct tm *p;

        while(1)

        {

                system("clear");

                time(&n);//获取日历时间

                p = localtime(&n);//转换为本地时间

                printf("%4d-%d-%d:%d:%d:%d\n", 1900+p->tm_year, 1+p->tm_mon, p->tm_mday, p->tm_hour, p->tm_min, p->tm_sec);

                sleep(1);

        }

        return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