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jar包和运行jar包

楼主(2018-09-21):
如何打jar包和运行jar包

首先,例如c盘根目录下有类HelloWorld.java:

public class HelloWorld{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System.out.println("Hi, Hello World!");

      }

}

把HelloWorld.java打jar包并运行:

1。进入cmd

2。cd .. 到c盘根目录

3。运行一下java类:javac HelloWorld.java

4。相同目录下建一个h.mf文件,内容如下:

         Manifest-Version: 1.0

         Main-Class: HelloWorld

         Created-By: 1.2.2(sun Microsystems Inc.):

       其中HelloWorld为要打包的类名。

5。cmd执行:

       jar cfm hello.jar h.mf *.class

       其中hello为打成jar包的名称(或者cvfm)

6。java -jar hello.jar 即可运行。

Java中如何打jar包 (2006-12-20 08:48:25)

   分类:想知道...

jar文件听说过吗,没有?或者陌生!好,没关系,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站:打包发布。

为什么会有这个玩意呢,首先,这是jar的全称:JavaTM Archive (JAR) file,是的,就是java存档文件。这有点类似zip文件,想一想它是干什么的用的呢,压缩!?没错就是要压缩,将我们原先零散的东西放到一下,重新组织,所有这些目的只有一个:方便!好了,不用管他是怎么压缩的,我们的重点是哪些是我们要压缩的(输入),还有压缩成了什么(输出),进而将它发布(部署)。

  那我们的输入(要压缩的东西)主要是class文件,还有辅助的资源(这其中可能有图片,jsp文件,html文件等等)。Jar技术在jdk1.1版本中就已存在,在1.2中又有了增强。接下来说说jar的好处吧,这是官方的描述:安全,快速下载,压缩,猎取包,版本化包,可携。

  说了这么多,我们现在开始实施。

  先打开命令提示符(win2000或在运行框里执行cmd命令,win98为DOS提示符),输入jar Chelp,然后回车(如果你盘上已经有了jdk1.1或以上版本),看到什么:

  用法:jar {ctxu}[vfm0Mi] [jar-文件] [manifest-文件] [-C 目录] 文件名 ...

  选项:

  -c 创建新的存档

  -t 列出存档内容的列表

  -x 展开存档中的命名的(或所有的〕文件

  -u 更新已存在的存档

  -v 生成详细输出到标准输出上

  -f 指定存档文件名

  -m 包含来自标明文件的标明信息

  -0 只存储方式;未用zip压缩格式

  -M 不产生所有项的清单(manifest〕文件

  -i 为指定的jar文件产生索引信息

  -C 改变到指定的目录,并且包含下列文件:

  如果一个文件名是一个目录,它将被递归处理。

  清单(manifest〕文件名和存档文件名都需要被指定,按'm' 和 'f'标志指定的相同顺序。

  示例1:将两个class文件存档到一个名为 'classes.jar' 的存档文件中:

  jar cvf classes.jar Foo.class Bar.class

  示例2:用一个存在的清单(manifest)文件 'mymanifest' 将 foo/ 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存档到一个名为 'classes.jar' 的存档文件中:

  jar cvfm classes.jar mymanifest -C foo/ .

  来个小例子试试看:

  我们只有一个HelloWorld,如下:

  public class HelloWorld{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 args){

  System.out.println("Hi, Hello World!");

  }

  }

  将这个java文件存到C盘跟目录下,ok,接下来,

  在先前打开的命令提示符下(跳转到C盘提示符下),我们输入javac HelloWorld.java,然后继续输入:jar cvf hello.jar HelloWorld.class,回车后去你的C盘看看,多了什么,没错 hello.jar 。

  基本的步骤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你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随着jar后面的参数的不同,结果有什么变化。

  紧接着我们看看如何运行我们的jar包。

  在进入正题之前,你要先打开我们刚刚做好的jar包看看,多了什么呢,META-INF目录?再看看里面是什么,还有一个MANIFEST.MF文件是不是?用文本编辑器(我这里是UltraEdit)打开它看看:

  Manifest-Version: 1.0

  Created-By: 1.4.2 (Sun Microsystems Inc.)

  就是这样。这里我们对它进行修改,加一句:Main-Class: HelloWorld (在第三行)。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写的那个类,也就是我们的入口类。也即,

  Manifest-Version: 1.0

  Created-By: 1.4.2 (Sun Microsystems Inc.)

  Main-Class: HelloWorld

  接下来,我们在命令提示符里执行:

  jar umf MANIFEST.MF app.jar  (应该是hello.jar吧)

  这样我们使用了我们自己的MANIFEST.MF文件对原来默认的进行了更新。你不妨可以再进去看看是不是添上了Main-Class: HelloWorld这一句。    (是吗,我怎么没试出来,提示java.io.FileNotFoundException:MANIFEST.MF(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怎么回事?

)

Ok,这个最后的一步了,来验证我们做的一切,在命令提示符中输入:

  java -jar hello.jar(执行)

  出现了什么, Hi, Hello World!

  我们再来看看jar文件在tomcat中发布,注意:在tomcat中我们就不能再用jar这种格式,而改war格式,它是专门用于web应用的,其实整个过程下来基本上和jar是类似的:

  先准备我们要打包的资源。

  找到存放tomcat的webapps目录,进到其中,新建一个文件夹,这里命名为hello,再进去新建WEB-INF文件夹,再进去新建 classes文件夹,此时我们也将我们唯一的servlet,HelloWorld.java放到这里,在与classes目录同级下建立一文件 web.xml。Ok,目前我们初步建立了一个简单的web应用。

  这是HelloWorld.java:

  import java.io.*;

  import javax.servlet.*;

  import javax.servlet.http.*;

  public class HelloWorld extends HttpServlet {

  public void doGet(HttpServletRequest req, HttpServletResponse res)

  throws ServletException, IOException {

  res.setContentType("text/html");

  PrintWriter out = res.getWriter();

  out.println("");

  out.println("");

  out.println("");

  out.println("Hello, World!");

  out.println("");

  }

  }//end here!

  对它编译。下面是web.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DOCTYPE web-app PUBLIC "-//Sun Microsystems, Inc.//DTD Web Application 2.3//EN" "http://java.sun.com/dtd/web-app_2_3.dtd">

  <web-app>

  <servlet>

  <servlet-name>hello</servlet-name>

  <servlet-class>HelloWorld</servlet-class>

  </servlet>

  <servlet-mapping>

  <servlet-name>hello</servlet-name>

  <url-pattern>/HelloWorld</url-pattern>

  </servlet-mapping>

  </web-app>

在命令提示符下进到先前创制的hello目录下,执行 jar cvf hello.war * ,我们便得到hello.war。将它拷贝至webapps目录下,ok,来看最后一步,打开tomcat的目录conf中的server.xml,加入:

  <Context path="/hello" docBase="hello.war" debug="0" reloadable="true"/>

  大功告成!运行它,启动tomcat,后在浏览器中输入http://localhost:8080/hello/HelloWorld,有了吗?

  最后,如果你想用ant来完成以上的打包活动,下面就告诉你:

  对于jar来说。在build.xml中,

  <target name="jar">

  <jar destfile="${app_home}/hello.jar">

  <fileset dir="${dest}" includes="**"/>

  <!--fileset dir="${dest}" includes="**/action.properties"/-->

  </jar>

  </target>

  对于war,

  <war warfile="hello.war" webxml="./WEB-INF/web.xml">

  <fileset dir="html"/>

  <lib dir="lib/">

  <exclude name="oracle*.jar"/>

  </lib>

  <classes dir="build/servlets">

  <include name="**/*.class"/>

  </classes>

  </war>

  好了,就这么多,希望对你有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