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语言问题

楼主(2020-09-10):
怎样把下面的switch语句用for语句替换.
switch(phyid_id)
          {
                        case 0x01:
                                jhuytftt(0x01,0x00000003);//

              break;
                        case 0x02:
                                jhuytftt(0x02,0x00000003);//

              break;
                        case 0x03:
                                jhuytftt(0x03,0x0000000c);//d8

              break;
                        case 0x04:
                                jhuytftt(0x04,0x0000000c);//d8
              break;
                        case 0x05:
                                jhuytftt(0x05,0x00000030);//d8

              break;
                        case 0x06:
                                jhuytftt(0x06,0x00000030);//d8
              break;
                        case 0x07:
                                jhuytftt(0x07,0x000000c0);//d8

              break;
                        case 0x08:
                                jhuytftt(0x08,0x000000c0);//d8
              break;
                        case 0x09:
                                jhuytftt(0x09,0x00000300);//d8

              break;
                        case 0x0a:
                                jhuytftt(0x0a,0x00000300);//d8
                          //SetCurMax(0x01,0x0000f230);//03
              break;
                        case 0x0b:
                                jhuytftt(0x0b,0x00000c00);//d8

              break;
                        case 0x0c:
                                jhuytftt(0x0c,0x00000c00);//d8
              break;
                        case 0x0d:
                                jhuytftt(0x0d,0x00003000);//d8

              break;
                        case 0x0e:
                                jhuytftt(0x0e,0x00003000);//d8
              break;
                        case 0x0f:
                                jhuytftt(0x0f,0x0000c000);//d8

              break;
                        case 0x10:
                                jhuytftt(0x10,0x0000c000);//d8
              break;
                }

网友A:
const xx tab[]={....};
for(..........) fu(tab[]......)

网友B:
进坑了,直接用就行,不用for

网友C:
if ((phyid_id <= 0x10) && (phyid_id > 0x00))
{
        jhuytftt(phyid_id , (uint32_t)(0x03 << (((phyid_id - 1) >> 1) << 1)));
}

网友D:
楼主可以看看参数其实都是有规律可循的,稍微总结一下就出来规律了。

网友E:
这种本来就挺好的了。

网友F:
不需要刻意追求某种写法。

楼主:
一旦for符合了 就跳出呗

网友B:
for
{对了
  就跳出来}

网友G:
楼上的想法对 补充一下就是跳出for的时候要吧相应的判断变量赋值为不满足for判断条件

网友H:
不用刻意,能用即可

网友I:
for 符合之后就跳出

网友J:
条条大路通罗马  怎么写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啊

网友K:
楼主为什么想要替换呢 这样挺好的啊

网友L:
挺好改的啊

网友M:
多写写  就熟悉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if ((phyid_id  0x00))
{
        jhuytftt(phyid_id , (uint32_t)(0x03 > 1)

代码不要追求精巧短小,精巧的代码编译出来不一定精悍,并且不直观不易看懂容易出错,也不好维护。
代码应该追求直观,一看就懂,才不易出错。
另外switch跟for不是等效的吧,switch是执行其中一条、for是全部执行。
要优化的话,可以将函数的第二个参数聚成数组来简化:
static const uint32_t ds[] =
{
    0x00000003,
    0x00000003,
    0x0000000c,
    0x0000000c,
    ...
};

jhuytftt(phyid_id, ds[phyid_id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