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选择哪一种振荡器模式?

楼主(2020-09-10):
刚接触到PIC不久,在网上能找到的资料也不多,对配置这块始终不是很懂,请问,按照图上的接法,应该选择哪一种振荡器模式?

网友A:
在你这个图上, 没有看到外部晶振时钟源嘛.

网友B:
应该就是内部时钟源了.

网友C:
找个例子看看,你这好像是书,应该有介绍时钟的章节。

网友D:
没接外部振荡器,那就只能使用内部时钟源。

网友E:
首先, 要看你应用的需求, 对时钟精度要求有高不高, 通常内部实际精度就2%左右,
如果要求不高, 那么就可以用内部时钟, 还省钱...

其次, 要看芯片 有没有内部时钟, 有些芯片,是不带内部时钟的, 所以才不得不用外部时钟..

总之就是综合 精度, 需求来选内部还是外部时钟..